HEC WIN420AB 無5VSB

楼主(2009-03-10):
插電之後無反應,檢查後發現無5VSB輸出
查大電容兩端有156伏,順者電路往下走
發現一個20歐姆電阻斷路,再往下走發現一顆 7 隻腳的電源開關IC(不確定是否這樣稱呼),編號為TNY267pn(13W)
發現其第2腳與第5腳阻值極低(45歐姆),於是便猜測這顆也損壞。
至材料行購買零件,卻只能買到tny264pn(5.5W),無奈之下,只好先行購買回家換上。
換上電阻與ic後,上電測試,發現5VSB有了但無PG輸出,且有發出吱吱聲
正在尋找聲音來源時,忽然火光大作,原來是20歐姆的電阻 "發爐" 了,且ic腳位上方有黑黑的些許黏液....

雖然這種情形是在預料之中,還是被嚇了一跳
想請教站上的高手TNY267PN 是否有其他可代用的IC?
本想附上datasheet,但論壇提示超出大小,只好附上連結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39806/POWERINT/TNY267PN.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剛剛幫你看了一下Datasheet,TNY263-268的腳位都一樣,只是輸出功率不一樣而已,照理說雖然你換一個功率較低的型號,但是輔助電源的功率並不大,不應該在短時間就火光大作燒毀,比較有可能的是輔助電源輸出之後有零件短路或接近短路導致TNY系列電流過大燒燬。
不過原本用TNY267,你至少就應該換TNY267,電子材料行是不管大小每一家都要去問,有的小店家會專門進一些冷門的零件,而大店家反而是以一般品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W大的指點,我會再試試看的。
想請教一下W大,根據DATASHEET此IC的7、8腳為(S) HV RTN 這是什麼意思呢?
根據DATASHEET指出,這兩隻腳是直接和S腳相連的,位啥這兩腳要特別註明呢?
另外,是否有可能可以直接使用mosfet來代替這顆IC呢?

報告W大,我已經把台南市的電子材料行全找遍了,就是只有一家有TNY264。
其他的店家,連這顆IC的編號都看不出來(我是把壞的拆下來去買的),因為這顆IC上面印的是
k524
TNY247pn
34443E
大部分的店家都以為是K524.....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台南市的電子材料行全找遍了
民族路的 美和  還有南一  還有哪家阿~~可ˇ以告知碼?
我住台南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欣欣:也在民族路上,離北門路約1、200公尺
中天:在北門路上,北門商場隔壁2、3家
還有一家不知名的,在小東路砲校對面,郵局的樓上。
至於還有一家懇億,也在民族路上,但大多是以賣學生習習套件為主...可省略。

网友:
民倉
          台南市民族路三段265號
TEL:         06-2218968

欣欣
        台南市民族路二段17號
TEL:         06-2292898

其實是同一家啦 一個批發 一個門市

网友:
謝謝樓'上 大大的提供~~有空去看看~QQ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它的7、8腳對照Datesheet就是接地腳,Datasheet並沒有對它多做說明。
這是一個IC而不是一個MOSFET,所以不能代用,其實TNY267P並不貴也不難買到,我想只是你住的所在地店家不願意進貨的問題。

网友(2009-11-28):
各位先進您好!
最近因要修一顆AcBel 300W -DNNS ,無+5VSB。
參考了上文後,故障點也是一支20歐姆1/4瓦的電阻開路,
但是不同於樓主的是,TNY267P的第2,5腳阻值約140歐姆,遂找來22歐姆1/4瓦換上去,
心想應不會和樓主同樣的壞結果吧?
心理祈禱著小心插電上源,結果馬上就火光大作。
查看一下,發覺換上去的電阻和TNY267P燒毁了。

對此,特地查對DATASHEET中的Sample電路,發覺供給TNY267P的S腳的串連電阻是100K再經IN4005半波整流至TNY267的S。

因此心中最大的疑問,那支色碼紅黑黑金黑的1/4瓦電阻為何會和原廠的建議值相差這麼多?

我知道此文距樓主發表也有半年多了,真的很想知道後來樓主有否把它搞定了?
謝謝指導!

网友:
建議先測量變壓器高, 低壓兩端絕緣是否燒毀造成.

网友E:
謝謝您的好建議,得先找到 TNY267P 這個元件再續修了。

网友:
如果不易找到零件,可用 其他5v供應器, 像手機充電器 或分享器電源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謝謝您的好建議,得先找到 TNY267P 這個元件再續修了。

這裡有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10070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