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對高壓板比較了解的大大們

楼主(2009-03-10):
近日向友人拿了片高壓板
想已成展示架的燈管(把他弄成像日光燈管的樣式)
不過捏.. 百試不得其解
想請教一下大大們這個玩意上面的接點該如何連接
我電源輸入用一般的ATX POWER的大4PIN(12V)去接~  我想比較了解的大大們應該有解答~~

网友:
vin 接12V
GND接地  接負級
ENA就是開關 一般是給5V  然後覺得最好前面在接個限流電阻 你可以看看那條線後面有沒有電阻有的話應該就不用接了
只要接這3條就能開燈
ADJ是調整亮度 通常5V-0V調整 不接無所謂 就是以最亮的狀態工作

楼主:
接好了 不過 失敗~~
我還用兩條電源供應器的大4pin去接  結果都沒反映
不知道是哪出了錯

网友:
很像接錯了
電源輸入用一般的ATX POWER 黃色是12V  紅色是5V
由左至右應該是1紅5 V  2空  3黑G  4空  5黃12V   6空
如小龐寫的三條線就可以

网友:
嗯,真的很像是接錯了,黃色一般都是12V,紅色的是5v

楼主:
水啦~~ 謝謝大家的回答~~ 搞定

忘了請教一件事  這玩意 吃電會比頭頂上家用的日光燈吃電傷嗎?@@"

网友:
可以買個AC勾表測電流,不貴含運300有找,(AC,DC勾表超貴)....

當然也可以用電錶串聯測所耗電流,有一定危險性..

另一種比較貴,我沒用過....

网友:
覺得如果要比相同照度下的電費比較 那應該是比較貴的
小V大不覺得像他這樣4跟燈管還不如一跟15W的普通日光管檯燈嗎

高雄有160塊的勾表可以買 還有69塊的電表 只是不知道有沒有買的價值
像我弟也有一個勾表 可是很不準 都勾不到電流 不然就是明顯有少 ><

网友:
據我所知開關控制直接用 atx power 3.3v 接上就可

网友:
ADJ.那插座.送+5V給它..就會亮很多很多

但~~POWER要夠力喔!!!!

千萬不要用阿答不答

网友(2010-05-02):
還可變成日光燈...厲害厲害..

网友:
此方法可測試燈管好壞

网友:
可以改裝來
檢測液晶電視的燈管是否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