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跟我解釋一下此電路的動作原理嗎??

楼主(2009-03-11):
如圖~~可以請問一下充電端的部份是如何動作的嗎???
為何可以藉由可變電阻來調整電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充電迴路︰
V1 14V經由二極體往電阻1接電池正極,AO在沒有訊號輸入時光耦合截止,此時V+14V經由10K與0.47K電阻的分壓電壓為14*0.47/10+0.47=0.628V,此電壓經由2.2K電阻再往50K可變電阻降壓後接向達靈頓電晶體B極,因為不足達靈頓電晶體順向偏壓要求,此時達靈頓電晶體截止,故無法充電。
當AO有訊號輸入後,光耦合導通,10K電阻短路,V+14V經由2.2K及50K可變電阻接向達靈頓電晶體B極,此時滿足其順向偏壓要求,故電池負極經達靈頓電晶體接往V+14V負極,此時開始充電。

放電迴路︰
AO1無訊號輸入時光耦合截止,故達靈頓電晶體也截止,LAMP當然也無電流流過。
當AO1有訊號輸入時,光耦合導通,達靈頓電晶體也導通,LAMP為達靈頓電晶體負載,故電池向LAMP放電。

請注意!放電迴路必須在V+14V無供給狀態下,放電迴路才有作用,如果你不停止V+14V,當AO1有訊號輸入時,一樣變成電池無法放電,因為電池還可以從V+14V獲得充電電源。

楼主:
非常謝謝大大的解說~~

网友:
這是你找到的電瓶充電電路嗎?

楼主:
這是與別人想出來的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