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一般故障處理

楼主(2009-03-12):
LCD一般故障處理
一個合格的液晶顯示器件在使用時,有時也會由於不合理的使用、不適宜條件及配件不合格或安裝方法不當而出現故障。其原因和排除方法如下:
    1.“字跡”排除
    使用幾小時或幾天後,電極變色出現黑、棕色“字跡”,液晶盒產生氣泡,以致不能顯示。這是由於驅動電壓直流成分過大,從而引起電化學反血造成的。檢查電路,排除過大直流成分後,換上新的液晶顯示器件即可。當剛剛出現“字跡”時,可將液晶顯示器件加熱至保存溫度以上,即使液晶顯示器件顯示面全都變黑時,停止升溫,自然冷卻後,一般可除掉“字跡”。
    2.隱約顯示的排除
     裝配後出現不該顯示的筆段也隱約顯示,以致不能讀出,其原因可能是:
    (1)引線間不清潔.用幹細布擦淨即可。
    (2)天氣太潮,玻璃表面導電。室內乾燥後即可恢復。
    (3)公用電極或段電極懸空,重新安裝可*後,即可消除。
    (4)交流方波上下幅度不對稱,造成熄滅時截止不清,調整方波幅度即可解決。
    (5)導電橡膠條紋不正、不平行、絕緣性能較差,更換導電橡膠條即可。
    3.對比度差的排除
    對比度很差、或出現負像,或顯示混亂,或全部顯示,一般是由於背電極懸空造成,排除即可。
    4.混亂顯示的排除
    外界干擾也可能引起顯示混亂,排除干擾即可。
    5.全部顯示的排除
    解碼器正常,但全部圖元顯示。一般是背電極未接好,懸空或背電極接入直流。
    6.缺筆劃顯示的原因及其排除
    (1)電極引線沾汙,導致裝配接觸不良。
    (2)導電橡膠沾汙,導致裝配接觸不良。
以上兩項只需要進行清潔處理後重新裝配即可。裝配時不能用手觸摸清潔處理後的部位。
    (1)玻璃邊緣破損,劃傷外引線導電層。
    (2)裝配壓框不合適。
    7.無規律不正常顯示的排除
    造成混亂顯示的原因可能是:背電極懸空,驅動為直流、電源波動,接觸不良、電池耗盡等。可根據不同原因進行排除。
    8.斷續顯示的排除
    功能紊亂,不能調校,顯示時斷時續.其原因為電源電壓不正常,電池耗盡,此時需要換電池。
為了查尋液晶顯示器件在使用中的故障,可以使用指標式萬用表的r×10kω電阻檔進行尋查。這是一個高阻檔,可以查測出影響顯示的各種通、斷情況。又由於它具有9~15v直流電壓,因此可以驅動液晶顯示器件顯示,從顯示狀態上判斷量示器件是否正常.但是由於萬用表輸出的是直流電壓,故最好在檢測時不要拖長時間,以免發生電化學反應.可以用以下竅門減少直流破壞作用,即將一支表筆握於手中,然後用手指握住液晶顯示背電極,再用另一表筆探測其餘段電極,此時,外電源內阻會大大增加,從而堿少了直流成分的破壞作用。
另一種使用感應市電進行檢測的竅門也很實用。取一表筆線或普通電線,將一端繞在臺燈或其他電器的電源線外面,約2~5繞即可。此時,該電線中即會感應產生微弱的交流電壓。這個感應電壓內阻很大,具有50hz的交流感應電壓對一般家用電器雖然沒用,但用於驅動液晶顯示器件卻正好適用。此時,只要用手指捏住液晶顯示器件的背電極,用該電線末端觸碰段電極外引線,該段圖元即可顯示。用這種方法檢測液晶顯示器件的好壞非常方便,不過,由於感應電的電流雖然很小,但電壓還是很高的,因此,有時用這種方式檢測會發現未觸及的圖元也一起出現串擾顯示,這是因為其他外引線懸空造成的,此時用手指輕觸串擾顯示的電極外引線端,串擾顯示即會消失。
1.smt:是英文“surface mount technology”的縮寫。即表面安裝技術,這是一種較傳統的安裝方式。其優點是可靠性高,缺點是體積大,成本高,限制lcm的小型化。
2.cob:是英文“chip on board”的縮寫。即晶片被邦定(bonding)在pcb上,由於ic製造商在lcd控制及相關晶片的生產上正在減小qfp(smt的一種)封裝的產量,因此,在今後的產品中傳統的smt方式將被逐步取代。
3.tab:是英文“tape aotomated bonding”的縮寫。即各向異性導電膠連接方式。將封裝形式為tcp(tape carrier package帶載封裝)的ic用各向異性導電膠分別固定在lcd和pcb上。這種安裝方式可減小lcm的重量、體積、安裝方便、可靠性較好!
4.cog:是英文“chip on glass”的縮寫。即晶片被直接邦定在玻璃上。這種安裝方式可大大減小整個lcd模組的體積,且易於大批量生產,適用於消費類電子產品用的lcd,如:手機、pda等攜帶型電子產品。這種安裝方式在ic生產商的推動下,將會是今後ic與lcd的主要連接方式。
5.cof:是英文“chip on film”的縮寫。即晶片被直接安裝在柔性pcb上。這種連接方式的集成度較高,週邊元件可以與ic一起安裝在柔性pcb上,這是一種新興技術,目前已進入試生產階段。

以下是根據我們日常的維修總結的一些維修思路:
1.顯示器整機無電
這是一個應該說是非常簡單的故障,一般的液晶顯示器分機內電源和機外電源兩種,機外的常見一些。
不論那種電源,它的結構比crt顯示器的電源簡單多了,易損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險管、輸入電感、開關管、穩壓二極體等。
比較少見的故障是由主板cpu引起的電源不啟動,這部分其實原理也比較簡單,就是通過鍵控板到cpu,再通過cpu輸出一個控制信號驅動電源變換積體電路工作。
2.顯示幕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電源指示燈常亮。
這種問題一般是高壓異常造成的,是保護電路動作了,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顯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視”。
檢修的要點是對比修理法。
因為,現在的液晶顯示器的高壓板的設計一般都是對稱的設計,而兩邊都壞的可能基本上沒有。
一般老機容易出問題的是升壓變壓器和燈管,新機的保護電路和工藝問題比較的多。
3.螢幕亮線或者是暗線
這種問題,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
亮線故障一般是連接液晶屏本體的排線出了問題
暗線一般是屏的本體有漏電,以上兩種問題基本上就是給機器判了死刑了,沒有維修價值的,因為一塊屏的價格太高了。
4.花屏或者是白屏
這種問題一般是屏的驅動電壓出了問題,如果是屏的驅動電路在主板,那麼應該是主板的故障,如果屏的驅動電路在液晶屏上,一般情況下屏就應該換了,維修的風險很大的。
5.偏色故障
一般可以進入維修調整模式進行調整。
6.其他相對少見的故障
干擾: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液晶顯示器有可能出現一些干擾,大部分是正常現象,有少數是電路上帶來的。
因為,液晶顯示器的特殊生產工藝,造成了只有在標準的工作模式下檢測到的問題才能夠算是故障。

网友:
感謝板主分享了  努力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