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r533記憶体供電有問題

楼主(2009-03-12):
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WINXPSP3-8CF014\\My Documents\\My Pictures
請問這個板子的記憶体供電電路和供電電子零件是如何?狀況是插什麼記憶体除錯卡都25還會bb叫,記憶体本身是好的,在別的板子是正常的發文格式不正確,發文前請先看版規! 要貼圖請回覆滿10篇即可使用。

發文格式不正確?? 安安 不是有主板型號和狀況的詳述了嗎?那要如何寫呢?請指教,謝謝

楼主:
哇....不會貼圖,沒有正常顥示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現診斷碼25有可能是記憶體供電出問題,也有可能IO或BIOS晶片...等地方出問題

請問你有檢測過記憶體供電嗎?圖我先幫你貼上...

网友:
playx大借你的圖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k大..網路中判斷分析有時壓力很大,也希望各位大大能像k大一樣無私分享

楼主:
真是感恩呀,原以為這貼已沉到海底了,看了各位大大的回復和解說以後,馬上拿起板子作測試,看是否和大大說的一樣,等一切都裝好後,按下pw-on,奇蹟發生了,竟然會開機,真是無言 ..............,為何會這樣子,會是先前的記憶體和這個板子八字不合,現在裝在板子上的不是上次的那條,這個疑問還請各位大大說明一下了,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你是來亂的喔.....(開玩笑)

1. 相容性

2. 金手指未清潔

3. 人為技術沒插好

4. 如K大說得空焊但被你喬好

网友:
果然是莊孝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為您以說明了"會是先前的記憶體和這個板子八字不合.現在裝在板子上的不是上次的那條"

如同P大的第七帖

1. 相容性
(記憶體顆粒..記憶體顆粒數..使用電壓.都有關係).

2. 金手指未清潔
(或有清沒有潔.還有記憶體插座一般人都忘記清這邊 )

3. 人為技術沒插好
(雖有防呆..還是很多人........會反插 )

4. 如K大說得空焊但被你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