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除錯卡

楼主(2009-03-12):
今天 小弟買了一張 除錯卡,在台中電子街買的

是這一張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12116498 一模一樣的

剛剛接上去,什麼都接了,但是 lcd 、鍵盤、mouse沒有接,但debug 的四個燈全亮,完全沒讀碼?

換了別張壞掉的主機板 也是相同的,我是不是買到壞掉的debug呀

麻煩大大告訴我一下,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自己先看一下說明書,它會說明主機板在正常及不正常狀態下表示什麼燈號,如果跟說明書記載不符,當然拿去跟店家換一片。

楼主:
wish大大,英文的,看不懂....但我想問,你們接應該也不用外接lcd 跟 mouse 一樣都會讀碼吧

网友:
那四個燈應該是 12v 5v 3.3v reset 稍微看一下LED旁邊的字!

上面的碼開機下去就會跑了! 如果不會跑就要看你的主板有沒有問題嚕!

楼主:
剛剛跑另一張有問題的板子,有跑碼了。但msi的這張沒有跑碼。而 四個燈就一直亮,我在網路上有看到別人說,可能是電源供應器 供電不足

我想應該是這個原因,明天借一個新的來測

网友:
Debug本來就要再正常供電電路給cpu起動後才會開始出碼喲!否則可能是FF 或00 或-- 不一定,要看您的除錯卡的種類..

网友:
你看過我們關於除錯卡的文章嗎?......這張卡再平常、再正常、再簡單不過了....

左上角的八段顯示LED代表錯誤碼,英文字母D會以小寫的d表示,B=b...

四顆紅色LED應該是代表主機板上頭使用的電壓+12V、+5V、+3.3V、-5V...電路板上有白色印刷字可以識別..

除錯卡使用只要"主機板"啟動了應該就可以看到左上角的LED在跳動變化....滑鼠鍵盤等周邊"非必要"..

如果要跑完整個POST程序要有CPU、RAM、DRAM、VGA存在....

比方你收到一台送修電腦,主機板啟動後沒顯示畫面,你就可以透過除錯卡看錯誤碼停在哪,再按照BIOS廠牌對照
錯誤碼的意義(每種BIOS牌子都不同)...例如AWARD BIOS主機板沒插記憶體會停在"C1"

楼主:
菜鳥大大,我有看。除錯卡它的目的就是顯示故障代碼而已,但目前 主板有開機,但四個燈全亮,但完全沒有亮代碼。

大大可能誤會錯我的意思,我可是有認真的喔

网友:
我想你那如果是新買的..你應該回到原購買地點 詢問老闆 該卡是否正常或如何使用..
如果真有問題~也可以馬上換新的..這會比在這詢問問題點會比較快吧..?

楼主:
嗯,小弟剛入門,有的地方還不懂,請大家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說那八段LED沒亮?

我猜那可能壞掉了,你可以換插槽測試看看~

如果你插ISA BUS (P3主機板)要注意卡的方向,避免燒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