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A2 (REV7.0) 觸發開機失效

楼主(2009-03-13):
這片主機板上面的ATX SWITCH觸發不開起
但是把以插在24PIN上的(綠.黑)短路觸發馬上可開使正常工作~~

怪了 難道這塊主機板也是有像華碩的電路開機晶片的東西嗎?@@
標題不符合板規,已代為修改。
by Tony

网友:
回复 网友A:

華碩的專屬io一般尾部都是帶-A,無法觸發開機不一定是IO出問題,也有可能是

其他地方出問題或短路....

网友:
要根據開機電路原理跑線路,知道這主機板的設計方式..

网友(2009-06-06):
如果這樣還是不行的話可能就是RTC 的問題了!可以換SUPER I/O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有這招啊!手指的電阻幾乎是100K歐姆以上,把它跨在南橋的Clock,再觸發會啟動,是什麼原理啊?我不清楚!

网友:
手指壓石英晶体可以改變的是溫度或是接點的壓力,如果內部接點脫落,可能對增加接觸降低電阻會有效.

但是(綠.黑)短路觸發強迫開機,power及機板可正常工作,顯示其為開機電路故障,其他都是好的,不用查石英晶体.

開機電路,除南橋及I/O外,可先檢查外部電路,再對晶片下手(難度較高).檢查開機電路的三極体,二極体,小電容之類元件.

网友:
keyin大的方法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感謝指點 ^_^

网友:
看圖片中..有注意到20pin電源插24pin...這樣可以嗎?不會有影響嗎?
如果可以....那麼為何要做24pin...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上不會有影響,因為多那4PIN是補電用的,上面沒有訊號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橋旁邊的石英晶體振盪器頻率是32.768MHz,K跟M差很多,不要誤導大家....

网友:
謝謝..(愛胚車的OtaKu)..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