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O JT101 DVD光碟機(已放棄)

楼主(2009-03-13):
一位失散多年的好兄弟,昨天抱一台DVD要給我玩,天啊以為我是神,東西壞了第一都會想到我,平常都不理我...

DVD光碟機真的沒碰過,只能應付他一下,狀況是讀不到碟,而且會發出"卡""卡"的聲音,光碟讀取頭也清潔過,

狀況一直未解決,試問有前輩修過嗎?謝謝..

因為找不到原因,把問題先假設在解碼板上面,發現驅動IC CD5888CB發燙(粉燙),請問這顆IC很常見嗎?一般電料行買

的到嗎,謝謝(IC週邊零件已檢測OK)

网友:
 表示p大您有出名啦,話說我也有2台都是這個狀況呢ˋˊ , 讀不到碟的時候都卡卡叫,都快拆爛了,以目前小弟是無能為力啦,不過現在修不好不代表以後修不好(疑?好像在那裡看過這句話)
我很想知道如果不能修,,不曉得可不可以改裝成電腦用的光碟機,目前乾脆用一台爛電腦接電視,這樣更方便,什麼檔都通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若要改成電腦用,可能需要這種介面才行,工程有點浩大,電源跟遙控器碼都要解決..

電腦接電視可能要接液晶電視,畫面才優..

楼主:
多謝a大提醒,雷射頭也可能掛了,現在電料行不知有沒有賣這種低價dvd的雷射頭...

网友:
你們講的都不對...

會出聲音肯定是有東西卡住甚至潤滑不良......

光碟機會動的不外乎..

1.主軸馬達

2.光學讀取頭移動進步馬達....

電子電路故障應該不會有聲音吧?

拿潤滑油潤滑一下光碟機關節處...

這光碟機有正確夾片嗎?

讀取時有無進入運作位置,讀取頭抬升至水平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類光碟機俗稱(壓機--台語發音)跟電腦光碟機構造稍微不同,也就是沒有上蓋

所以你說的狀況都可以一眼就看出來,狀況有點像雷射頭髒了(已清潔過也調整VR過)或

解碼卡無法解碼所發出空讀光碟片的聲音,有開場logo,但是讀不到光碟...

PS:現在已經可以讀到碟,但是有時按鍵沒按會自己跳或者畫面一頓一頓...

网友:
91年在家樂福買的DVD播放機,一年過後就讀不到片,
拆開機殼發現有IDE排線、大4P電源,所以我就外接一台LITEON的光碟機,用到現在一切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ide排線的好像以前機種,現在很難找到這種機型..

找了好幾家都找不到雷射頭跟ic,修復率等於零..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沒錯!
國產DVD播放機剛出來的時候,裡面的零件有的都是電腦用的,
現在出產的機器已經看不到了!

VITO好像一千多就可買到,真要換雷射頭,就乾脆買一台新的!

現在國產DVD播放機的雷射頭最容易讀不到片,其他部分還不容易故障,尤其一年保固後,只要讀不到片,廠家都是報價很高,意思說再買台新的,反正一千多就可以買台全新的了!

我一直很想用電腦的光碟機下去改,可是我沒這個本事,

P大要不要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錯!
國產DVD播放機剛出來的時候,裡面的零件有的都是電腦用的,
現在出產的機器已經看不到了!

VITO好像一千多就可買到,真要換雷射頭,就乾脆買一台新的!

現在國產DVD播放機的雷射頭最容易讀不到片,其他部分還不容易故障,尤其 ...

我想你意思是~這種機器由於售價低,一但出問題維修起來就超越成本,變成變相的"拋棄式"產品..
就像低價的印表機,可能單色+彩色墨水買個幾回就等於買一台新的機器了..

P大這台很像是將光碟機電路板(控制器)和播放電路整合在一起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一直查不到排線針腳定義,解碼驅動板也查不到任何資料,

所以改造是有困難的..

其實是想修看看,也終於知道許多人把dvd光碟機丟掉不修的原因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G:

看看 P大提供的第一張照片就知道,
打開上蓋,機內就那三樣組件,成本有多少?廠商比我們還清楚!
用賣的比較快,一方面讓自己有業績,一方面又幫公司賺利潤,
我也覺得用一年壞掉就丟,太浪費了!印表機也一樣,耗材比機器貴,真的太不合理了!
所以,以後買這些產品要把握黃金一年保固期,只要不是人為的,廠商都得負責維修,一但時間到了,就別想再奢望廠商會為你服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P大,你可以問問親朋好友或鄰居,看他們有沒有這類的播放機不要的,
或許可從中找到替用的零件也說不定!

网友:
因為找不到原因,把問題先假設在解碼板上面,發現驅動IC CD5888CB發燙(粉燙),請問這顆IC很常見嗎?

因為小弟也有拆過好幾台光碟機~這顆IC在一般光碟機內都有..而且都很燙~上面通常都會有散熱膠片~
P大可以試試拆台壞的光碟機看有沒有一樣或類似的??

CD5888CB

CD5888CB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去年在西寧南路有找到雷射頭,在橋頭的那一間。只是型號好像不多。p大可以帶屍體去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真的壞雷射頭就麻煩了,據我所知一個雷射頭的價錢應該跟一台新的所差無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 P大提供的第一張照片就知道,
打開上蓋,機內就那三樣組件,成本有多少?廠商比我們還清楚!
用賣的比較快,一方面讓自己有業績,一方面又幫公司賺利潤,
我也覺得用一年壞掉就丟,太浪費了!印表機也一樣,耗材比機器貴,真的太不合理 ...

嗯......沒錯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關愛,小弟已放棄了,零件拆一拆準備送回回收場..

网友:
門路的問題而已,加油吧各位大大動ㄍ腦改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可能就沒那麼好運氣了.

幾年前遇過類似的機子, 但拿一台電腦用的DVD ROM來接, 居然連DVD開機畫面都跑不出來....!@#$%!#@......

最後忍痛把整台送去回收.

网友:
原來大家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程度這麼嚴重,還可以把電腦的DVD ROM移植到DVD Player,
真是佩服啊.

网友:
P大
您把雷射頭調離壓片轉軸後放入碟片.看雷射頭是否會歸位(會往壓片軸方向移動)
會歸位的話.您把雷射頭到機板的軟排線拆下清潔後再插上試試

网友:
哇勒~~回完文才看到.P大已宣佈放棄
SORRY

楼主:
回复 网友J:

謝謝L大....軟排線我也清潔過,也調整雷射頭旁VR

從不能讀片已變成可讀壓片,燒錄片仍讀不到,

畫面始終會一頓一頓,控制鍵有時會失控,例如沒退碟

自動退碟,沒停止播放自動停止.. .等 ,所以偶就放棄

网友:
雷射頭要有門路才好取得:
http://www.sheen-yen.com.tw/  這是位於板橋的進口商,不知少量賣不賣你.
也許你可問問他們哪裡有客戶,向客戶零買.
約5年前我向其下游客戶(維修商)買過一顆,hitachi hop-1000 約1100元,不知現在行情多少?

    你的"卡"卡"聲應是入片或投電後,雷射頭的透鏡對焦時,上下移動的碰圈聲!
依經驗判斷讀取頭不良的可能約8成.若零件太貴勸你就別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這條資訊很優喔,又多一條門路,可惜是低價DVD應該不值得修,還是要感謝你提供

資訊..

网友:
丟的好!

這種 DVD Player 現在大廠牌的也才賣 1千多台票,而且什麼格式都能播。
所以你想像她用料能多好,所以壞了也沒人要修,賣雷射頭的人也沒人要賣,庫存的老機型零件能賣完就是好事一件。

我一些客戶用的都是 四五萬元的專業用 CD Player,例如有調速、Auto Cue、連動遙控的功能。
也是很會壞,現在連代理商也不備零件了,因為不夠成本。
我也不想幫他們修,只能叫他們節哀。
直接再賣新機就好,我有業績客戶也用的安心。

网友:
各位大大您們好
小弟是剛加入的新會員 , 國產及這款DVD我修過很多台.

版大所說的現象:
1.可以先查一下雷射頭組連接解碼板上面6PIN排線的中央兩條線是否斷線
2.雷射頭組上面的開關
3.最後解碼板故障

另外如果有需要雷射頭及相關材料可以找我.

网友(2009-07-27):
看到這篇文章
才想起之前也修過一台DVD Player
但壞的地方卻是電阻黑掉,電容漲起來
換過後還是有點小問題
但是把AC電源插頭反接就正常運作
很神奇喔

只是最近還是掛了
懶得在拆開修了
畢竟只要一千多就有一台新的DVD Player啦!

网友:
之前修過都是電源板出問題,上面的電容實在是....(搖頭)

网友(2009-11-23):
讚喔

對阿
失散多年的好友
會找回來
但都只有要修東西才會主動

這類人類我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