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現在有在賣測POWER的機器得疑問

楼主(2009-03-13):
1.我拿來測蛇吞象...5V都偏高[5.4][有人說是線路設計問題??]
2.右下角PG代表是安培還是瓦數...低於280.高於380不正常

機器圖片[借用雅虎拍賣]http://tw.f4.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38208371

楼主:
有在新店者可以找我拿壞POWER回去搶修或是拆零件[50]..我是做回收商[裡面的小職員]
公司有板子.POWER.CPU.硬碟.電腦類全都有..印表機也有..液晶也是

我的即時通[milklue1227]...我不是打廣告.我也了解零件買不到的痛苦

网友(2009-04-17):
沒看到照片 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目前持有的測試器是同款的
PG是POWER GOOD訊號 在ATX電源線呈灰色 正常值應該是100MS~300MS之間,它是指在多少時間內發送PG訊號給主機板的意思~(若有誤 勿見怪呀~)
當然這種簡易的測試器都不太準,還是用三用電表比較實在。

网友:
個人覺得空載電壓不準....
只要空載不超過6V....
就可以加上負載後再用三用電表來量....
這樣才準....

就好像汽車電瓶....
壞掉的電瓶....常常空載時量起來都有近13V....
結果....它就是無法讓你啟動車子....
因為加上負載後....它根本就電壓不足....讓換掉了....

网友:
我也覺得空載電壓不準
加上負載後再用三用電表來量

网友:
自己使用這種設備的心得,給各位參考一下

測試器會響(就是有數值異常在跳動,Speaker發出警告聲)通常代表Power有問題

不過也有很多例外,像是大部分的Power 12v都會偏高或者偏低,除了20pin電源之外,還要接4pin的電源在測試器他才不會發出警告

另外有一些電源供應器的5V都會偏高,實際上上了負載之後都會恢復正常值

也有一些數據測出來完全正常,不過實際上沒辦法開機的(如4# hannahmo大大說得汽車電瓶的情形式一樣的)

不建議太依賴這種設備,不過基本上仍然可以參考用,畢竟測量很方便速度很快~

网友(2009-06-21):
請先用電錶量看看,我也有還一個測power,測出來跟電錶都有0.2v 的誤差

网友(2009-09-13):
我曾經跟做電供的工程師聊過.
基本上,在POWER的輸出值都可容許上下5%的誤差.
個人在測試使用上,3.3V , 5V 可以低一點,不要高.
舊電供
3.3V 測出 3.2V~3.3V
5V 測出 4.9~5.1V
12V 測出 11.7~12.3V
PG值要在 250~350之間
還可使用.
如果PG過大,就是整流後蓄壓的電容爆了.300V或450V的.
不過有的還是要用電表再量測過再用.
5V SB用測試器量的時候,5.2V 就最好不要再用了.
主機板經過使用後,元件抗壓性不好.
用到這種電供,運氣好,只是不開,元件沒壞.
運氣不好,馬上掛.

网友(2009-12-12):
引用 楼主:
1.我拿來測蛇吞象...5V都偏高[5.4][有人說是線路設計問題??]
2.右下角PG代表是安培還是瓦數...低於280.高於380不正常

機器圖片[借用雅虎拍賣]http://tw.f4.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38208371 ...

這種測試器其實無法測試POWER的好壞. 因為它裡面的假負載太小了. 通常測試得掛上約60%以上的大負載來測試POWER.
舉個例子:如POWER輸出端的電容衰退老化時. 輕載測試都是OK的. 但若實際上機或掛大負載測試. 是無法啟動的...
另外PG信號單位是延遲時間. 正常值約300ms左右. 就是POWER啟動時. 過了0.3秒才會送一個5V的開機訊號給主機板. 電腦才會開始開機動作

网友(2010-04-01):
最近在修一片主機板
每次開機跑馬燈到一半就當機
但是跑DOS是正常地
原來是CPU 供電電容報漿了

网友A(2010-05-18):
我也做了一個,利用銅柱當做電壓測試點和假負載的連接,真的很實用,感謝!
http://tw.myblog.yahoo.com/vul5j ... ev=-1&next=1361

网友(2011-01-04):
應該加上負載後再測試.

网友(2011-04-11):
不能完全依賴~但還是很方便的工具
有顯示故障電壓或聲響~一定壞ㄉ
顯示都正常卻不見得是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測試時可在大4P裝HD,FAN,看+5,+5sb,+12的值穩定pg500以下大約是還ok,瓦數就要上負載才準

网友(2011-06-13):
原來負載效應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1-07-14):
各位大大好厲害 小弟還蠻習慣用市售的電源測試器測試的
雖然知道 那種東西 數據正常不一定準 但是就簡易測試
沒想到版上有大大自製 真厲害 另外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 可以跟我說pg 值是在做什麼的嗎?
我知道power good 不過不知道他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网友B:
什麼是電源PG信號

摘自  韋小寶的--- 盛*電腦工坊   今天才略有所通.與各位分享.

PC電源不僅輸出電壓,還要與主板有信號聯繫,兩者在時間次序上有一定的關係,這就叫做時序。

時序是電源與主板良好配合的重要條件,也是導致電腦無法正常開關機,以及電源與主板不兼容的最常見原因。

時序中最重要的是電源輸出電壓(通常以5V為代表)與PG信號,以及PS_ON#信號之間的關係。

PG信號由電源控制,代表電源是否準備好,PS_ON#信號則由主板控制,表示是否要開機。

兩個信號都是通過20芯的主板電源線來連接的,

電腦開關機的工作過程是這樣的:

  電源在交流線通電後,輸出一個電壓5VSB到主板,主板上的少部分線路開始工作,並等待開機的操作,這叫做待機狀態;

當按下主機開關時,主板就把PS_ON#信號變成低電平,電源接到低電平後開始啟動並產生所有的輸出電壓,

在所有輸出電壓正常建立後的0.1~0.5秒內,電源將會把PG信號變成高電平傳回給主板,表示電源已經準備好,然後主板開始啟動和運行。

兩個信號都是通過20芯的主板電源線來連接的,

  正常關機時,主板在完成所有關機操作後,把PS_ON#信號恢復成高電平,電源關閉所有輸出電壓和PG信號,只保留5VSB輸出,

整個主機又恢復到待機狀態。

  當非正常關機時,主板無法給出關機信號,此時電源會探測到交流斷電,並把PG信號變為低電平通知主板,

主板立刻進行硬件的緊急復位,以保護硬件不會受損。

這種情況電源通知主板斷電後,至少還要保持千分之一秒的正常輸出電壓,供主板進行複位,

否則有可能造某些硬件的損壞這種情況電源通知主板斷電後,至少還要保持千分之一秒的正常輸出電壓,

   AT電源中

沒有5VSB和PS_ON#信號,因此只有PG信號與輸出電壓間的配合關係,因為信號相對簡單,所以很少出現異常和不兼容的現象。

實際應用中,除了時序問題,還要注意信號的驅動能力是否匹配。

ATX電源的

PG      信號線一般為灰色,高電平時應為2.4V ~ 5.25V,低電平為 0V ~ 0.4V。

PS_ON#  信號線一般為綠色,高電平時應為 2V  ~ 5.25V,低電平為 0V ~ 0.8V。

電源無“PG”信號的處理電源無“PG”信號的處理

PG信號即電源中的POWERGOOD信號,又稱“電源好”信號,在ATX電源中,該信號稱PW-OK信號。

微機開機後,由於各路輸出電壓的時序不同,易對主板的工作狀態造成混亂,

因此,電源中特設了一個延遲的PG信號提供給主機板,該信號從IBM-PC誕生時就有,一直沿用至今。

  ''對該信號的要求是:開機後,相對於+5V電壓,延遲100ms~300ms產生,

                               在關機時,則提前100ms消失''。其波形和+5V電壓的時間對應。

在主板上,該信號和主機的RESET信號是邏輯與的關係,

                    開機後,當PG信號由0V跳變到+5V時,微機開始啟動,

                            當PG沒有信號時,微機相當於一直按下RESET鍵不放(此時硬盤燈、光驅燈常亮),

不能進入初始化狀態;當開機時,如果PG信號與其它各路輸出電壓時序混亂(一般指延遲時間不足),則開機後機器也不能啟動,

但和該信號沒有時不同的是,此時按一下RESET鍵,機器又能啟動。

    要注意區分這兩種故障,如果開機後該信號不穩,時有時無,則主機就會頻繁地重新啟動。

與PG信號相關的電路圖。

在AT電源中,脈衝寬度調製(PWM)集成電路LM494的

第12腳是工作電壓輸入端;

第14腳是+5V基準電壓輸出端,給保護電路、PG信號形成電路等提供工作電壓和基準電壓;

第3腳是TL494內部振盪器的振盪脈衝輸出端,

在電源正常工作時,該腳的波形圖見圖3,該腳輸出電壓經R50、R51分壓後加到LM339中IC1的同相輸入端;

IC1和IC2是集成電路LM339中的兩個比較器,LM339的工作電壓由+5V基準電壓提供。

在電路中,各電壓的產生有一定的次序。開機後,電源的各路電壓輸出端逐漸建立起正常的電壓,

TL494的12腳得到工作電壓,其內部的穩壓器輸出穩定的+5V電壓,一路送給LM339作為工作電壓,

另一路經R52和R53、R54分壓作為IC1、IC2的比較基準電壓。開機後,電源的各路電壓輸出端逐漸建立起正常的電壓,

同時TL494內部的振盪器開始工作,因TL494具有軟啟動裝置,第3腳輸出的振盪脈衝逐漸由無到有、由弱變強,

當第3腳的脈衝信號電壓有效值不足2.5V時,IC1因同相輸入端的電壓較反相輸入端的電壓低,輸出低電平,

同理,IC2也輸出低電平,   此時沒有PG信號    。

  當第3腳的脈衝信號幅度達到正常水平,

其電壓有效值達到+2.5V時,IC1輸出+5V高電平,該高電平通過R55對C20充電,當C20上的電壓達到+3.5V時,

IC2翻轉,輸出延遲的高電平作為PG信號;

    當關機時,由於ICLM494供電端的濾波電解電容容量(4.7μF)較小,而相比電源各路輸出電壓的濾波電解電容容量(2200μF)較大,

該電壓較早消失,導致+5基準電壓即LM339的工作電壓消失,IC2輸出電平變低,達到PG信號比電源輸出電壓提早消失的目的。

目測相關的電路,沒有明顯損壞的元件。

測量IC1、IC2的工作電壓+5V正常,LM494的第12腳的電壓+24V也正常,

但IC1輸出電位較低,導致IC2的輸出即PG信號輸出不正常。

測量IC1、IC2的工作電壓+5V正常,LM494的第12腳的電壓+24V也正常,但IC1輸出電位較低,導致IC2的輸出即PG信號輸出不正常。

因比較器輸入端的輸入阻抗較高,用萬用表不易測得其正確的電壓,測得的電壓並不能反映該腳的真實電壓值。

    通過前面的分析,要輸出正常的PG信號,首先IC1應輸出高電平,而此時該端電壓不正常,

究其原因是其同相輸入端的電壓達不到要求的幅度。測該部分沒有損壞的元件,根據描繪出的電路圖,

發現在IC1的同相輸入端有一個調整電阻R*,是用來調整IC1同相輸入端的電壓的,現其電壓偏低,說明調整電阻R*和R51的並聯阻值太小,

索性焊下R*,再開機,機器已能正常啟動,此時測PG信號輸出端(橙色線)電壓為正常+5V。

該例故障排除較簡單,但故障現象卻較少見,究其原因,可能屬電源使用一段時間後部分參數發生變化導致了該故障。

网友(2011-09-23):
樓上FMSTAIWAN大說的太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個,利用銅柱當做電壓測試點和假負載的連接,真的很實用,感謝!
http://tw.myblog.yahoo.com/vul ...

你的銅柱測量點
是不是和LED串聯
怎麼每個電壓都偏低呢?

网友:
此電源主板, 有VR 調整 ?
無負載下 ,  強剚起動
用三用電表量測, 看看電壓輸出有無偏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麼是電源PG信號

摘自  韋小寶的--- 盛*電腦工坊   今天才略有所通.與各位分享.

上了一課 學校學不到的,真是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銅柱測量點
是不是和LED串聯
怎麼每個電壓都偏低呢?

並不是跟LED串聯, 其實是我的電表壞了啦,失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