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雲 K8NF4X-754 POST不跑,除錯卡00 [以解決]

楼主(2009-03-13):
大大們,因為這個論壇的關係,已讓小弟成功的修好一個LCD~@@!
所以..現在像比較複雜的主機板挑戰~!!!
小弟這個版子現在是測試到BIOS的第22隻腳R之後不會有低電壓~@@!
測試的時候我是把BIOS拔下來測試的!!
P.s.BIOS是PMC FLASH的PM39F040-70JC,小弟有看過W大寫的BIOS的角色裡面P大的補充,但是...好像沒有相關訊息,但是...應該都是第22隻腳~@@
GOOGLE大神也有不靈的時候  >"<
想請問大大們...我現在要往CPU還是晶片去查電路阿??
這塊版子是整合晶片...@"@
爬了很多文...小弟眼殘...找不到整合晶片的相關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這樣子很難回答...

請問...

1. atx插槽3.3v,5v,12v跟4pin-12v有無短路?

2. 觸發pw-sw開機動作的現象,例如reset燈有沒有閃(常亮或常滅或一閃),cpu風扇有沒轉..等開機現象?

不開機"00"的狀況很多希望你能多提供一點資料來..別的大大比較不會誤導..

楼主:
報告P大!!
ATX插槽我有翻到背面測(通電時候),都正常,所以那邊應該沒有乾焊。

按RST除錯卡會閃一下,CPU風扇有動,除錯卡一通電就是00不會跳其他的號碼....="=
(沒辦法順便看樂透號碼...我恨阿...)

有拔水銀電池試過!!一樣...

网友:
你的主機板POST不跑....

你確認過處理器插槽的C、P、R沒有?

RESET正常嗎?...PCI、IDE、PCI-E介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一個習慣養成,若短路再強行加電只會更糟..(4pin 12v的黑棒要往前一排,畫錯)

當你測主機板上(原bios晶片22腳)沒跳動電壓,應往cpu座查,如果沒假負載就要跑線路..

K8(754)引脚CPU座顶视图.pdf (1.8 MB, 下載次數: 92)

為何要如此做我懶的打字請參考此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215&extra=page%3D1

如果是我會先查cpu有無復位,假設有會做以下檢測,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P大
連結的那篇我有看了,我有看到流程,所以我要查CPU那邊跟總線(不知道有沒有翻譯錯...)??
然後大大要我測試的那些點,我有些問題...
量短路那裡,要用什麼檔去量阿??火線作業還是不接電作業??
因為大大要我測量那個,經過我286的頭腦分析,應該是要測試有無短路吧~@@!
但是...這樣應該就不用分紅棒跟黑棒了才對...望大人指引名燈阿~~~~
如果是要測量有無短路的話,我有轉到歐姆檔,然後照大大說的去做,會逼逼叫耶,害我在那瞬間以為我身在夜店裡。
再來就是CPU腳位那裡,我去量沒有電壓~
是對的嗎....
CPU覆位那邊我有上假負載量過,電壓正常,RS之後會跳動!!
那些MOS跟IC也都正常,沒有很燙... (吃不了烤肉了... )
IO那個型號是WINBOND的W83627HF-AW

楼主:
回复 网友D:

報告A大
因為沒跑POST,所以我想跟PCI-E和PCI那邊沒關係,所以我就只有測CPU的PCR。
看到大大的回覆後我就上去量了,PCI-E的負位沒電壓~@@"
是因為我沒裝BIOS的關係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量短路那裡,要用什麼檔去量阿??火線作業還是不接電作業??
因為大大要我測量那個,經過我286的頭腦分析,應該是要測試有無短路吧~@@!
但是...這樣應該就不用分紅棒跟黑棒了才對...望大人指引名燈阿~~~~
如果是要測量有無短路的話,我有轉到歐姆檔,然後照大大說的去做,會逼逼叫耶,害我在那瞬間以為我身在夜店裡。

一般都是斷電用二極體量對地阻值來判斷是否有短路,當然有分紅黑棒方向,跟指針剛好相反,你的
電錶是蜂鳴檔跟二極體檔在一起,為何你說用歐姆檔測會bb叫,我不懂什麼意思..

再來就是CPU腳位那裡,我去量沒有電壓~
是對的嗎....
CPU覆位那邊我有上假負載量過,電壓正常,RS之後會跳動!!

我也看不懂什麼意思,如果你有假負載,請測量pg跟reset是否有電壓,第三張圖可能
是記憶體供電,不知你測量電壓是否有異常?謝謝

网友:
小弟有一張主板也是一樣的問題(不過是ASUS K8V-X SE),供電MOS都正常!除錯卡一通電也是00,CPU沒有工作
之後更換在CPU旁的電源控制IC,就把00的問題給解決
希望這個方向對大大能有所幫助

楼主:
回复 网友F:

經過大師的解釋,在經過我80286的頭腦分析之後~@@!我董了!!!
因為大師要我量的地方可能是大師算錯腳位,所以會BB叫  = ="
不過我還是有測一下其他大師要我測的東西,確定,沒有短路!!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假負載沒有PG...
不過有RESET,RESET跟CPU內核電壓也是正常的!!
記憶體供電那邊也沒有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大大給我的意見,我會試試看的!!
時間沒有很多  >"<
還要去電子材料行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不是大師別害我,我只是把我的經驗分享給你參考,腳位畫錯我很抱歉...

你說沒pg,但有reset,核心電壓,意思是說假負載上沒pg測試點嗎?

既然有核心電壓那電源控制ic應該沒有問題也不用去買,因為電料行可能沒有賣..

不知你的開機問題是否跟這帖有類似..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603&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吧...那...叫大大~@@!
大大~~~~~喔喔喔~~~~
(我不是在思春喔 = =,只是用言語和文字也無法表達我對大大的景仰!!)
大大沒這麼說,是小的愚昧!!
對...就是假負載上面沒有PG測試點....大大686的腦袋就是和別人不一樣阿~~~

因為W大的"主機板滿足三大條件之後的檢測"有提到在PCR正常的情況下RESET,BIOS的22隻腳應該要有低電位,沒有的話要往南北橋去找!!
但是...小弟...沒做作業  >"<
所以不知道要去哪邊找...也翻了很多舊文...好像都沒提到...
還是是我的286腦袋處理不過來阿...

補充~大大,好像不太一樣~@@!
我的還會繼續送電~@@!
風扇還會轉阿轉阿~迷彩七紅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當cpu有復位,而bios 晶片22腳沒跳動電壓,是該往南北橋查,但是這片是amd 754 +nf4

,所以只能查nf4(amd 754 內建記憶體控制,你說記憶體供電正常,插槽跟記憶體相容性

應該有排除)...,接下來討論只供參考未必是問題核心...

1. 適度按著nf4(把散熱片裝回去),看看會不會跑碼,若會跑就是空焊

2. 若有pci-e阻值卡請打ad總線對地阻值或對照表來打阻值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917&extra=page%3D6

3. 以上試過都ok,若有io則替換看看

4. cpu座空焊(478,775我可以從假負載測總線對地阻值來判斷,但amd 754 以後我就不懂總線的意思,無法給你太多意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503&extra=page%3D1

ps:假負載上的總線,台灣稱作匯流排

楼主(2009-04-28):
跟各位報告一下,目前狀況...
板子...被拿去資源回收了  = ="
昨天終於有時間要繼續征服它的時候...發現不見~@@!
問過我媽之後,被拿去做環保廢棄物回收了....
垃圾車的宣導真是有效  = ="
讓各位白忙了...SORRY....
尤其是P大...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K:

千萬別這麼說,沒有實質幫上什麼忙,希望有空常來討論..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努力消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