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1 電源按鍵沒反應.BENQ 字樣 一閃一逝的重複著.

楼主(2009-03-13):
我是維修菜鳥.
我有一台 BENQ FP731 現況 電源按鍵沒反應. 一插電.就是看見螢幕顯示 BENQ 字樣 一閃一逝的重複著.
我拆下來. 看 PI板. 有顆電容1000uF 16V 微凸. 我去別的PI板 拔了一顆來換上..
結果毛病依舊...
請問應該是哪裡故障了?有高手可指教嗎?THANKS....

http://img3.imageshack.us/img3/1350/dsc01899c.jpghttp://img19.imageshack.us/img19/6692/dsc01900pyh.jpghttp://img3.imageshack.us/img3/9872/dsc01901i.jpghttp://img3.imageshack.us/img3/2752/dsc01902w.jpghttp://img3.imageshack.us/img3/8274/dsc01903t.jpghttp://img24.imageshack.us/img24/173/dsc01904q.jpghttp://img3.imageshack.us/img3/2049/dsc01905o.jpghttp://img3.imageshack.us/img3/8066/dsc01906o.jpghttp://img26.imageshack.us/img26/3484/dsc01908u.jpghttp://img3.imageshack.us/img3/5619/dsc01909k.jpg

网友:
當你都檢測過benq通病後還是沒法子解決,論壇裡有案例請找找..

我會想辦法重刷mcu的程式或供電試試,或者用替換法修,我的燒錄器好像

沒支援,不然可幫你燒...給你參考

网友:
只是看這樣的敘述---電源按鍵沒反應.BENQ 字樣 一閃一逝的重複著 <=覺得說不定只是電源SW接觸不良  所以真的去按電源按鍵沒反應沒作用.但是它一插電就是會因為不良開開關關而出現BENQ 字樣 一閃一逝的重複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只是帖子已放很久,就提出來討論看看能不能幫忙他,

一般液晶開機會閃一下後滅進入待機,但是他是一直閃,有點一直reset味道

,開關按鈕我也有想到,只是這種開關一般壞掉都是斷路,也是有可能,所以只能

參考,參考..

网友:
我想你因該  好好檢查 焊點 有脫焊嗎  還有 高壓版通病的 高壓那幾顆電晶體 電容  變壓器
還有 電源附近的 整流器 電容  MOS晶體

网友:
個人覺得是電源方面的MOSFET故障.可疑的MOSFET最好拆下來量一下好壞,是否導通良好等.

网友:
各位大家好  真是巧合的問題 我幫朋友修一台BENQ FP 737S 剛好問題一樣
但是 我沒有辦法貼圖  我的也是凸電容470uf 35V (那兩顆小綠綠) 只有一顆凸起 乾脆 都換掉

然後阿 還是發現 問題沒變 先是LOGO閃一下 就沒了 但是 用別台PC進系統以後 接螢幕顯示 發現  還有畫面進來  只是 很快就沒了 OK!! 再努力把外框..螺絲/..底座都再拆一次 細細檢查  終於發現 接燈管的變壓器旁邊 有怪異。問題來了  網路一查 發現這一顆C5707 是升壓用IC 有發現是爆白點(燒壞暸) 於是  到光華4樓買4顆  (怕上下都有問題..因為都是上下點燈的)
直接換掉,沒有裝外衣的情況下給它上機,押八哩 就是這問題 因為燈管點不起來 沒畫面。
   也就是這樣 花了150元(電容5*2 ---/ C5707 @25 *4)檢到一台17吋LCD。我有查過各位提供的DATASHEET  真是有幫助。學到技巧...又有收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你的分享.
C5707 是電晶體喔,不是IC.

网友:
建議你,不要從別的pi板上拿電容來換,除非你確定它是好的,沒有故障,有時外表沒有故障,不代表裡面沒有故障。

我在猜測,可能是AD板上的MCU掛掉,一般BENQ都是電容問題比較多,三星都是MCU,如果BENQ是掛掉MCU,那

你可以去簽樂透了

网友:
前幾天把一台無影像的BENQ 17吋拆開來研究
把圓筒狀的電容換一換真的就好了
好神奇

网友:
前幾天修一台BENQ FP556ms 有類似的狀況,詳細檢細後發現變壓器有鍚裂現象,重新補焊後即恢復正常,參考看看!

网友(2009-11-22):
這種情況 檢查 C5707 四顆有無脫銲  有的話 FU9024應該也燒毀了! 另外高壓包 也要檢查有無脫銲情況!

网友:
通常電源燈閃爍下,若發現到電源電路輸出也會跟著跳動的話,表示問題出在電源電路(常見電容異常)或是高壓電路(常見晶體異常)上。

网友(2010-01-02):
測試BENQ FP731 電源按鍵沒反應.BENQ 字樣 一閃一逝的重複著

可以拆3A保險絲,2顆fu9024,4顆5707等零件量是否良好,好的裝回去,壞的換掉,4顆高壓線圈補換(或換掉)。
若無VGA訊號顥示換掉16隻脚ic零件。
有正常時不好焊點補焊,外觀不好的電容換掉。

网友:
我是買維修包
3A保險絲,2顆fu9024,4顆5707,4顆高壓線圈補換

网友(2010-03-18):
開機摸摸這圈內的是不是會燙手9024  附近另一顆不會
還有把5707這4個焊下
數值是不是 通路或是 低數值

网友:
FP731一閃一閃更換5707 9024 上2顆高壓後 變成 恆亮....   須從哪下刀

也只好如此了 再是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檢查看看附近的電晶體有沒有漏電或打穿!

网友:
有時候故障是簡單的零件故障,我曾經維修過一台電腦主機,主機板在機殼內會一直重複開關機動作,拆下檢查又正常,最終原因是POWER 開關短路,換掉就正常了,你所陳述的狀況,我覺得是不是檢查一下開關的元件或線路是否又短路情形。若是有誤還請高手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