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華] iCute CWT-250ATX 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09-03-13):
這台iCute CWT-250ATX不知道是從那裡來的,放在牆角已經一段時間了,剛好有朋友想要一台,就修好送給他,順便拿來做維修實例。
這看下圖︰

這台上市電測試有VSB但是短路綠線卻無法啟動,我們知道有VSB修修低壓,無VSB修高壓的原則,所以我們先把重點放在蕭特基這邊,拆下的照片如下︰

用三用測一下12V的蕭特基共陰二極體,發現它已經短路了。如下圖︰

我換一個MOSPEC出品的S30D40C給它,另外雖然5V這邊沒壞掉,但這是用兩支二極體充當蕭特基來用,為了以後麻煩,所以換了一個SBL2040CT給它,這兩個零件都是在報癈的裝置拆下,並不是新品,所以大家有電子設備要丟棄時,也把電路板拆下來,或許有一天你就會用到了。換好後如下面照片︰

把它裝到電路板上。如照片︰

接上市電並短路綠線開機,果然修好了。如下圖︰

网友:
目前還在學習中........
只有看不會問

网友:
備料多修起來真方便
就是地方小 一段時間就得清清 送往資源回收場

网友:
謝謝 W大詳細的教學,

上次有提到關於電阻的工作電流如何得知,請問以下的試算對不對?

已知電壓DC10V、電阻10K,求通過電阻的電流大小:
I=V/R

I=10V / 10K = 1000uA = 1mA

求電壓降:

v=1mA * 10K = 10000mV = 10V

网友:
這故障.....+5VSB有.....PS-ON不開機.....那就是PS-ON無電壓囉?

來去翻翻資料消化一下......否則W大跳躍式教學我會不知道飛到哪裡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求電流是對的,下面的求電壓降則你的觀念正確即可,電壓有10V,接了一支10K電阻,在電阻兩端還是10V電壓,只是它流過1mA的電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說過我不是寫書的,我是修到什麼就寫什麼,大家體諒一下。

网友:
謝謝 W大的指導,

順便請教 W大,我有一顆 FSP-300 電源供應器,12Pin +12V、4Pin +12 兩個電壓偏高,

我想知道這樣的電壓可以接受嗎?可以繼續使用嗎?會不會對主機板造成傷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能說如果是是我的話我可以接受,至於會不會造成主機板傷害,我個人覺得不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覺得要負載後測比較準,M大可以試接2台光碟機(讓它PLAY讀取光碟片),用真實電錶測

電錶的精準度應該比快樂錶準吧,而且主機板上也有穩壓,防過流電路...

PS:剛剛去查一下,這東東不便宜,如果是我會再加一點錢買電錶,因為電錶功能比較實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這個測.有誤差值在(因為我也有一個)
測出來的值,參考參考啦

网友:
回 P大、J大 謝謝兩位,

我有用電表量過,空載時 12.95V,
裝上主機板、光碟機、硬碟開機再量為 12.22V,看來我是多慮了!

我覺得這種POWER TESTER還是有它方便的地方,體積小攜帶方便,隨手一插馬上可知各電壓值有無異常,在適時的配合電表,其實還蠻實用的,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网友:
覺得W大大很強,二顆故障找一個MOSFET晶片代替,真的是只有你想得到吧

网友(2009-04-27):
目前還在學習中........只有看不會問還是感謝大師大大能把維修經驗真實的苗述出來,個人深表敬佩

网友(2010-01-17):
謝謝 W大詳細的教學目前還在學習中

网友:
W大:每次看你在發表維修實例,總覺得你的判斷已經變成一種自然反射動作.這就是功力與經驗吧.
在下在這論壇註冊有三個多月,看的多,問的少(不知從何問起).只要有空檔就會習慣性開啟電腦,上這園地吸收基本功.
大部份時間都用在看舊文章.
就這個維修實例,有一事不明.請教
前天拆了一顆舊POWER (ADT) ,在散熱片也是用快速二極體取代蕭基特二極體.你代換掉快速二極體
是這樣比較好.還是有其它原因."但這是用兩支二極體充當蕭特基來用,為了以後麻煩,所以換了一個SBL2040CT給它"
那為何廠商在製作初期,不就用蕭基特二極體.^^

PS:在下拆的那顆舊POWER,也已修好.狀況也是有5VSB,但PS-ON不啟動
   後來換掉三顆外觀正常 10V 1000UF 電容,就可正常觸發.因為覺的沒什技術可供分享.\
   所以就沒貼上來.現在上網的電腦就是使用這顆POWER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主要還是考慮到成本的問題!蕭特基比較貴!

网友:
回复 网友E:

S大:放寒假了喔,上次看過你維修華碩那一片板子,覺得你功力精進神速,真羨慕.
謝謝你的說明,了解.另外我有注意到,原本二極體之間有一引腳,應該是接地引腳.但由於連接散熱片.容易在基板背面焊錫處造成脫焊,不知這樣的理解與認知是否正確.^^

网友:
很好的一篇教學...感謝W大大的熱心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F:

machome大您過獎了!目前我感覺自己的功力還在原地踏步。還在努力學習!也看到最近有很多新朋友加入(好多都是高手),頓時覺得自己所學實在是皮毛。
脫焊喔?如果錫上的不夠多,加上假焊,是有可能會造成脫焊(它會過高電流),廠商設計的比較用心的話,通常也會將焊點的鋪銅面積加大,並上大量的錫不會塗防焊漆。

网友:
感謝分享~~~想順便請教一下五腦大,以前有遇過POWER上面有調120V/220V開關,但是我同事沒確認市電電壓誤將220V的電送入設成120V的POWER結果聽到鞭炮聲~~~換ㄋ電容跟保險絲其他大概目視沒看出啥問題始終無電源開機反應,想請教五腦大給各思路~~~500W的POWER因為不便宜想修卻沒方向,求教各位,感謝~~~~~~上面提到用綠線短路是綠線直接對地短路就可以起動POWER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S大:你客氣了.在下說的並非場面客套話,因為我都一直都是看別人的發表,所以很容易感受進步與否.^^
     真的最近園地裡,來了好多高手,不勝枚舉.
     除了W大是武林盟主不論之外,例如狼大(內外雙修,大內高手).Shunxing大(實戰派高手).......等等
     簡直就是天龍八部.在下充其量是路人甲
       還是緊來練功,希望潛水蛙早日變成抬頭蛙,泳蛙,大蛙.小蛙.捷蛙
     再進化成海豚蝶泳n_063|

网友:
大大真的好利害呵,學到多少電源知識了

网友:
不愧是W大,怎會知道要拆那裡,利害利害。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哼!我也會
我會拆〝這裡〞,〝這裡〞,〝這裡〞,〝這裡〞還有〝這裡〞
〝那裡〞我是最後再拆的,我通常是將最好吃的留在最後吃
只是會多花了五個小時而已

网友:
嗯~我有一些電路故障無法啟動的物品等等也要學習試做看看

网友(2010-05-11):
回复 网友I:

依照我三天以來爬文,可能是切換電壓那個開關接到機板上的第一個零件故障,那個零件有過電壓保護功能的樣子,長相不一定,在某篇認識電源供應器零件的文章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