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的啟動過程與維修原理

楼主(2009-03-14):
這是我從優酷網的影片裡,將影音打成文字,並稍加整理與分類,但有一些問題,我會放在最下面,麻煩懂的前輩幫忙解惑

紅色的字為分類
黑色的字為原始內容
綠色的字為問題

始初化:

ATX的電源供應器接到主板上(意指那個20pin 24 pin),主板的第9隻腳,會經過限流元器件,分別給南橋、開機排針進行供

電,當南橋收第9隻腳送回來的電壓以後,內部的電路會把這個電壓進行轉換,送給「晶振(就是指石英振盪器)」,當這「晶振」

收到這個電壓以後,發出相同的頻率,送給南橋,南橋收到這個頻率以後開始工作,並完成了初始化。

開機電路:

當我們短路開機排針(也就是觸發電源開關)的時候,會產生一種脈衝信號送給南橋,南橋收到送回來的信號以後,會發出一種

控制信號,經過一些電子元器件送給14腳,這時會把14腳控制為低電頻,當ATX 14腳為低電頻以後,開機電路完成工作。

供電電路:

這時候ATX電源其它電壓引腳開始輸出電壓,ATX 電源會把電壓送給CPU供電電路,產生CPU所需要的工作電壓,也送給內存

供電電路,產生內存所需要的工作電壓,也送給AGP、PCI,產生顯卡所需要的工作電壓,當主板上的供電電路都完成工作以後。

時鐘晶片:

ATX電源會經過一些電子元器件,送出2.5伏、3.3伏的電壓,送給時鐘晶片,當時鐘晶片收到2.5伏、3.3伏的電壓以後,晶片內

部會把這個電壓進行轉換,送給時鐘晶振,當晶振收到電壓以後,送出相應的頻率給時鐘晶片,時鐘晶片開始工作,送出CPU

所需的相應頻率、內存所需的相應頻率以及AGP、PCI插槽等一些晶片所需的時鐘頻率,當時鐘電路完成工作以後。

檢查、顯示硬件信號:

ATX電源第8腳會發出一種負位信號,同樣會送給CPU、AGP、PCI等設備,當所有設備完成了初始化以後,CPU會發出一種請

求信號,送給BIOS晶片,當BIOS晶片收到請求信號後,內部開始工作,會開始檢查主板上的硬碟信號,如:CPU、內存、顯卡

。顯卡收到信號後,會送出相應的信號,傳輸到顯示器上面,這時顯示器上面會顯示所有的硬件信息,到此,BIOS再發出一種

信號到IDE接口,IDE接口連接光驅或者是硬盤進行啟動,當硬盤正常工作以後,會進到Windows操作系統,當進到系統以後,

主板上的其它電路,受到windows操作系統控剛,到此,整個主板的工作完成。

一:為什麼供電給南橋後,又要經過轉換再提供晶振電壓,而又為什麼要經過這個晶振元件呢

二:在時鐘晶片的部份,有人可以說明為什麼嗎?(因為解說的人,它拿的是微星舊板規格的主機板,是AGP的那種)

网友:
非常謝謝大大整理了這麼好的資料,我也不是很懂以下是我的想法是,供電電路完成工作以後緊接著換時鐘晶片提供時間給
CPU AGP PCI RAM 使其激活,時鐘晶片本身要先WORK,這時就是用POWER-SUPPLY所提供的3.3V及MOSFET轉換的2.5V接時鐘晶片上的Vcc時鐘晶片也會有兩隻腳接震盪器(晶振)。不知道這樣是否了解。

原本我今天找的資料如下,看到F大這篇後真是春風化雨呀!
Phoenix BIOS Post Procedures:

CPU Check internal operations i.e. ALE/IRQ status, Request, LA and memory read/write
CMOS RAM Test with walking bit pattern
ROM BIOS Perform checksum on ROM BIOS where all bits are added and compared to a factory set total
PIT Check to ensure interrupt requests are properly executed
DMA Check DMA from CPU to memory without BIOS.  Also check page registers
Base 64K Check first 4K block
Serial and Parallel Ports I/O data areas for any devices found are assigned but are not tested
PIC Check that proper interrupt request levels are addressed
Keyboard Controller Check 8240 for proper operation, including scan code response and Gate A20 which allows CPU operation in protected mode
CMOS Check data within CMOS and compare to BIOS information.  Failure of the extended area is often due to wrong data setup.   Constant failure after resetting CMOS is either battery CMOS chip or RTC
Video Controller Test and initialize controller and ROM on the video adapter
RTC Check to ensure proper frequencies are on proper lines for the Video Color CPU and DMA frequency.  Check RTC and PIT or the system crystal if a failure occurs
CPU Return from protected mode.  CPU is put into protected mode and returns to the POST at the point indicated by the CMOS ROM data area byte 0F.  Failure here is normally due to the CPU, keyboard controller, CMOS chip or an address line
PIC Test counter 2
NMI Check for non maskable interrupt request vector for active status.  Failure is normally due to the CMOS but could also be the BIOS IRQ or CPU chips
Keyboard Check for NumLock and/or Caps and Shift keys
Mouse Initialize through the keyboard controller.  This is only done if a mouse is present and it is initialized in this way
RAM Above 64K Test in 64KB blocks with a walking bit pattern and parity enabled
Fixed and Floppy Controllers Test for proper response to BIOS calls
Shadow RAM Areas Look in CMOS for settings on which adapter or system ROM's are to be shadowed
Option ROM Look for ROM signatures of 55AA in extended memory then initialize the ROM and halt testing while internal checks are carried out
External Cache Check controller chip for external cache
CPU Internal Cache The CPU's internal cache is tested
Hardware Interrupts Initialize and test video, floppy, hard I/O adapters, serial and parallel ports
Cassette Test internal or external cassette drives
Boot Code Errors Errors occurring after this point are normally a corrupt boot record

楼主:
不必這麼說,大家都是這樣無私的分享,我也只是把對岸的影片,多花點時間,把原理打出來 並分類

网友:
感謝大大的詳細解釋    我是初學者應該要再多看文章!!

网友:
哇~真詳細~感謝大大

网友:
又對主機板更深曾的了解,謝謝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小弟是初學者

网友:
多看看文章對新手有幫助的
感恩阿

网友A(2009-04-18):
這位大大寫的不錯~~
雖然小弟我還是有點茫然~~
但大致上大約知道檢修要從何處開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位大大寫的不錯~~
雖然小弟我還是有點茫然~~
但大致上大約知道檢修要從何處開始了~~

基本上的話,你還是要去找找舊文,去了解主機板的六大電路,這樣在查找時,才好下手

网友:
又多了解些奇特的東西~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