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如何跑線路的問題----送給想瞭解跑線路的朋友們

楼主(2009-03-16):
關於如何跑線路的問題----送給想瞭解跑線路的朋友們

网友:
我想請問大大一個問題~@@!
算是"眉角"吧!!
通常大大你們是怎麼對正面跟背面有沒有對到零件的呢??
我說的不是電路圖,是布線圖。
用電表轉歐姆看看有沒有B嗎??
因為小弟現在常常PCB的上面對到下面就變成另外一個零件的腳嚕....@@"
還是真的就是只能多累積經驗後才OK??

楼主:
通常上層貼片型的零件線路是不跑到下層的~除非是針腳零件

网友:
我說的就是針腳零件...
常常要換power的零件...很多時後都以為是自己不夠用力,結果一用力,零件下來了,腳還在pcb上...@@"
人間悲劇就這樣發生了....|||Orz

网友:
謝謝 ken大的分享,

我一有空就會拿主機板練習跑線,現在多少有一點“感覺”了!
只是我的眼力太差了,需要靠放大鏡幫忙!

网友:
嗚~看不到圖~圖掛了嗎?

网友:
可以把圖補上嗎?

网友A:
小弟幫K大補上,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幫K大補上,謝謝分享~

多謝咧~~~阿咧就看的懂在說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啦~有圖清楚多了~目前跑電路還是跑的不順~努力中

网友:
請教一個問題:
在跑線路的時後,有正負極的差別嗎?
還是說只要有導通就好正負沒有影響?
還有:我記得W大說跑線路時用的是蜂鳴檔。(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59&extra=page%3D2)
請問兩者有差嗎?

网友:
不錯的教學.易懂!!
找塊廢板學習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電錶二極體檔位跑電路是利用它電阻低時BB叫的聲音讓你免抬頭看就知道是否

導通,如果用電阻檔位就得不時抬頭看阻值。

跑電路沒有分探棒的極性.....就是從起點跑到終點,遇到零件就按照零件屬性、腳位來

決定接下來往哪走。碰到走到背面的就根據導孔反面走.....

眼力不好的記得搭配放大鏡走線.....每走15分鐘休息一下,不然你會近視...@@

网友:
這是維修必修課程謝謝解說...找時間來練習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