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晶振的分類、測量、替換

楼主(2009-03-16):
主板晶振的分類、測量、替換

网友:
謝謝 ken大提供那麼詳細的資料,感恩!

网友:
感謝經驗分享.....

其實有一個原則拉~~~

時脈產生器IC搭配一個14.318的石英震盪器....產生各種Clock給相關單位使用,如PCI、IDE、顯示介面...

而南橋搭配32.768MHZ的石英震盪器,有些廠牌晶片組還會因功能搭配附屬的石英震盪器,如給USB介面用的、SATA介面用的..

再來就是"獨立的控制晶片",好比有些廠商會有額外的內建晶片(功能),這些晶片大多需要一個石英震盪器搭配運作....

网友(2009-06-28):
也是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位朋友把他發言過的附件已刪除,所以看不見了。

网友:
原文是轉帖吧

不知道有無這種做法:CPU超頻,可換較高頻的石英震盪器來達成。(當時未曾考證過)
如果是可行的話,那是要換主板上哪一類震盪器?

換時鐘晶振?那電腦的日期時間可正常運作?
換實時晶振?除頻率為32.768KMHz之外還有哪些較高頻率可作為考慮對象?

网友(2009-08-08):
我來補帖...轉自網路

主板晶振的分類、測量、替換
一、 晶振的分類:

    主板上晶振主要分為:

    1、時鐘晶振: 與時鐘芯相連  頻率為14.318MHz  工作電壓為1.1--1.6V

    2、實時晶振: 與南橋相連   頻率為32.768MHz  工作電壓為0.4V左右

    3、聲卡晶振: 與志卡芯片相連 頻率為24.576MHz  工作電壓為1.1--2.2V

    4、網卡晶振: 與網卡芯片相連 頻率為25.000MHz  工作電壓為1.1--2.2V

    主板上最重要的晶振是實時晶振和時鐘晶振,實時晶振給南橋提供振盪頻,主板上幾乎所有的頻率都是以時鐘晶振為基礎的。如果它們損壞主板不能正常工作

二、 晶振的標稱方法:

    晶振的頻率直接標示在晶振上,可通過頻率來識別晶振類型。

三、 晶振的作用:

    與時鐘芯片、聲卡芯片、網卡芯片、顯卡以及其它芯片組成振盪電路是全板上最重要的時鐘信號產生源

四、 晶振的測量及好壞判斷

   1、測量方法

    電壓法:主板加電,用萬用表分別測晶振兩引腳電壓。正常情況下兩引腳電壓會不一樣,叫壓差。

    測頻率:用頻率計

    波形法:用示波器

    對地打阻值:紅筆接地,黑筆測兩引腳,講數為100-750之間正常

  2、好壞判斷

    測電壓,如果無壓差,晶振壞

    用示波器,如果有電壓,無波形,晶振壞

    對地阻值,讀數在300--800之外,晶振壞

    替換法

五、晶振的代換原則

    晶振必須原值代換

    晶振的穩頻電容(晶振周圍兩個淺色貼片電容10--18pF之間)必須原值代換

其中南橋晶振我檢修一般都是32.768KHz , 但很多資料都寫32.768MKz ,是否要追溯以前的板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32.768  [ MHZ ]  = 百萬  赫芝
32.768  [ KHZ ]  = 千      赫芝

  [很多資料都寫32.768MKz ]

32.768 [MKZ]   !!!

這是多少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是32.768 MHz沒錯!playx前輩好像打錯了!
一般石英震盪器的震盪時脈都在MHz等級,不會有KHz的情況出現!

网友:
回覆7樓

之前曾為了超頻問題,而把 scsi卡上的晶體振盪器更換過,
因當初超頻時會把 pci等等的頻率從33Mhz提昇到41MHZ以上,所以發現scsi卡無法跟上,
就把原本的 40.0Mhz 換成了50.0Mhz來使用,結果測試ok,也使用了5年以上。

新手發言,如有錯誤,煩請多多指教,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真的....我當初沒示波器去買一個電錶,就為了量南橋晶振...沒給你騙喔..

最近碰單晶片才知跟主機板構造很像,不過使用的都是MHz等級....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80&extra=page%3D7

回復 10 #

scsi 卡我沒玩過,感覺這樣超頻也有道理,因為主機板上可以除頻但不支援scsi卡,所以更換晶振來超頻

謝謝經驗分享,要常來討論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拍勢!原來真的是32.768KHz!
看示波器比較準!
因為想到主機板的時脈都是MHz級起跳,才會以為南橋的晶振也是MHz級。
後來又想到,以前8088這些元老級的微處理機基本時脈是1X MHz;南橋可說是基本開機動作的起始點,用32.768KHz的晶振,想想也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