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533-MX 3v鋰電池異常耗電

楼主(2009-03-16):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有一片asus p4s533-mx 在AC拔掉的情況下 主版上3v鋰電池異常耗電,不插power的情況下大約1-2天耗盡(0V),跳線帽放在normal的地方量電池端有3.1V 跳線帽的地方卻只有2.2V 經查有拉到IT8705F的pin76 (VBAT)試著把 pin76 與版子分離,跳線帽端電壓回到3.0V,把power接上後 pin76有輸出3.4V,請問我可以認定它(IT8705F)壞了嗎?

謝謝各位,小弟第一次發問!如有不妥請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是晶片壞,而且大部份都不是晶片壞,檢查電池座附近的二極體、小電容等有無漏電。
有些故障的經驗版上有提過,請自己找一下。

楼主:
W大..一般如果只有一故障點,把故障零件與PCB分離後,故障的狀況會消失,像我的例子PIN76(VBAT)接上後電壓下降(2.2V),分離後電壓回到(3.0V)不知這樣說行不行的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當然通!而且觀念清楚。

网友C:
CR2032用電兇,這代表有相關電路短路到或者氧化.....比方你可以嘗試更換CR2032的電池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遇過類似的情形, 結果測 CMOS JUMPER 的1,2 PIN 阻值過大, 把JUMPER拔起來發現PIN腳輕微氧化, 拿刀子把 PIN 腳刮一刮, 再接回JUMPER後就回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2032用電兇,這代表有相關電路短路到或者氧化.....比方你可以嘗試更換CR2032的電池座....

CR2032用電兇,也有可能是a大所言,不過我的板子應該是IT8705F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過類似的情形, 結果測 CMOS JUMPER 的1,2 PIN 阻值過大, 把JUMPER拔起來發現PIN腳輕微氧化, 拿刀子把 PIN 腳刮一刮, 再接回JUMPER後就回復正常.

這個情形跟我的狀況不太一樣,pin氧化阻值過高,CMOS backup可能會出錯,不過電池應該不會耗電

不知這樣說對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CR2032用電兇,也有可能是a大所言,不過我的板子應該是IT8705F掛了

唉唷~COMS電路很簡單啦,你就跑一下線路確認一下不就得了....之前有位網友
它是CR2032電池座養化,後來換掉就好了....

正常的CR2032電池都不可能用到完全沒電...肯定是電路上有氧化、短路導致放電...

至於清除COMS資料的jumper它應該有多少V...要看電路設計,我也碰過沒3V的但是運作
正常...你去實際維修範例找找COMS相關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情形跟我的狀況不太一樣,pin氧化阻值過高,CMOS backup可能會出錯,不過電池應該不會耗電

不知這樣說對不對!

沒錯!~他的電池電力被放盡,應該是有短路..

网友F(2009-05-30):
這種情形通常都是二個地方有問題!一個是電池附近的三支腳的小晶体!第二個是附近的smd電容!沒有線路圖可以用量的!黑棒對地!用電壓檔不上電,直接量電池附近的smd電容看有沒有3v就是了!

网友G:
電池的供電量有限,相對在高電流時電壓會下降,因此可以確定是用電量大造成接上76PIN 時電池電壓下降.(一邊在漏電,一邊要負載工作)
在跳接76PIN後,空電池座的對地電阻是否有測量?是否對地電容漏電,造成電池電量損失?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池的供電量有限,相對在高電流時電壓會下降,因此可以確定是用電量大造成接上76PIN 時電池電壓下降.(一邊在漏電,一邊要負載工作)
在跳接76PIN後,空電池座的對地電阻是否有測量?是否對地電容漏電,造成電池電量損失? ...

pin76空接情況下未測量對地電阻值,所謂pin76空接是將pin76用針挑起來不接觸pad的情況下量pad電壓有3V,PIN76短路到PAD後電壓降為2.2V!

网友(2009-06-29):
引用 网友F:
這種情形通常都是二個地方有問題!一個是電池附近的三支腳的小晶体!第二個是附近的smd電容!沒有線路圖可以用量的!黑棒對地!用電壓檔不上電,直接量電池附近的smd電容看有沒有3v就是了! ...

請問正常來說的話,SMD電容是應該要有3V嗎?如果沒有3V代表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2010-09-24):
剛好修到一片P4S533-MX姊妹板P4SGX-MX故障情形一樣
爬文找到這一篇,從電池電壓查過來,經過的SMD電阻102及L43及SMD小電容都換過還是一樣
看到這一篇才知道IT8705F的I/O有影響到電池電壓,76腳開路後電壓就正常了,於是更換一顆IT8705F之後測試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