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A8V 部分記憶體插槽不過內存 維修實例

楼主(2009-03-17):
手上一堆壞板...有一些真的被我修到更慘!

掉點 拔線 燒焦 跟拿三用電表瘋狂的量不知所以然的電壓!

手摸燙燙的就換掉...至少被我搞爆 2X片...

有一些摸一摸 捏一捏 又可以開機正常燒機1天的不算...根本就是好的 (吶悶 幹嘛丟掉 )

今天手上一塊華碩的A8V 939的主機板 4個插槽 有一對插槽不過內存!反之另一對可以開機!

開始瘋狂爬文! 先檢查P跟C 內存供電2.5v正確 6個CLOCK 都有電壓 OK! ....

這時候悶了! 不會吧! AD線...算一算184隻腳x2打對地阻抗....

量到第3支我就放棄了ˊˋ想一想傻蛋 又沒外傷 量排組OR排容跟另一組比對!

確認周邊原件無故障,翻書看方塊圖! 北橋直接對記憶體 WOW 不是吧北橋中彈?

不對!另一組可以開機阿!先排除北橋故障!接下來就是BIOS了~

曾經在書上看過,BIOS資料受損有可能造成不過內存!....接著把BIOS挖起來!

燒入最新的版本,上機測試開機了...

雖然是靠書本的知識跟問題比較簡單還有現成的工具!

不過這是我第一次實際驗證書上的理論及自己的判斷,哇這個世界多美好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來說C1是比較明確的故障,相對的也比較好修,很適合拿來當入門的維修。
恭喜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心情能夠體會,恭喜踏出成功一大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 tony大分享檢修經驗,

主機板的故障真的是百百種,有時還不一定是硬體零件出問題呢!

网友:
恭喜你修好了
我沒這熱風槍無法拆bios
考慮購買中
又不知買那牌

网友:
恭喜大大修好一塊版子!!
小弟現在也是努力中...因為一邊工作一邊讀書的關係...
沒什麼時間可以修,只能趁現在這種時間摸摸魚爬爬文...|||Orz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唸書~龍華夜間部....上軍訓課體育課國文課,都在看維修資料手冊XD

不過差別是我是在家裡上班= =

SOHO族時間上比較自由,相對的不小心就吃泡麵度日子ˊ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學 我78年龍華夜間部畢業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熱風槍還要有寫bios的功具^^

网友:
能弄到那麼多的故障品是練習維修的第一步 , 有點羨慕你
我阿 ,主機板的線路我是有看沒有懂哩 , 所以還停留在只會換電容的地步
預計版大將來修好的板子會越來越多的 , 加油

网友:
BIOS資料損毀 真不少
有台支援度高的燒錄器 可少走不少彎路

网友:
感謝老大低分享   你的資料我吸收了

网友(2010-11-16):
好東西就要收下來,給他用用看才學的到D....謝謝囉

网友(2011-02-24):
沒辦法附上圖嗎
有時講半天不如一圖來的簡單明瞭
thx

网友:
沒辦法附上圖嗎
有時講半天不如一圖來的簡單明瞭
thx
引用 网友E:

    .....你挖出了快2年的資料.....還問有沒有辦法附圖??????

維修實例...在我還沒出現之前....幾乎都是文字敘述居多.....

网友:
感恩你的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有圖有真相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