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CMOS電路典型原理圖

楼主(2009-03-17):
CMOS電路典型原理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詳細的教學,謝謝無私分享...

网友:
解釋的很詳細謝謝分享

网友:
又上了一課,謝謝 ken大的分享!

网友:
很詳細的教學,
謝謝無私分享...

网友:
圖文並茂 很清楚 收下了 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前幾天也為了3V鋰電耗電問題查找了相關線路,如今有圖驗證,當初方向應該正確,只是VBAT腳挖開後電池電壓正常,接上後電壓即下降,無零件可更換確認有點可惜!

网友(2009-06-28):
不知為何看不見附件?

网友:
看不到圖了~不知道有沒有大大能夠再提供一下呢?

网友:
不知為何看不見附件?

不知為何看不見附件?
我也看不見,是怎麼回是?

网友(2009-08-08):
我來補帖.....轉自網路

CMOS電路典型應該原理圖,經常有朋友問到CMOS電路的問題,現做出一個CMOS電路原理圖,以供大家參閱,CMOS所有的故障都可以通過這個原理圖來查詢。
還有另外一種特殊情況,就是因為BIOS芯片與IO芯片都是通過LPC總線掛在南橋下面的,加上IO有CMOS電池電壓監控角-----VBAT,所以有時IO芯片會影響CMOS的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提示電池電壓低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到圖耶,是等級太低了嗎??

网友(2010-03-24):
修好一塊同型號同狀況的板子,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用功學習中n_042|

网友(2010-07-02):
非常感謝K大及P大提供分享。

网友(2010-11-10):
我也什麼都沒看到,不知為何?

网友:
原理圖,收到,下次就不會沒有問標了!謝

网友(2011-01-17):
額外請教一下,cmos如果一直無法記憶資料除了電池坐和電池檢查外還要看哪邊
常發現有電池有電超過3v而且jump也沒錯,但電源把掉後就恢復預設囉

通常是二級管有問題嗎?從上面電路來看感覺二級管故障比較大

网友:
加入我的收藏.....
慢慢來練功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查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