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示波器購買相關知識

楼主(2009-03-18):
請教各位為先進

小弟想買台示波器~

心理自己假設幾個方案

單純量測晶振有無波型 40Mhz 應該很夠了吧!

量匯流排 33M 66M 100M 那~買剛好100M的示波器會太ㄍㄧㄥ嗎?

如果想量到主機板的外頻去...那要200Mhz以上...有必要嗎?

SW power 的開關頻率有超過100Mhz嗎?

假設是用來測量 液晶螢幕 & 主機板 最低限度要買多少Mhz的?

購買示波器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品牌 面版 開關 還有?

儀器校正 如不校正會發生蝦米事?

小弟有相中一台 非打廣告 他賣滿便宜心動了...

http://tw.f2.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2040037?
可以幫小弟 看看這台是否 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建議先不要買,等真的沒示波器不行再買,反正這種東西只會越來越便宜。
以一個PCI 33Mhz的訊號來說,它是一個方波訊號,而當你想知道33Mhz有無正確時,你用20Mhz、60Mhz、100Mhz及200Mhz甚至更高的有什麼差別?當然有,而且差很多,例如你用60Mhz示波器來看33Mhz PCI,我想你是看到正弦波而不是方波才對,那20Mhz示波器就更不用說了,如果你用100Mhz示波器看呢?我相信答案是比較像方波而已,想看到漂亮的方波你可能要用到300Mhz的示波器都說不定。

网友:
主機板上的頻率訊號需不需要用示波器來看我是不知道,但是用來看交換式電源的工作波型是可以的。
工作頻率頂多才100KHz,但是除了示波器外還需要一組平衡輸入隔離轉換器來取代傳統示波器測試探針才行。

一般用途 40MHz 是足夠的,太高頻率也沒多大用途,但是要看非常窄的脈波訊號的話越高頻會容易抓的到,越高頻的示波器功能與品質也會越好,100MHz 算是擇中的選擇。
如果常要看數位訊號,有延遲觸發功能就非常需要也就是 B 水平的功能,一組輸入訊號能同時顯示顯示兩條水平線,鎖住低頻訊號展開高頻波型。

示波器本身就不精準比三用電錶還差,因為他是看波型用的,電壓與時間週期讀數都要自己算格子只能當參考用。
正常示波器是不太需要校正,除非有人為亂調過才需要,有儀器基礎的人要自己校正也很簡單。

建議找尋太克示波器,這是示波器第一品牌,品質 口碑 可靠度 耐用度 都沒話說,日本機便宜是生產線上用的機器,研發與維修上還是她比較好。
她有非常多項的獨特專利連 HP 都不能比,例如上頭使用的同軸旋轉開關不是用一般音響使用的那種旋轉滑動式,是用機械式音樂盒那種結構讓你旋轉的只是根凸輪軸心,不會有使用頻繁磨損或氧化導致接觸不良的情形。
映像管才是重點即使亮度太亮也不怕螢光面會燒灼,聚焦又能很細,再怎麼超也不用擔心會壞管子,會壞的也只有電源電路。
Y 拍上也有許多太克示波器,也有 100MHz 的價位與連結的一樣,一定要去看實機才能考慮是否購買,這跟買二手車是一樣道理,最好還是找內行的人陪您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教一下W大,為什麼33M的波形無法用40M的示波器正確量出呢?
33Mhz不是在它的規格範圍內嗎?難道40Mhz是寫好看的嗎?

网友:
我先來回答好了!

方波是由多次倍頻諧波與主頻共同組成的 ,而正弦波是只有主頻而沒有多次倍頻諧波的。
所以 33MHz 的信號在 40MHz 的示波器是可以看到主頻的(正弦波),但是 66 MHz 與 99MHz 以上的諧波信號在示波器內就會不見了。
影響示波器的頻寬有輸入垂直信號放大與陰極射線管本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kenneth及cakey幫我回答了,其實這個問題我以前的舊文就有說過了,你可以找一下。
示波器的垂直放大頻率響應是定在-3db的地方,雖然每一台示波器都是如此,但是比較高檔的示波器表現還是比較出色。
這就是一分錢一分貨的差別吧!

网友:
努力爬文中...

爬...我再爬...用力的爬!!!

网友:
頻寬、取樣速率及奈奎斯特定理 簡述

92.98 KB, 下載次數: 190

网友(2009-09-19):
我暈....非常暈
果然是勤有功 嬉無益
我的老師啊  我好想您

网友(2010-01-03):
不知道tony6605大買了示波器了沒?

我現在已經開始手養了拉~~~~

越來越多維修品要用到高檔示波器了.....

以下是我在拍賣看到的~~~~貴的嚇死人~~~~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0668956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2687455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27349682 這台不宜考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20125497
看起來還可以接受~~但美中不足頻率只有200MZ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2055585
這台接電腦的我比較有興趣...不過也只有200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7064362
這台~~~~太高檔了~~~~買2台就可以買一台新車了....看看就好~~~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823040312
這台也不錯~不過好貴~~~~雖說60MZ...但可以檢測到500M..
(我看上他是~~~~它支援USB~~~)

看樣子~~~~目前還得多比較了~~~
除了最後貼的那台~~還有一台我滿喜歡的~~~就是攜帶式~~~
不過缺點就是要使用電腦來使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最後貼的那台我有用過跟它機型很相近的.......但是只用了幾次,在高職時學校選手室才有的,真的還不錯用,隨身碟一插,除了將波型轉成圖檔外,還貼心的轉成excel可以開的統計資料檔,可以用來作分析之用。

网友F:
找到之前一篇...有人有團購的建議(19#那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8539-1-11.html

不過我想示波器這種東西...團購應該也是很貴的(偶買不起)....

如果討論區...有足以信任的人來搞團購...
其實是個好事...起碼不會成為器材孤兒(最少壞掉時...大家可以比對討論...)

PS:小弟只是有感而發...不是挖坑設計人去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後貼的那台我有用過跟它機型很相近的.......但是只用了幾次,在高職時學校選手室才有的,真的還不錯用,隨身碟一插,除了將波型轉成圖檔外,還貼心的轉成excel可以開的統計資料檔,可以用來作分析之用。 ...

說真的~~~看來看去就最後那台最好~~~~最主要我是看上他有中文介面與波形儲存(維修物品會更上手).不過好貴阿~~~~~~~

引用 网友F:
找到之前一篇...有人有團購的建議(19#那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8539-1-11.html

不過我想示波器這種東西...團購應該也是很貴的(偶買不起)....

如果討論區...有足以信任的人來搞團購...
其實是個好事 ...

好一點的示波器都不便宜~~~~目前功能多~~又符合大部分需求.價格又低的~~~可能就我貼的最後那台了
但主頻檢測..才60MZ...太低了.....過正子在看看吧~~~會在降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如果我沒記錯...
我當初是在找示波器資料才找到這個網站...
因為當時很想在網拍上買台二手示波器玩玩...
好加在後來理性還是戰勝衝動...

這討論區...感覺不少人都很哈示波器...
希望日後...此討論區有人能發起一個價格優、C/P值高的示波器團購...

网友(2010-08-31):
示波器真的是好東西,但數位型用慣了真的不會用類比的~_~。
偏偏數位型的又買不起ˊˋ。
在上面的文件發現原來太克有分dpo型跟tds,難怪老闆說一台要三四十萬,
我在網頁上看頻寬跟取樣率差不多的也才十來萬。

网友(2010-11-23):
請問各位前輩,20MHz的示波器,對初學者夠用嗎?(學習、檢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