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T信號

楼主(2009-03-18):
請問這隻腳的3V是由誰供給的

网友:
要看電路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隻腳的3V是由誰供給的

請看版規阿!第五條...

還有RESET信號有分很多種...你要問哪一個?

根據舊文是從5v分壓而來的,看3V的話是接到南橋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對啦!做版主就是要這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很想回答人家的問題,重點是我也不知道><"
不過最近一直研究開機電路,對於reset才有一個比較完正的認知。
reset有3個 一個是自動復位 第一次是對南橋做復位之後南橋會對PCI IDE AGP 北橋做復位
接著北橋會對CPU做復位! 這樣才完成一個完整的reset...
之前還以為只量BIOS的reset就是reset...差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