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鈺] 連鈺電子-核電廠 B-350 ATX 1.3版電源供應器無5VSB維修實例

楼主(2009-03-19):
無5VSB輸出, 打開電源供應器後發現ZD2 1N4733 5.1V/1W Zener Diode燒燬, 換新的Zener Diode 又燒.
將D7拆下來測量,發現雙向皆導通, 判定燒燬.又發現電容 C18,C19頂部微凸, 拆下來測量,發現電容值已不正常.更換2顆 1000uF/10V. 為什麼會zener跟電容會故障? 因為蕭特基二極體D7(SB540)本來應該單向導通的, 現在逆向也導通, 使得Zener(一般穩壓接逆向偏壓)的順向電壓過大燒燬, 電容形同極性反接也故障.
又問蕭特基二極體D7(SB540)為什麼會故障, 我想是因為市電不穩,過高的突波電壓使其故障.
以上是我個人想法, 聽聽就好.

因為個人的懶惰,不想去電子街買蕭特基二極體D7(SB540),所以就拆舊型ATX Power 上的FR304
來換, SB540是5A的, 但FR304是3A的, 所以我就2顆並聯在一起用應該就有6A.
(這樣使用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各位看倌還是勤勞一點去買相同規格的吧)
零件全部裝上後不接主機板, 先開總電源開關, Zener二極體似乎不起火光了, 量一下5VSB約5.15V,正常了. 插上主機板(舊板子所以我不怕它燒),按下Power ON按鈕, CPU風扇轉動,ATX電源開始工作. 量一下各個輸出電壓. 3.4v, 5.1v, 12.2v 完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錯!用兩支二極體並聯也可以,FR系列應該是快速二極體而不是蕭特基二極體。

楼主:
使用蕭特基二極體是為了解決一般二極體逆向恢復時間太慢的問題(逆向關太慢),逆向恢復時間太慢導致交換式電源在快速切換時無法達到整流功效.快速恢復二極體我想也有逆向快速恢復的特性.所以應該可以用.

网友B:
謝謝 R大分享維修經驗,

請問 W大,照片中電路板黑黑的,
會不會隨著使用時間而越來越黑?
會不會影響上面的零件及電路板的壽命?
是不是零件與電路板保持一點空隙就不會讓電路板因過熱變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 R大分享維修經驗,

請問 W大,照片中電路板黑黑的,
會不會隨著使用時間而越來越黑?
會不會影響上面的零件及電路板的壽命?
是不是零件與電路板保持一點空隙就不會讓電路板因過熱變黑?
謝謝! ...

W大有說過~

那些是被烤黑的,因為那個元件通過的電流可能比較大,運作溫度比較高....如果壞掉更換時可以在安裝時別貼在PCB上
架空..以利散熱

网友:
我看過好幾顆核電廠都是那個部位燒毀
請問各位大大,如果在拆焊時溫度太高不小心使電路板上的銅箔翹起脫離電路板或是電路板燒焦都是如何處理的,我都是用快乾可以嗎?使用上會有安全的問題嗎?還是要使用絕緣膠凡立水才行

楼主:
單面板比較容易發生銅箔翹起的情況,做好絕緣工件,把接腳弄長一點焊在良好的接點上. 如果是距離很近, 我都是直接錫焊多一點來加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
謝謝 a大的說明!

网友:
基本上+5sb消耗電流都很少,sb540會燒毀可能是轉換器的突波(可用示波器量一下),sb540反向耐壓只有40v,fr304反向耐壓是比較高但是回復時間比較長有100ns以上旦sb540大約都在45ns左右(蕭基的特性),但是通常這種形式的電路在負載很少的狀態下工作頻率通常都有100k,有的電路會更高,fr304速度不夠快溫度會上升,還有sb304的vf比fr304低在相同功率輸出時fr304溫度會比較高效率比較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klee大的提醒,
電腦不能啟動的前晚還好好的, 但隔天起床要開,就不能啟動, 也不知是怎麼壞的.
我這份SB540的 datasheet 沒提到逆向回復時間, 所以我也不知FR304是不是可以跟SB540比.

网友:
+5sb再你接上插頭時就已經啟動了,像是電視的紅外線接收器的電源一般,所以要是沒關掉ac電源他就會一直有電,平常有關電腦總電源嗎?一般待機差不多要消耗5-6瓦,不用時關了比較省電也環保

网友(2009-11-14):
想請問 Ricky,您照片上的二極體零件圖,是怎麼畫出來的?

网友:
Ricky大請問一下,有沒有5VSB要怎麼量,要量哪邊?

网友:
代Ricky大回答 測量黑色(地)紫色5vsb卡榫在上下排右邊倒數第二pin

网友(2009-12-14):
Ricky大大,借用您的圖,請教您一個問題.能否告知在下標示綠線那顆電阻,是否為3.3K
如果不是,應為多少.謝謝

楼主(2010-03-22):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很長一段時間沒來了, 電源修好就送回去了,不在身邊所以沒得量.

网友(2010-07-20):
綠線那顆電阻,我的是3.3K 沒錯!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0-08-26):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小弟收藏

网友(2010-10-10):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