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雲KM51PV 穩壓IC爆 ==> LD1117-AADARE

楼主(2009-03-19):
板子上這顆IC爆了
目前已經用烙鐵解下來~~

不過這顆到底是啥規格的.....

我查過板子上其他的EC48117H-ADJ

也看了一些LD1117的datasheet....
都沒有寫到這顆....

不知道有沒有代用品

這顆之前已經修過一次
但是之前是保固內回廠修的.....

目前都是看到LD1117-ADJ

网友A:
1117的話是拿來做南橋的待機電源用的!

這零件很常見 基本上寫1117都可以互相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的話是拿來做南橋的待機電源用的!

這零件很常見 基本上寫1117都可以互相代換!

你好~~如果是待機電源的話,應該是5V的沒錯吧
所以我只要找有5V以上的LD1117就可以了??

我這張是早期板的KM51PV
現在網路上賣的庫存KM51PV在那個部分似乎有多焊上另外一張子卡......
再用白膠封....

网友A: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1117是一顆可固定輸出且能夠調整的線性穩壓IC...
Vin可以是3v 5v 看你的輸出要多少
1.5v 1.8v 2.5v 3.3v 5v 都可經由輸出的電路去調整!

待機電壓有3.3v 1.5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1117是一顆可固定輸出且能夠調整的線性穩壓IC...
Vin可以是3v 5v 看你的輸出要多少
1.5v 1.8v 2.5v 3.3v 5v 都可經由輸出的電路去調整!

待機電壓有3.3v 1.5v ... ...

可是他爆了.....
因為上面只有那個編號而且還是不常見的LD1117-AADARE....
我怎麼知道哪一款LD1117可以用咧@@?

麻煩指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確定他是1117就可以用了!
前面後面的編號隨著廠商出產日期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找片主機板上面有1117挖起來肯定能用的!

网友C:
請看一下第三頁的底下那張表 !
規格還真的有點多!!

143.72 KB, 下載次數: 160

网友:
1117有些是定電壓的,有些是可調電壓,必須先知道輸出電壓範圍比較安全

网友:
= = A害 我誤導人家了!...

我一直以為1117都是可調的經由輸入出輸出的電路去改變...

原來還有固定輸出的><" ㄟ害

感謝big619與hope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看一下第三頁的底下那張表 !
規格還真的有點多!!

這我看過了....
不過還是沒有LD1117-AADARE QQ
不過目前應該找ADJ的似乎比較保險一點~

网友D:
LD1117-AADARE 參考其他他家的產品的話
第一個A表示接腳定義 PIN1-接地 ,PIN2-OUT, PIN3-IN 後面的AD就是指ADJ型號 最後是製造日期或批號 保險點買1A的

148.75 KB, 下載次數: 1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1117-AADARE 參考其他他家的產品的話
第一個A表示接腳定義 PIN1-接地 ,PIN2-OUT, PIN3-IN 後面的AD就是指ADJ型號 最後是製造日期或批號 保險點買1A的

感謝~~
昨天去朋友那拆了一顆LD1117-ADJ
今天試開機後再回報^^"

一堆廢板裡面只找到一顆SOT-223封裝的....QQ

网友(2009-06-28):
看了不同的DATASHEET 才知道 LD1117  花樣很多,各廠都有自己的標示方式,(兩家都沒有相同的標示)
單由編號去網路找,查不到,請將相片上傳,確認商標,找出廠商後再對應DATASHHEET .
或是去量同型機板的輸出及觀查周邊小電容 電阻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