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60XT 不開機檔0144問題

楼主(2009-03-19):
翻出塵封已久的舊板來練習維修,卻發現早已損壞,
上除錯卡開機看到reset燈連續閃8次
最後檔在0144的位置,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01 CPU register test in progress
44 Initialize BIOS interrupts

是不是foyang大大那篇講的
始初化:
將ATX的電源供應器接到主板上(意指那個20pin 或24 pin),主板的第9隻腳,會經過限流元器件,分別給南橋、開機排針進行供電,當南橋收第9隻腳送回來的電壓以後,內部的電路會把這個電壓進行轉換,送給「晶振(就是指石英振盪器)」,當這「晶振」
收到這個電壓以後,發出相同的頻率,送給南橋,南橋收到這個頻率以後開始工作,並完成了初始化。

標題不符版規,代為修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對喔...再用心想想,其實論壇裡有很多資料可以參考,

為何要繞遠路呢?可以順便貼一下主機版型號嗎?謝謝

提示:你所說得狀況只是RESET電路一部份,當南橋工作條件正常後會發出RESET信號然後呢....

01 CPU register test in progress
44 Initialize BIOS interrupts

我的英文很破,拜託別用英文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對喔...再用心想想,其實論壇裡有很多資料可以參考,

為何要繞遠路呢?可以順便貼一下主機版型號嗎?謝謝

提示:你所說得狀況只是RESET電路一部份,當南橋工作條件正常後會發出RESET信號然後呢....

01 CPU register t ...

抱歉
主機版型號GA-60XT
南橋發出RESET訊號對各部門元器件做初始化的動作.......所以是CPU不受教是否正確???
PS.RESET閃亮時風鳴器會"瘩"一聲
再次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說前半段對,簡單說如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795&extra=page%3D2

南橋向各部門發出reset-->北橋-->cpu 復位後---記憶體--->bios

01 CPU register test in progress--前碼   cpu 暫存器進行測試   (這樣翻譯不知對不對)
44 Initialize BIOS interrupts--後碼     bios初始化中斷

說明bios為何初始化失敗,這時你該往哪裡查?

有些ite io 有監控記憶體電路跟提供pg電壓,所以reset燈閃8次也許跟io有關...

ps:當bios無法自檢時,有些診斷碼只能參考,不一定是問題核心

   RESET閃亮時風鳴器會"瘩"一聲,是bios自檢後b聲嗎?若是就跟診斷碼定義衝突

网友:
如果有跑馬 閃燈..
基本的動作 放電 清一下~COMS 押押CPU 北橋...

有些版子 ~我遇過939 ..的版子 ~要上 CPU 才有有正常的 電壓
還有 沒差記憶體~... 也是會檔 B7 28的
也是RESET 會閃~...

网友:
可以把CPU、RAM、顯卡插上,除錯卡換PCI槽插...

我碰過有些主機板在某些PCI槽會卡code..

楼主:
有清了CMOS,
不是"B一聲",是"瘩"
目前是不是因為南橋發送RESET給BIOS,BIOS未給南橋回應,南橋就一直在摳摳摳敲BIOS的門,一共TALK了八次,結果它跑去跟CPU暫存器說,我有去找BIOS但是它沒回應我。
這樣是否正確?

网友:
回复 网友D:

01 CPU register test in progress--前碼   cpu 暫存器進行測試
44 Initialize BIOS interrupts--後碼     bios初始化中斷

cpu 暫存器可以看成cpu整體,簡單說cpu復位會在記憶體某個位址執行bios自檢,

你的前碼是01,可以想成cpu工作正常,但為何會擋在44呢?有幾種可能

1. 記憶體,北橋出問題(AGP到北橋AD線短路,漏寫補上)(含供電及工作條件,例如虛焊..等),導致cpu無法選中bios晶片

2. 當上述一切正常,有可能bios晶片出問題(含供電及程式遺失...等)

以上個案討論限在診斷卡不是誤碼情況下,所以我建議可先從bios 22 腳查起,再查記憶體

跟北橋,ite io有些監控功能也要搞清楚有哪些功能..

萬一診斷碼是誤碼的話,以上各位大大所說都有可能,也就是把他看成"00"或"ff"來處理,這是

我的思路給你參考,a大可以附上診斷卡的照片嗎?很好奇為何是英文,謝謝

ps:老話一句,當bios無法自檢時,有些診斷碼只能參考,不一定是問題核心
   當碰上診斷卡不支援的主機板,診斷碼也是參考,所以診斷卡也算是消耗品n_019|

楼主:
以下出自[--]www.bioscentral.com[/--]網站
Phoenix BIOS Plus or v1.0 BIOS Post Codes:

01 CPU register test in progress
02 CMOS read/write failure
03 ROM BIOS checksum failure
04 Programmable interval timer failure
05 DMA initialization failure
06 DMA page register read/write failure
08 RAM refresh verification failure
09 First 64K RAM test in progress
0A First 64K RAM chip or data line failure multi-bit
0B First 64K RAM odd/even parity logic failure
0C Address line failure in first 64K RAM
0D Parity failure in first 64K RAM
10 Bit 0 first 64K RAM failure
11 Bit 1 first 64K RAM failure
12 Bit 2 first 64K RAM failure
13 Bit 3 first 64K RAM failure
14 Bit 4 first 64K RAM failure
15 Bit 5 first 64K RAM failure
16 Bit 6 first 64K RAM failure
17  Bit 7 first 64K RAM failure
18 Bit 8 first 64K RAM failure
19 Bit 9 first 64K RAM failure
1A Bit a(10) first 64K RAM failure
1B Bit B(11) first 64K RAM failure
1C Bit C(12) first 64K RAM failure
1D Bit D(13) first 64K RAM failure
1E Bit E(14) first 64K RAM failure
1F Bit F(15) first 64K RAM failure
20 Slave DMA register failure
21 Master DMA register failure
22 Master interrupt mask register failure
23 Slave interrupt mask register failure
25 Interrupt vector loading in progress
27 8042 keyboard controller test failure
28 CMOS power failure/checksum calculation in progress
29 CMOS configuration validation in progress
2B Screen memory test failure
2C Screen initialization failure
2D Screen retrace test failure
2E Search for video ROM in progress
30 Screen believed running with video ROM
31 Mono monitor believed operational
32 Color monitor (40 columns) believed operational
33 Color monitor (80 columns) believed operational
34 Timer tick interrupt in progress or failed (non-fatal)
35 Shutdown failure (non-fatal)
36 Gate A20 failure (non-fatal)
37 Unexpected interrupt in protected mode (non-fatal)
38 Memory high address line failure at 01000-0A000 (non-fatal)
39 Memory high address line failure at 100000-FFFFFF (non-fatal)
3A Timer chip counter 2 failed (non-fatal)
3B Time of day clock stopped
3C Serial port test
3D Parallel port test
41 System board select bad
42 Extended CMOS RAM bad

楼主:
Phoenix 4.0 BIOS Post Codes:

02 Verify real mode
04 Get CPU type
06 Initialize system hardware
08 Initialize chipset registers with initial POST values
09 Set in POST flag
0A Initialize CPU registers
0C Initialize cache to initial POST values
0E Initialize I/O
10 Initialize power management
11 Load alternate registers with initial POST values
12 Jump to UserPatch0
14 Initialize keyboard controller
16 BIOS ROM checksum
18 8254 programmable interrupt timer initialization
1A 8237 DMA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1C Reset 8254 programmable interrupt timer
20 Test DRAM refresh
22 Test 8742 keyboard controller
24 Set ES segment register to 4GB
28 Autosize DRAM
2A Clear 512K base RAM
2C Test 512K base address lines
2E Test 512K base memory
32 Test CPU bus-clock frequency
37 Reinitialize the chipset
38 Shadow system BIOS ROM
39 Reinitialize the cache
3A Autosize cache
3C Configure advanced chipset registers
3D Load alternate registers with CMOS values
40 Set initial CPU speed
42 Initialize interrupt vectors
44 Initialize BIOS interrupts
46 Check ROM copyright notice
48 Check video configuration against CMOS
49 Initialize PCI bus and devices
4A Initialize all video adapters in system
4C Shadow video BIOS ROM
4E Display copyright notice
50 Display CPU type and speed
52 Test keyboard
54 Set key click if enabled
56 Enable keyboard
58 Test for unexpected interrupts
5A Display prompt "Press F2 to Enter Setup"
5C Test RAM between 512K and 640K
60 Test expanded memory
62 Test extended memory address lines
64 Jump to UserPatch1
66 Configure advanced cache registers
68 Enable external and CPU caches
6A Display external cache size
6C Display shadow message
6E Display non-disposable segments
70 Display error messages
72 Check for configuration errors
74 Test real time clock
76 Check for keyboard errors
7C Setup hardware interrupts vectors
7E Test coprocessor if present
80 Disable onboard I/O ports
82 Detect and install external RS232 ports
84 Detect and install external parallel ports
86 Re-initialize on-board I/O ports
88 Initialize BIOS data area
8A Initialize extended BIOS data area
8C Initialize floppy controller
90 Initialize hard disk controller
91 Initialize local bus hard disk controller
92 Jump to UserPatch2
94 Disable A20 address line
96 Clear huge ES segment register
98 Search for option ROM's
9A Shadow option ROM's
9C Setup power management
9E Enable hardware interrupts
A0 Set time of day
A2 Check key lock
A8 Erase F2 prompt
AA Scan for F2 keystroke
AC Enter setup
AE Clear in-POST flag
B0 Check for errors
B2 POST done; prepare to boot operating system
B4 One beep
B6 Check password (optional)
B8 clear global descriptor table
BC Clear parity checkers
BE Clear screen (optional)
BF Check virus and backup reminders
C0 Try to boot interrupt 19
D0 Interrupt handler error
D2 Unknown interrupt error
D4 Pending interrupt error
D6 Initialize option ROM error
D8 Shutdown error
DA Extended block move
DC Shutdown 10 error
E2 Initialize the chipset
E3 Initialize refresh counter
E4 Check for forced flash
E5 Check HW status of ROM
E6 BIOS ROM is ok
E7 Do a complete RAM test
E8 Do OEM initialization
E9 Initialize interrupt controller
EA Read in bootstrap code
EB Initialize all vectors
EC Boot the flash program
ED Initialize the boot device
EE Boot code was read ok

楼主:
是否可排除因cpu Reset 初始化失敗 而無法產生BIOS的起始位址IP:0FFFF0  CS:0F000
照片稍晚補上!!
或者就是因為CPU暫存器測試進行失敗,導致BIOS 初始化中斷

网友:
回复 网友E:

也有可能性,不過當cpu Reset 初始化失敗應該會擋00,ff或不顯碼

CPU暫存器測試進行失敗會擋01---問題出在cpu或北橋

,不同診斷卡會有不同定義,測試一塊主機板不上記憶體....

ps:但是這三支在有些am2主機板全掛,都會產生誤碼

楼主:
補上照片....請卓參,這是晚上拍的沒開燈黑黑的請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否可排除因cpu Reset 初始化失敗 而無法產生BIOS的起始位址IP:0FFFF0  CS:0F000

請問A大你的起始位址如何來?因為黑黑的看不清楚是連續閃8下而跑8次碼嗎?

如果是那代碼41我就無法理解,我還是會先做8樓那樣的檢測,從BIOS晶片查起,

我曾遇過亂跳碼重刷BIOS搞定,只差在我是2碼你是4碼診斷卡,給你參考未必能幫上忙..

PS:這9張圖到底是由上而下還是由左向右呢n_064|

楼主:
重刷bios,怎麼辦要燒錄器呀!  嗯!!是跑了8次碼,約八秒。
稍晚再把塵封已久的燒錄器找出來讓p大看看那個行不行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沒有啦..你可能會錯意,我是說先從BIOS檢查起,我有一個案例

是重刷BIOS,那個案例不是你的案例..

燒錄器可不可以燒,偶怎麼知道..

順便請問你是AWARD BIOS 還是 PHOENIX BIOS?

楼主:
雷射貼紙上寫著PHOENIX
除錯卡的形式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這張除錯卡應該沒問題,現在關鍵點就是bios晶片有沒有被cpu選中

假設 1 bios供電正常,無跳動電壓,表示沒被cpu選中,該往cpu查有無復位,但是你是擋44

             再加上ite io 7812 有監控記憶體電路,假使沒假負載或不知cpu復位點在何處,可先
             往記憶體查..
                         1.  金手指 2.相容性 3.換插槽試試 4 記憶體供電
                          假使都沒問題就必須往cpu跟北橋查

假設2.   bios晶片22腳cs有跳動電壓,接下來查24腳oe有無跳動電壓..
             假使22,24都有跳動電壓,就是要重刷bios..

可以先作這些檢測,不需要動到工具只要電錶就行,給你參考

楼主:
(bios供電正常,無跳動電壓,表示沒被cpu選中)

到這裡完全能理解,也正是如此,查cup總線完 再說。

非常謝謝p大的指導。

370腳位  VCC = 核心電壓 1.8-2.0V
                      1.2-1.35V
                      3-5V(少數老板)

     PWRGOOD = PG信號電壓 (1.5V~1.75V左右)
     RESET# = 復位電壓 (1.5V~1.75V左右)
     GTLREF = 參考電壓 (1V左右)
     BCLK[0] = 時鐘 (0.4V左右)
     BCLK[1] = 時鐘 (0.4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I:

跟有底子討論分外輕鬆,接下來就是查北橋跟記憶體

1. 先查各供電是否正常(mos)

2. 查記憶體相關電路

3. 分別從agp插槽跟記憶體插槽打ad線的對地阻值(阻值應當相同),
    來判斷到北橋之間有無短路

4. 假設以上都ok,查北橋周邊的電容電壓(不是電解電容)是否有短路,若短路北橋有可能短路
   跟chi大借張圖..

5. 都查不到毛病,有可能io壞或北橋虛焊

我只能提供這些資訊給你參考,其他要靠你..

楼主:
其它腳位還沒學到,待研究。
希望能夠讓一些初學者能看的懂,因為我也是其中之一感同身受。

网友J:
這張圖好小~有大張的嗎?

我想對照我手邊的資料正確與否...

我也有張VIA693A~S370架構的主機板,如果沒量錯CPU插槽該有的都有了~
就是沒選中BIOS..

网友:
待高手解答

楼主:
找到問題,是ite8712 I/O晶片第69pin  有氧化生鏽,輕輕碰觸只見晃動,

小弟焊功有待加強,已把65~70pin焊到全部黏在一快,最後用吸錫線費了很多時間清乾

淨後,65~70pin也被我的烙鐵溫度燒壞了,全部短路,可惜小弟只有這1001片主板,不

能再往下修了,報告完畢謝謝。

929.8 KB, 下載次數: 49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張圖好小~有大張的嗎?

我想對照我手邊的資料正確與否...

我也有張VIA693A~S370架構的主機板,如果沒量錯CPU插槽該有的都有了~
就是沒選中BIOS..

我是在g搜索網站找到的,裡頭有一大堆,你打370接腳或370測試點蒐看看。
搞不好你的才對喔,你的可以貼出來嗎?

楼主:
目前南橋3.0vBAT已經充到5V,南橋可承受這個電壓嗎?

我猜南橋也跟著燒壞了,我的專長還有一個,就是把好的東西修到壞。

网友:
回复 网友K:

現在不知道什麼情形?io 69pin是監控cmos 鈕扣電池電壓,為何會衝到5v?

io 7812 是個容易壞的東東,查出問題所在就好,這塊板子已超過時不值得修..

楼主:
pin67  VCCH  衝進來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手邊資料都是在這邊下載的...

基本上你圖片中標示的4個位置和我手邊資料是相符的,我是想看其他腳位
和下方的文字啦....

那我來去找找有無清楚又大張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