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變壓器CH-1204維修案例

楼主(2009-03-20):
某日電腦開機後, 液晶螢幕的畫面一閃一閃的, 就像電源自動開開關關一樣. 本來以為螢幕壞了, 但是交叉測試下, 發現是CH-1204這顆變壓器故障. 這顆變壓器是110~240VAC輸入, 12VDC 4A輸出的交換式變壓器.

奇怪的是量輸出電壓並無異常, 輕負載時供電也沒有問題. 量了主要的幾個零件也沒發現有短路的情況. 最後決定把2SK2645這顆N-MOSFET拆下來測量好壞.

結果發現這顆N-MOSFET的導通電阻(紅棒在D極,黑棒在S極,翻過來比較好量,另一手還要拿相機 )變得很高, 正常N-MOSFET的導通電阻低得會讓電錶嗶嗶叫. 答案出來了, 兇手就是它. 我想因為是N-MOSFET沒有完全導通, 在輕負載時看不出影響, 但在重負載時就會不正常.

网友:
所以就是那顆2SK2645導通不良......感謝你的技術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R大你這台液晶銀幕型號是多少?謝謝

网友B:
謝謝 R大的維修分享,

變壓器有鎖螺絲的好拆,但是看不到螺絲的,我就沒輒了!
是不是要強行撬開它,還是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型號: 聯強 Lemel TF708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 R大的維修分享,

變壓器有鎖螺絲的好拆,但是看不到螺絲的,我就沒輒了!
是不是要強行撬開它,還是有更好的方法?

一般大一點的交換式電源變壓器 (110~220VAC輸入)都會有螺絲.小顆的可能就封死.
沒有螺絲的就放棄吧, 除非很需要. 不然撬開後外殼也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若有機會碰到要特別留意,謝謝無私分享經驗

网友:
N-MOSFET的D-S導通電阻並不都是低電阻
要看G極電位決定
較確實的方法是用電錶的探棒對G進行充電與放電
這時D-S表現出的狀態是 開路-短路 的現象
樓主所遇情形如果真是2SK2645不良 真是個不錯經驗

网友(2009-05-20):
2SK2645
N通道MOS測量不是...
N通道
D 黑    S紅  正常是  600左右的組直 為正常
其餘都不能通~   其他如有通表示壞了
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數位電錶BB檔,D 黑棒、  S 紅棒正常是 500~ 600左右的阻值為正常。正確

网友(2009-10-16):
原來是這樣~~感謝提供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 R大的維修分享,

變壓器有鎖螺絲的好拆,但是看不到螺絲的,我就沒輒了!
是不是要強行撬開它,還是有更好的方法?

對於那種超音波??(高周波??)一般小弟的做法是在接縫的四個角落,用一字起子對準縫

用手掌用一點力敲一下,會聽到裂開的聲音,幾個方向多敲幾次,應該可以打開,至於如何還原

有時候用AB膠點幾個小點,或直接電火布纏一纏吧

网友(2009-12-17):
謝謝大的分享,很好的經驗可以學習,謝謝大大

网友(2011-03-21):
晚來一步,没圖???

网友:
我也看不到圖呢

网友:
奇怪 看不到圖
放圖空間有問題

网友:
我的mosfet用的是NEC 2Sk2141的,所以用這個來代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