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CANON 相機 40D 使用2CELL鋰電池分析說明

楼主(2009-03-20):
這個是CANON 相機 40D 使用2CELL鋰電池

374.95 KB, 下載次數: 514

BP511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

謝謝 g大分享!

网友:
g大真用心 特別作成pdf檔 而且圖文並茂的教學
看到裡頭後發現到現在連廢電池都要保存起來了 (來這裡後不斷的覺得以前丟掉好多好東西)
要是出現問題的是電池本體 裡頭的控制IC跟晶體說不定以後也用的到
而且本體能買的到又能夠做好平衡的話 換上去又可以使用了

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感謝G大
真的是好詳細的資料

网友:
讓我看看是這講啥的...

网友:
CANON 很多數位相機都用BP-511電池, 恰巧我的EOS 300D也是....

趕快留起來當成參考囉.

网友:
哇嗚..連充電電池都能修...不過我的 CANON 電池是3支腳的~
第一個 + 中間是向上箭頭 第三個是 -
還沒壞就是了...=.=
不過原理應該大致相同吧? 先收下樓主的PDF~感謝樓主^^"
以後有遇到充電電池問題再拿來做參考的文件^^"

网友:
哇~ 謝謝G大圖文並茂的教學,或許有一天當我打通任督二脈時,我的BOSCH充電電鑽就可以復活了n_089|

网友:
回复 网友A:

BOSCH電池喔........網路上看過某個BLOG寫過自己換電池芯的說...........:)

网友(2010-11-23):
很多外面賣的非原廠電池,不知道保護電路是否有原廠做的好?
有要更換電蕊是否買的到替代品,也是一個問題。

网友:
加上的過放保護板,當鋰電電壓低到一定程度時,會關閉迴路,避免過度放電,所以鋰電池沒電時趕快拿去充,不要放到過放,不僅充電困難,對電池壽命也傷,尤其是採串聯配置的電池組。

网友(2011-11-13):
來這挖寶就對了,連離電池都救得起來,這裡到底還有哪些3頭6臂的大大?

网友:
我發生的狀況是: 電池接觸不良導致提早充電完成,線在充電的時候都用橡皮筋把它"強迫接觸"

网友:
小弟也是用40D的相機
這樣的寶貴文章一定要收藏
樓主大大真的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