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路板上的蕭特基要如何拆起來

楼主(2009-03-20):
請問各位大大在電源供應器上的有 三個蕭特基含散熱片
是要如何一起拆下來 .

像W大這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315&extra=page%3D2

謝謝大大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準備
1."肉鐵"........最好是有單鍵加熱的
2.吸螅槍.......電動的是最好啦<=很貴..所以還是準備一般的
3."焊螅"....吸不起來或是不好加熱..加一點
準備好後
1.肉鐵要插電 <==廢話
2.對要熔焊點加熱 <==這是一定要的
3.加熱到螅熔了. 吸吸槍給它吸吸就吸起來了.
4.相關的焊點都要吸辦可取下

有一篇是在教人換電容的.

你找找.看看就會了.

烙鐵焊接圖文教學-電容奧義篇!

楼主:
謝謝 j 大 我去試看看  ^_^  , 感恩

网友:
感謝J大熱心教導,基本功要先練好,才有辦法維修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