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求助)ASUS V7100 無法驅動或會花掉+當機

楼主(2009-03-20):
之前從朋友那裡拿到一張 ASUS V7100 顯示卡, 其中一個 FUJITSU 560uf 4V爆底部, 把電容換了後, 卻常遇到兩種狀況:

1.驅動抓完後無法啟動(錯誤代碼10), 只能跑VGA安全模式(這時顯示一切正常)
2.如果可以正確驅動(大概10%的機會), 幾分鐘後滑鼠游標花掉, 接下來畫面會黑掉(不顯示)或電腦自動重開.

請教各位先進, 要先從何處下手??

网友:
P大有分享很多顯示卡實用的檢測及短片..雖然我不是完全懂~但如果你有去看的話~或許能夠找到下手維修的方向..

以下是一個P大分享的維修短片~大概對你這情形有幫助才是...翻翻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544&extra=page%3D1

网友:
根據我的經驗 會跑VGA模式是你驅動的版本不正確!

花屏的話...我送修的經驗是GPU 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想過有您說的可能,
但我試過華碩官網, XP內建, 跟NVIDIA公版的驅動, 都會有這個問題.........

网友:
你顯示卡散熱沒問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散熱正常, 一開始就先換過風扇, 而且也摸過顯示晶片不會發燙.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朝VRAM(視訊記憶體)方面追查...

另外電容有時候要換"一群的"....單換一顆不行

因為沒爆不等於正常,搞不好還有其他電容異常,換一群可以確保品質也可以
避免運作特性不同混用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片顯示卡只有兩顆比較大的電容(1000uf 6.3v及 560uf 4v各一), 而且都換過了.
難道....排容也要換??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樣阿....那你就再多研究一下了....

以前看過對岸的視訊,VRAM空焊也會花屏....不知道你的是怎樣花法..

网友F:
e大
小弟才淺 ,不知e大是否有檢測MOS管
MOS是否是熱穩定的問題?
其對地阻值是否正確?
因小弟一張AGP(256MB)的顯卡也是有相同的情況
電壓正常,開機7~8分鐘就跑出一堆色彩
更換SMD型MOS管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e大
小弟才淺 ,不知e大是否有檢測MOS管
MOS是否是熱穩定的問題?
其對地阻值是否正確?
因小弟一張AGP(256MB)的顯卡也是有相同的情況
電壓正常,開機7~8分鐘就跑出一堆色彩
更換SMD型MOS管就正常了 ...

喔喔.....

這個倒沒注意到, 謝謝您的提醒 ^_^

网友(2009-08-06):
引用 网友F:
e大
小弟才淺 ,不知e大是否有檢測MOS管
MOS是否是熱穩定的問題?
其對地阻值是否正確?
因小弟一張AGP(256MB)的顯卡也是有相同的情況
電壓正常,開機7~8分鐘就跑出一堆色彩
更換SMD型MOS管就正常了 ...

大大~
小弟不才,可以問你MOS管是長怎樣子!
要怎麼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