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要下手檢修的手法,請大家進來討論,感謝

楼主(2009-03-21):
各位大大,剛剛拿出了買了有幾天的三用電表出來,以前的記憶都一點一滴的回來

但還是有問題想問,你們一開始維修主機板、電源供應器時,是怎麼維修的。

就是第一步 你們怎麼做,我是想說,先拿一個可以驅動的power,然後把正常的

每一個元件的電壓伏特,抄下來;然後再把壞掉的power,量看看每一個元件的電壓伏有沒有跟好的power電壓伏一樣

不一樣就是該換了,我是這樣想的,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另外,對地阻值的測量是什麼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有問題的答案都在舊文裡面。

网友:
怎麼修阿......

1.準備齊全的工具設備....基本作業的電烙鐵、吸錫槍、線還有焊錫、三用電錶、電容表、除錯卡等,有些設備
很專業也很貴,如果你不是很有興趣可以暫時不買...例如熱風槍。萬一你三分鐘熱度就浪費了...

2.相關的輔助設備與資源...比方說一張桌椅、檯燈....一些DIY零件像CPU、RAM、HD、主機板等電腦零組件要
有些換測用的到...

3.最基礎的電子電學知識....比方說認識電子零組件、功能、用法

4.興趣...沒興趣就別來了...何必作踐自己當使用者就好囉

5.擁有相當程度的電腦DIY、故障排除技術、經驗...

W大不是一天練成的,豐富的實務經驗才是讓他有兩把刷子的關鍵.......俗話說專家也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

當某個人整天在做某件事,一直不斷的做它20年....不是高手也不行阿~~日本就稱這種人為達人

楼主:
嗯,我知道w大,但我是想問,如果我該下手修。那修power的話,是不是如我上面所說這樣做,才會學得快呢

我想知道w大的學習方法,也可以讓一些想入門的 更不會只有三分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