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acer拆下來

楼主(2009-03-21):
我有做功課喔!小弟這power是電源接下去無法啟動,是20 pin的

用回文針 二支接至 黑線與綠線 無作用。

w大 有說過,要先量有沒有5v,再看要往低壓修 還是高壓修

我的問題是,我在另一篇有看到,用黑棒量com,紅棒量ps on 、及5v,但你們是把紅黑棒

接至20pin 裡面的頭嗎?可是這樣測 怎麼量都量不到,你們量得到的 都怎麼量?

因為我有拿正常的 也是黑棒接com 紅棒 量vsb ,也是想說直接接到20 pin上面的頭 ,一樣量不到

我想 是不是 不是這樣量的?

网友:
是黑棒接com 紅棒接vsb沒錯  單純量時直接接到20 pin上面的頭
不用把 20 pin插到主機板 這樣量電源有無vsb比較準 免的主機板vsb線路有問題而影響
量ps on 也是
那既然都量不到應該知道先往哪修了吧

网友:
拿到故障的電源供應器先不要插上主機板 , 先插上110電源就好 , 然後拿住20PIN插座 , 插座連接線的地方有縫隙可以插入測量電壓 , 這樣比較安全且不會把針腳撐開 , 黑色線插上黑棒 , 然後依次紅棒測量綠色線和紫色線應該都有差不多5V的電壓 , 都有電壓了之後再用迴紋針把綠色線和旁邊的黑線短路 ,這時候灰色線會有5V電壓出現 , 其他紅色黃色橙色都會有電壓出現 ,這才是正常的POWER , 這時候才可以拿去上主機板 , 當然也有裝上主機板就不能開的啦 , 但是那又是另一種故障了 ,常修的人就會拆一個廢主機板的20PIN插座 , 然後在綠色線的地方裝一個開關代替迴紋針 , 這樣比較方便 , 修電源供應器是很危險的 , 確認維修方向之後再拆也不遲 , 而且零件取得又是一個問題 , 電路圖和理論是用來加速維修的判斷速度 , 經驗還是很重要的啦 , 多摸索多接觸功力就會變強的 , 加油

楼主:
感謝d大的指引,小弟發完文又重量過,應該是手殘,實際上壞掉的那顆 的 第九腳和14腳都有 大約將近5伏特的輸
出,但如果接上主機板 or 使用回文針 二支 短路 com 與 14腳,卻無法啟動,w大某篇文說 應該往低壓修。你的方法
我會再把全部電壓量看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