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鑫sb83g5(FB83)準系統,開機時會斷電再啟動

楼主(2009-03-21):
浩鑫sb83g5(主機版FB83)
http://tw.shuttle.com/download03.jsp?PCI=19&PI=76
故障情況1:
按下power,cpu風扇有轉,螢幕沒有訊號,診斷卡也沒有任何顯示

故障情況2:
按下power,風扇有轉,立即關機,CPU風扇停止
卡一小聲,自動再起動,cpu風扇正常,螢幕有訊號,正常開機了.操作正常,整天沒問題

故障相關資訊:
換插上一片有顯示燈的RAM,沒有開機,燈會亮,表示有供電,這好像不正常

發生故障情況1後,關電重開,如螢幕有訊號,bios曾顯示 cpu 頻率有變更,按del鍵進bios,未做任何設定存檔後,開機正常

曾經發生一直處於故障情況1,拆下主機版,換了一顆在cpu旁電容器(有點爆及焦黑),其餘電容,詳視覺的沒問題

請教要如何找出真正問題

网友:
g大,歡迎你!

建議你詳閱板規,利用一點時間把舊文看一看,也許就有你要的答案,加油!

网友:
主機板及記憶體有指示燈,插上市電沒有開機,燈會亮,正常
我的就是,表示有供電

楼主:
原先以為是開關接觸不良,換了開關,好像問題解決了,隔天還是出現相同問題
每天開機之後,如有關機再重開機,都是如故障情況2所述
隔一天或隔幾十分之後再開機,就有可能先發生故障情況1,開關幾次之後,能開機的情況都是如故障情況2所述

网友:
有時候是4pin那邊接觸不良
開關用三用電表量.按下有短路就是好的
顯示卡有交叉測試過嗎?

希望你早日找到問題.

楼主:
4pin 有檢查
開關已用三用電表量過,按下有短路
目前可開機,問題停留在:
[按下power,風扇有轉,立即關機,CPU風扇停止
卡一小聲,自動再起動,cpu風扇正常,螢幕有訊號,正常開機了.操作正常,整天沒問題]

网友:
你換過power測沒?

楼主:
power換成是全新的,還是一樣

网友:
依你形容的情形比較像電源不穩 , 既然你已經有更換過一顆電容 , 旁邊的電容可能也有問題導致濾波不良 ,
建議更換CPU附近超過1000U的電容器再試試看 , 因為我也常遇過沒爆開的故障電容器 ,
準系統缺點是體積小很容易過熱 , 而電容最怕高溫了 ,
電腦算是最複雜的家電了 , 問題可以說是千奇百怪 , 加油吧

楼主:
在[主機板上電後馬上關機的問題研究之12V短路篇]一文提到:
如果發現除錯卡點亮了一下或電源供應器的風扇轉了一下就自動關機的話,我們大致上可以判定是短路造成保護電路動作了(當然此時請確定你的BIOS清除資料的Jump位置正確及排針是乾淨的)。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12V 4Pin的插頭從主機板上拔除,只留下ATX 20 Pin的插頭在主機板上,你再次嘗試短路主機板上的開機排針,看看是否能夠啟動,如果可以啟動了,那很明顯的是主機板上12V 4Pin的部份短路了。

試了把12V 4Pin的插頭從主機板上拔除,只留下ATX 20 Pin的插頭在主機板上,可以開機,
還是會發生:
[按下power,風扇有轉,立即關機,CPU風扇停止
卡一小聲,自動再起動,cpu風扇正常,螢幕有訊號,正常開機了.操作正常,整天沒問題]

楼主:
新狀況:
按下power,cpu風扇有轉,螢幕沒有訊號,診斷卡也沒有任何顯示
power按住關機後
按下power,風扇有轉,立即關機,CPU風扇停止
卡一小聲,自動再起動,cpu風扇正常,螢幕有訊號
bios顯示[cpu han been changed]
按DEL或F1後
正常開機,操作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時好時壞問題最頭疼,既然有一顆電容壞,為何cpu旁的電容不一起全換又不貴,這樣就可排除

是電容的問題,最好換日系電容若是換一般電容就會有這種情形,也順便檢查電池跟電池座

是否正常或漏電,給你參考..(焊電容的工藝應該沒問題吧)

楼主:
電池已換過新了
來換cpu旁的電容試試看
電池座也再看是否正常或漏電

浩鑫sb83g5(FB83)準系統原廠CPU風扇高速時,聲音像牛在叫
換過同尺寸靜音風扇

网友:
我投d大一票~~~
(迷之聲:又不是在用投票決定修哪裡....)
因為W老師有說過一顆電容,也表示其他電容應該也快差不多了!!

网友:
主板BIOS有一個POWER ACPI的選項,先前組機時也遇到關機後自動開機的情況
搞了好久才在BIOS POWER ACPI裡設定之後就恢復正常,主板都快爛了
希望這個方向對g大有所幫助

网友:
投D大一票+1

準系統要很注意散熱及電源

g大

您這狀況是BIOS起動偵測不良
1.同系列的電容建議一起換新
2.CPU頻率跑掉.請到BIOS設定....重開機幾次.如果每次都有顯示[cpu han been changed]請檢查..A..CPU是否有裝好..B..CPU供電電壓.及線路..C..BIOS電池及電路(新電池不一定就足電須確認)
3.清潔記憶體金手指及插座
4.一定要更換一顆輸出W數良好及足夠的PSU..(爆電容及一些故障大部份是因PSU輸出電壓或W數不足所引起.比較多)
"不一定新的就一定是良品.還是有很多是暇痴品"

如何查線路請參考站上舊帖子

网友:
 換下的PSU剛好可以拿來練習維修..真好

楼主:
裸板接power測試還是一樣
電池量過,power電足夠
cpu供電  電晶體量過還 ok
約半年前曾側壓到電晶體上鋁製散熱片,導熱雙面膠接觸面鬆了,扶正壓下,感覺有粘住
這個動作,是否可能造成某一個電晶體有問題

网友:
cpu han been changed它的意義好像是你更改或更換CPU,BIOS偵測到才會顯示
用電錶測量Real Time石英晶體電壓是否良好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316&extra=page%3D2
嘗試看看,會好也不一定

楼主:
今天換了散熱片導熱雙面膠
有一個新發現:
在4PIN 12V 旁邊的一顆電容器邊,有一粒(米的一半大小)綠色小燈,插頭插入power插座,這粒小燈馬上亮,按下power開關,開機接著馬上自動關機,綠色小燈熄了,馬上又自動開機且正常開,綠色小燈一直亮著,使用一段時間,從windows 正常關機,綠色小燈熄了.從這粒綠色小燈的亮與熄,推測:[正常關機,綠色小燈是不亮的,拔掉電源插頭重新插入時綠色小燈亮著,表示處於開機狀態只是沒啟動,按下power開關時電路保護發生作用,自動關機,馬上又自動開機且可正常開],以上純屬猜測.

TO:WISH大
麻煩出手解救同胞

网友:
板大,我覺得你的問題不一定在主機板!

建議妳先開始除錯再來判定,換上百分之兩百OK的 電源供應器,CPU,RAM,顯示卡 其餘外接的裝置均拔除。

情況一樣在去針對主機板做判斷...

我的建議

楼主:
power已換過了,也有拿正常的power試過
ram 有用正常的試過,也清過,mem test ok
cpu 如有問題,就無法正常運作,(目前能開機時,運作正常)
顯卡是內建,如有問題就無法顯示,(目前能開機時顯示正常)
已試過裸板+cpu+ram,開機用小的平口起子

网友:
看到很亂.....@@

直覺上系統應該是好的...因為它能啟動、開機運作、載入OS....而且使用一段時間..

网友:
更換舊版本的BIOS試試看

楼主:
更換舊版本的BIOS玩過了

网友(2009-10-24):
回复 网友B:

我猜室腳座CPU假悍 時好時壞 跟我的P4S800MX/S 依樣 有時可開有實不可開 除錯卡 卡在DO

网友:
ATX 20/24PIN 也要檢查...

有一片462主板就是因為這樣,偶而能開,除錯卡停D0,補焊之後就OK了。

在這裡學了一陣子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供電線路最容易出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議更換CPU周邊電容 觀看有無底座凸起 有凸起 請更換新品 連帶檢測24測 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