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 DPS-85NB 電源供應器故障[已修復]

楼主(2009-03-22):
各位大大好
小弟日前使用小主機當小伺服器來連續開機運作,日前發生主機無端重新開機或過電不動情形。經檢測,故障問題在於電源供應器。
原本只想找個一樣的Power取代掉它就好,沒想到這顆供應器超級難找,唯一能看到的舊品也只有日本有售。
於是,抱者一定要修好的決心,就把機殼給拆了

本次維修品為台達電生產,型號 DPS-85NB D Rev:02 電源供應器,與一般主機使用相比體積較小。
電路照片有經過轉換處理,方向同零件正面透視
拆開後檢視電路並量測,高壓端電容C1(左上角很大那一顆)跟下面同大小電容在電路上串連,應為輸入端濾波電容。DCV量測皆為150V,正常。
接著量測5VSB,電錶讀數高達8.9V,當下馬上拔掉插頭。
仔細觀察後發現,D901附件電路板(第二張照片,中間下緣靠近光耦合IC旁)有燒黑痕跡,由電錶歐姆檔x1測量該二極體(102?)為正常。
重新上電後,短路PS-ON,電源供應器先是沒動靜,稍後突然開始工作,量測+5V +12V -12V 皆為正常工作電壓,唯獨5VSB仍於7.1V緩慢掉壓中。

小弟目前卡關,不知從何處下手,各位大大有遇過這種問題嗎?

网友:
小技巧說明︰
在第八張圖的紫色線連接電路板的地方廠家有用白色膠固定,這條紫色線就是5VSB的輸出,大家注意一下,在白色膠下有一支5.1V穩壓二極體,如果這支二極體開路故障了,它就會失去穩壓效果,如果5VSB的電壓太高,記得檢查這個地方。
我記得不久前這裡有位朋友問起他的電源供應器5VSB電壓太高,如果他有看到這篇,應該知道檢查那裡了。

W大的文章..你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788&extra=page%3D1

楼主:
小弟不才,在發文前有先爬過W大的分享,只是目前還沒找到文中說的穩壓二極體身藏何處。以下若有錯誤,還請各位大大給予指教。
5VSB在機板上的線路,就是電路照片(第三張)最右下角匯流排線路中,整條電路都被加上銲錫的那一條。右手邊的大焊點就是連接5VSB以及小電路板第二針腳,另一端分別經過電容至散熱版上晶體(未拆,型號功用未知),以及2K電阻與一電感,分別接至光耦合IC3及IC4的第一腳位。

沒猜錯的話,比較小的變壓器應該是輔助變壓器,在電源供應器上市電後就會開始工作。若假設沒錯,散熱版上的第三個晶體可能會是關鍵之一?
另外,小弟發現二極體D901似乎有問題,用歐姆中檔位測量發向雙向導通,上電後數分鐘內還發出高熱,應該是要更換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zd字樣的就是穩壓2極體 可以檢查一下
可以的話把2極體拆下來量 不然雙向導通就是壞了

...想請教一下怎麼作鏡像的處理讓圖片的正反面同方向

网友:
個人粗淺看法:
AC_ON、Power_OFF狀態,+5VSB電壓過高;
輔助電源提供2種輔助電源輸出,+5VSB及PWM_IC VCC,
若+5VSB過高,您可量看看PWM_IC VCC是否也過高,
若是,可查高壓振盪線路部份;
若正常,查+5VSB(尤其光耦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小龐:
我後來有找到疑似穩壓二極體的元件,等下會把圖給一起放上來。
照完相片以後就拿焊槍拆了它~

圖片要轉換方向,如果說電腦有ACDSee,那就只要使用程式中的「翻轉/旋轉圖像」功能,使用翻轉180度的方式就可以把圖片鏡像。如果有比較強的編圖軟體,像是PhotoShop、PhotoImpact 等也可以找到相同的功能。如果沒錢買正版,也有開放原始碼的免費軟體如GIMP、Imagemagick等可以做到一樣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小黃:
我這台電供似乎只有一組輔助電源。在上電的時候,主機板上溫度很高的地方有兩點,分別是D901跟小板上的5VSB輸入端;5VSB電路在小版上只經過一個編號000的東西(抱歉我不知道那是啥麼,是貼片電阻嗎?)就跑進IC: 9H4 DNA1002D 的16pin(該IC目前沒看到Datasheet,不過是DIP-16pin,所以應是VCC)。既然是同條路上的5VSB,16pin上量到的電壓自然就一樣慘了~

最後量測的結果,兩者電壓確實是相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5VSB就是那一個輸出孔,電路特寫請見下圖。圖片若看不到,請按F5重新整理。

電路板特寫(經過轉換處理,方向同零件正面透視):

正面局部特寫一(光耦合IC區塊)

正面局部特寫二(散熱片IC區塊)

控制板(大概吧?)晶片特寫,電路板正面最右邊的小板特寫

最後,散熱片上的「第三顆IC」我拆下來後卻發現它根本不是IC,而是「被塗上很厚的散熱膏且鎖在散熱版上」的雙級元件,編號是 TTC 103....這該不會是電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D953看起來怪怪的, 拆下來量看看,順向跟逆向都要量, 順便看一下型號,
D953電路板上的印刷圖形有髒東西擋住, 在D953拆下後, 可以再拍一張特寫嗎 ?
TTC103是熱敏電阻, DNA1002應該是由熱敏電阻來知道散熱片上的溫度 , 再控制風扇轉速.

网友:
你要不要換看看 C901 電容! 我剛修好的台達電Power 問題跟你相似!

+5VSB 異常 高達 7.9V, 更換一顆新品後, 電壓恢復正常, 就可正常使用!

位置位於你 1 樓提供的照片第二張中, 下方光藕合器的左邊與 AC 接頭的右邊, 有上白膠的那顆電解電容!

電容值可能是 47uF/25V, 網路上有人說可以換耐壓高一點及容值高一些, 如: 100uF/50V. 供參考可以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當時也懷疑D953是否出問題,拆下來量過順向跟逆向卻都正常,就直接焊回去了@@....
結果才看到大大的留言,真是不好意思...
而D953的印刷圖形確實是一般的二極體圖形(非ZD),旁邊那條斜線是輔助變壓器的外框

至於熱敏電阻,我也發現它真的有接線到DNA1002上,原來那東東是熱敏電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謝H大提醒,我修好了~我修好了~真的被我修好了耶!!(連我自己都不可置信...)

我後來跑去追蹤輔助變壓器的輸入端,發現主機板上燒黑的D901:IN4002 跟C901:100uF就直接連在輸入端旁邊。這台電供機板上的C901電容就已經是100uF/50V,所以去找了以前上課時買的IN4001跟100uF/50v直接換上去(請見附圖)後,重新上電後5VSB就回到正常值4.9V了!
這時短路PS-ON也正常工作,連開幾分鐘後電源控制板上的過熱點也沒有出現發熱的現象。

在換上新零件時,我有刻意拉開IN4001跟機板的距離,裝回去機箱時,二極體剛好在抽風扇的扇頁前方,希望會有比較好的散熱效果。

維修完成後的電路板跟換下的零件合照:
我有趁開機時無負載量過各個輸出電壓值,皆在正常範圍(±0.1V)內,剛剛把電供裝回去主機內,電腦也能正常開機。
晚一點下課後我會去買備料回來,免得以後出問題還多跑一趟。

維修完成後的電源供應器,以及它與一般電源供應器的大小比較(另一台是冒火故障,晚一點會做一份紀錄上來報告):

雖然似乎修好了,但是小弟仍有一疑問:印象中IN4001、IN4002只是差在耐壓上,我實際測量兩端的穩定電壓大約都在12v之間,那我用IN4001取代原本的IN4002會導致新的二極體提早報廢嗎?開機幾分鐘後,沒有散熱風扇下的IN4001確實挺熱的(至少比換掉之前好,當時是會熱到燙手),這樣真的沒關係嗎?

另外我也在猜,因5VSB是與IC DNA1002D共用,而在維修前的5VSB會從8V多緩慢降壓,所以電供在PS-ON短路時不工作,是否因為IC的VCC過高,影響IC功能;而當5VSB降壓至容許範圍後,IC才發揮正常供用令IC動作啟動電供?

网友:
依你量的電壓, 用1N4001就可以了.
我還在找它的穩壓零件耶....因為在D953附近都找不到它的穩壓零件.
壞了那顆電容頂部有凸嗎 ? 看來不能光看有沒有凸起了
恭喜你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在猜,這台電供應該靠D953那顆二極體,跟迴路上的電感與電容組合來做穩壓,D953的二極體不像是一般市面上買的,形狀跟外觀感覺很像軍規品(有可能嗎?)

另外,這台電供的5VSB電路很像W大之發文中附上的電路,Summy Tech 的Model ATX-230,T2輸入端兩組,輸出端一組的樣式。在那個附圖內,5VSB線路上也沒看到有ZD在其中,倒是D12(D953)、L5(L901)到光耦合IC,DNA1002D VCC那段線路可說是幾乎相同的。

我那顆電容沒有突起,但是用電錶測量以後,反應動作確實比換上去的電容反應還要慢,我不太會看指針趨勢,只知道充放電在兩顆規格一樣的電容上還真的有些差別。

能讓機器復活,大家的熱心是最大的關鍵,我只是個初學者,以後還請多多指教n_109|

网友:
回复 网友I:

如果沒記錯的話! 1N4001 是 1A, 1N4002 是 2A, 最好還是買顆 1N4002 or 更大的, 壽命會較長, 免的 4001 工作不久就又升天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I:

恭喜你修復成功,希望能常來分享經驗,大家一起學習..

网友:
回复 网友J:

1N400x是耐壓值的分別,x數字越高耐壓越大,並非指安培數,我留下Datasheet,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K:

原來如此~ 謝謝W大!

网友:
一路看下來非常精采~~~學了不少

网友:
從中學到了不少..感謝大大们的分享

网友:
感謝板主分享也恭喜板主修復power

网友(2010-01-22):
感謝分享修理經驗,也恭喜你修成功,

网友(2010-02-25):
這一篇真的又學到許多觀念,恭喜大大修好,感謝各位資深師夫的出手指導!!

网友:
恭喜,修好的那一刻一定很爽吧。有很多人幫著看比單兵作戰強很多,這版面真棒。

网友:
感謝分享修理經驗,也恭喜你修成功,學到不少經驗,我有空也試試看

网友:
看到大大們的精彩維修範例真的是手癢癢的
不過最近加班加得沒日沒夜. 可能得再過一個月才比較有時間來搞

网友:
嗯~很精采的整個維修經過,對於5vsb的異常又多了維修思路

网友:
精彩的圖文說明,讓我受益良多,謝謝前輩無私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