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光碟燒錄光碟呢?請指導~謝謝

楼主(2009-03-22):
請問我的電腦只有一台光碟機,我要如何將A光碟燒錄到B光碟備份呢?
請大大幫小弟說明一下~~謝謝

以下的方法是正確的嗎?
1.先有燒錄器。
2.打開NERO選複製光碟(先看清楚是DVD還是VCD,空白燒錄片要選對)
3.把原始DVD或VCD放進光碟機,開始燒錄,讀完後她會自動退片,再把空白DVD或VCD放進去就開始燒了。
4.如果你有兩部光碟機更方便,原始片放第一部光碟機,控敗片放燒錄器,選複製光碟後勾選快速燒錄,來源光碟機跟燒錄器要選對,開始燒錄就行了。

网友:
正確的! NERO會幫你把預備份的光碟映像起來!
當他讀取完成之後會要求妳放入空白光碟!
屆時你在將空白光碟放入燒錄機中,他就會接下去燒錄了!

网友:
只有一台燒錄器,備份光碟方法
一、打開nero,選光碟複製。
二、放進要複製的光碟片。
三、nero做好映像檔後,會自動退出光碟片。
四、把要複製的光碟片拿起來,放入空白光碟片,等nero燒好,完成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有幾台燒錄機,我的習慣是先把母片做成映像檔,再燒成備份片。
這樣可以減低燒壞片的機會,請 版大參考參考!

楼主:
謝謝以上大大熱心指導~~感激不盡

网友(2009-06-02):
另外還有一點!!

你在燒錄光碟的時候 記得要把倍數調低...
要不然 會挑片!!
或是燒路失敗...

之前有做過幫別人光碟燒錄

每天一百片
就靠我電腦的兩台光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