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焊工教學 - 拖焊IC

楼主(2009-03-22):
拖焊IC 方法1:使用焊油<=點下去..別怕

网友:
大大,這樣焊法如何確認IC腳與腳之間不會短路呢?

网友:
這樣焊法,會不會導致ic版過熱 與其它接腳 不會導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實際上不會,控制得當就不會將IC燒毀or掉點!
拖錫是要練習的,以前在公司上班簡直就是在做工藝品!
到最後就練成拖錫達人...40隻腳的IC我不用熱風槍就可以拆下來。
BIOS也可以不用熱風槍,有一點類似他的做法@@~
我自己是一固定對角之後錫補到滿,平均的把錫抹到每一隻腳!
之後用吸錫器把多餘的錫吸掉..成功的秘訣是溫度的掌控~
焊的好會跟機器悍的很像,此法有鉛錫跟無鉛錫有差異,無鉛成功率較高也好用很多!

网友:
用這種方式pcb會掛掉的話
就是pcb品質濫到一個極限
加熱拖過去接點被整個連根拔起這樣
普通品質的pcb 焊上去拔下來幾次都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我贏4樓一點點我都拆焊48pin的tsop成精了
然後多餘的錫我也不用吸錫線xd

焊plc的bios也是可以拖焊,要拆就需動用熱風槍了

网友:
哈~好強~我要多加練習了~

网友:
都是妖怪, 我眼鏡的度數又要增加了 !!

忘記說了 : 謝謝樓主分享 !!

网友:
真是太佩服這樣精湛又細膩的技術,大開眼界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技術高超~ 有空能分享一下如何不用熱風槍拆焊 48pin tsop IC 麼?
謝謝!

网友:
可不可以來個教學,看看先進們的神乎奇技!

网友: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

网友(2009-09-03):
這個影片  方法提供大家參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6WrzdgwyIw

网友:
服用了上篇(拆卸),當然要服用下篇(焊上)
才能增強功力n_136|

网友(2009-12-06):
回复 网友C:

看起來有點難度....感謝分享

网友:
不錯的技巧!改天遇到可以試試~

网友:
焊接就像打怪,不斷打怪(焊接),等級(技術)才能提升

网友(2010-02-21):
回复 网友D:

假如要確認接腳與接腳有沒有短路到  簡單的方式就是用三用電表切 嗶嗶檔  2支接腳 2支接腳量  若是有短路到的 就會有嗶聲
但前題要先確認一下  那兩支腳是不是原本就是導通的呦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溫度夠 且動作快一點  是不會讓PCB 損壞的喔   最近我在焊 IC  也是這種方式     我的焊槍溫度是設在350度
只不過 焊油也有分好壞  我有買兩罐不同品牌的   其中一罐  會冒白色的煙  臭臭的
另一個就不會
但是焊油不用像教學這樣子  弄一大丸上去     我都塗一層薄薄的 有平均沾到就好
再來焊錫 等於就用抹的 走過去接腳 就會每隻腳都有吃到錫喔
:)

网友(2010-04-10):
>"<大大的教學裡沒有說要用牙刷洗,
小弟拖焊完只用棉花沾酒經擦一擦,
結果IC腳縫卡焊油,
電源一上就出火,
嗚嗚大大你要付責拉,
快快把牙刷沾酒經刷洗這段補上去,
以免又有新手跟我一樣燒主機板

网友(2010-06-10):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0-07-19):
小弟日前也按步就班的去練習此手法,但不管怎麼拖,腳位上多餘的焊錫就是會上在腳位間隙,造成短路。不知到底是哪裡出錯了呢?
難道是用便宜的焊油的關係嗎?
請各位高手再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那問題應該是還有焊錫在造成短路~焊油應該不至於會這樣~
棉花沾酒經??酒精是無水的還是...有沒有等他揮發了再上電??

回复 网友F:
可以吸錫線把多餘的錫吸掉..但吸錫線要記得先沾焊油....比較好吃(好吃錫...)

网友:
感謝阿水大的指導。
當初使用使手法後,最後也是用吸錫線來收拾殘局。
但最後也是搞的機板焊點脫掉、針腳掉落......
不知是否跟焊油、焊錫品質(價格高低)有關呢?
因小弟還不信邪的去借用公司的工業型可調溫的焊熗來測試,結果還是焊的亂七八糟,施泥帶水(拖焊過的痕跡)
麻煩再指教一下囉,謝謝!

网友:
吸錫線還是要買好一點的...
本人有慘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