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DPS-700EBC 電源無反應

楼主(2009-03-22):
目前有一兩顆同型電源要維修,但是幸運是有OK POWER 可以比較
零件配置預覽
測邊電路照
實際量測圖
大型電容 正常量都會有380V 電壓  不正常則為零
比對各點電壓
紅色探測棒 固定橋式整流器第二腳
黑棒量測黑色各點  不正常所有腳位都有52V 電壓
但是正常時有些腳位電壓是有反向情形
還有正常實繼電器會有聲音 不正常則沒有
請問有問題的地方是否為沒有-52V的晶體運作有問題

网友:
有繼電器的電源供應器?? 還蠻特別的.
供電給什麼設備?
也是ATX Power ?

网友:
700W的POWER還沒機會碰到
學習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一兩顆同型電源要維修,但是幸運是有OK POWER 可以比較
型號及接腳8326
接腳8327
零件配置預覽
測邊電路照
實際量測圖
大型電容 正常量都會有380V 電壓  不正常則為零
比對各點電壓
紅色探測棒 固定 ...

因為昨天經過比對檢查後有個地方好像是二極體的地方
兩邊電壓比對有問題 正常時兩邊電壓會不同, 但是有問題的地方電壓是都一致
所以今天就做高難度拆解  拆電容和拆散熱片
拆開後就發現有燒毀痕跡
那個地方真的是二極體 但那是什麼二極體就要長官指點了
燒壞的二極體圖
請教線上長官們,除了這二極體還有哪些地方是我要查的.
照片上的二極體及電晶體是屬於哪一種是否可以解說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cree.com/products/pdf/CSD10060.pdf
CSD10060是蕭特基二極體. 線路與這顆相連的零件都應該要查一下.
20N60是MOSFET.

网友:
請教
我不是學電子的,看了這一篇 MOS 場效應電晶體測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64&extra=page%3D2
我有2顆9N90C是從一顆400W電源供應器拆下
其中一顆D極與S極不論紅黑棒如何互換測量都不導通,G極與D極不論紅黑棒如何互換測量都能導通
另一顆D極、S極、G極三極不論紅黑棒如何互換測量任兩極都能導通
D極、S極、G極 判別是根據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LD/FQA9N90C_06.html
請問2顆9N90C是否都已故障?有人知道FQA 9N90C可以使用那種型號替代,在電子材料行比較容易買到

网友:
您好~ 您所提供的技術資料連結網頁, 點進去看 pdf 的網頁下方就有相關的替代用料號!
基本上 N-MOSFET 就是用來做開關的元件, 基本上考慮的是 耐壓值與 ID 與 IDM 與 VGS 電壓 與 RDS(越低越好), 考慮仔細的會去看特性圖, 考慮到溫度與時間反應特性!

你應該可以把資料列印出來帶去材料行找Max 特性900V,9A,VGS +-30V, 電氣特性 VGS 3V~5V, Rds 1.4歐姆以下等, 你可以看Absolute Maximum Ratings表與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中的特性來選擇, 最好能代去比對或詢問店家有賣的料號找資料比對特性.

Power N-MOS 功率特性都差不多很好, 應該很容易找到替用品!

耐壓那麼高都會被燒壞, 可見輸入電壓應該有問題唷! 建議買回來時先不要焊上, 先拆下舊料後, 要先上電測試 VDS 與 VGS 的電壓值! 電表記得先打到高壓檔, 測試線要換插孔記得先換!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為昨天經過比對檢查後有個地方好像是二極體的地方
兩邊電壓比對有問題 正常時兩邊電壓會不同, 但是有問題的地方電壓是都一致
所以今天就做高難度拆解  拆電容和拆散熱片
拆開後就發現有燒毀痕跡
那個地方真 ...

目前已經將兩各電子元件拆下
20NC60C3 我用二極體檔量 ,我不管如何量 都是短路 所以這一組兩個應該也都是有問題
因為三腳短路後 , G對D 和G對S 都有短路現象 另一組則阻值不一致 所以我打算全部換掉
CSD10060 則是都燒毀  所以也是要換掉
請問如果除了以上那些 我還要注意哪方面 , 還有要請教會導致燒毀原因是  溫度呢 還是使用環境

楼主:
今天跑去光華商場問了好幾家電子材料行  都沒有這兩個料件
CSD10060  20N60C3
不知哪位線上長官手頭上有這兩個料件 可以出售
哪是有哪些料件可以替代
希望大家幫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CSD10060是蕭特基二極體,它是600V 10A 136W, 20N60C3的全名應該是SPP20N60C3 MOSFET 630V 27A 208W,它們都是TO-220封裝,如果買不到一樣的編號你可以把上述的數據跟店員講,請它幫你找店內有那一顆特性接近或更好的即可,當然要注意腳位是否一樣。
為什麼我不直接跟你說可以代用的編號?因為就算我找一個可以代用的編號材料行也不見得有進貨,所以也是沒用的,這種類似的問題大家問過好多次了,不是不跟大家講,而是我也不是店家,我根本不知道他進那些編號的貨呀!

网友:
WoW Sever的POWER!

板大我建議你在買這些代料時...要買大牌子的英飛凌.XXX忘記很多了!

不要買Fairchild,以前在POWER廠上班工程師看到F牌MOS都喊:不能用啦!在叫新的來><"

Sever的料很挑阿xD

网友:
板大:
看那PSU的接腳好像是"備援式"的...如果是的話..最好主控板也安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剛剛網路找超高壓的二極體,有看到在賣20N60C3一個好像50元,比我想像的還便宜。
你的是SPP20N60C3,不要買到IGBT了喔!

楼主:
感謝長官辛勞
我有在網路上找到了
但是CSD10060這顆更貴 要150  對方說這顆目前效率是最好的
差點買不下手  已經跟賣家聯絡了
感謝w大

楼主:
各位長官
壞的零件已經換上去了,但是電容還是無300電壓,看來還是有地方有問題
以這一張圖來說,我要往哪裡去找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Hello~ Y 大您好!
先說一聲, 你的照片我看不太清楚, 因為都有切到邊邊, 整體的正反面不太容易對照, 可以打閃光燈, 元件位置比較好找!
你說電壓沒300V, 是指不到300v還是0v? 兩者不一樣! 另外你在一樓說到你紅棒接到橋式第二pin紅色圈圈處,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橋式的 - 端? 不過, 高壓的 GND 你可以定在大電容的負端, 來量測高壓電路的各點電位! 而橋式之前是 AC, 之後是 DC, 這兩者不同要分清楚, 也不可跨測!
1.如果 EMI 電路到橋式為止都沒問題, 在橋式的 ~ 符號兩端量測電壓應該還是AC 110V!
2.AC 110V經過橋式後, 整流成直流150V or 300V, 有電壓表示橋式正常, 但你的電路有通過繼電器, 所以電壓在繼電器之前有而過繼電器之後沒有, 那就是繼電器故障或動作電壓未到位! 記得高壓的 GND 在橋式的負, 別量到後級的低電壓地.
3.以你這張圖, 橋式中間電表打AC檔量中間那兩點測 AC 110V, 有 EMI 正常通過. 橋式外側兩點打DC檔測 150V or 300V DC電壓, 有電壓橋式正常, 在來查通過繼電器, 繼電器有開關動作, 大電容兩側應該要有 300V DC 電壓, 兩顆大電容的負端就是高壓的GND.

4. 不知上述問題, 你都通過了麼?

楼主:
跟各位線上長官 報告
小第之前跟大家說明的缺的是水泥電阻經過幾日尋找及上網搜尋發現我要的東西並不是水泥電阻,
正確說法是溫度保險絲水泥電阻, 暈倒啊 這東西台灣也沒有貨暈倒 ......
請問這還有什麼方式可以替代,我的power 一次就需要兩顆 我缺這東西也許就可以上線測試驗收我最近的成果
w大 幫幫我啊
SQF5 22歐姆 5A 187度C 我去電子材料店大家多說這東西沒見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光華材料行都找過了麼?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買一顆溫度保險絲串連一顆水泥電阻, 並且把保險絲貼靠在水泥電阻上, 也是水泥溫度保險絲呀!
(提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19的回覆  也打電話過去問過了  但是就是沒消息  台灣沒貨  無言了
光華也找過多次就是沒有
因為版子地方有限所以 沒法用其他替代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其實我提供你的方法我覺得應該做的到才對, 水泥電阻不一定要躺著放, 也可直立, 而一顆溫度保險絲的體積很小, 兩樣東西加在一塊, 跟你原先的東西應該差不多一般大, 只不過會長一點!

覺得放棄蠻可惜的!

网友(2009-04-30):
我想住台北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 真的要買電子零件 應該是去西寧商場以及周邊 光華的東西是比較少的 目前光華只有良興 源達 今華這3家
算東西多一些 但是跟西寧比就少很多了 價錢上也有差別 應該說光華店租貴吧 所以東西都貴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經將兩各電子元件拆下
20NC60C3 我用二極體檔量 ,我不管如何量 都是短路 所以這一組兩個應該也都是有問題
因為三腳短路後 , G對D 和G對S 都有短路現象 另一組則阻值不一致 所以我打算全部換掉
CSD10060 則是 ...

看到這張照片讓我有個疑問
為什麼這種高壓MOS的接腳都會穿上一個磁環阿?
我的那顆FSP375裡面兩顆18N50也是在G S腳各穿一個
不知道有什麼作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引用自該 PCDVD 網頁: http://www.pcdvd.com.tw/printthread.php?t=670570&page=4&pp=40
(若有違反規定與其他問題, 請告知我將其刪除, 謝謝!)

功率元件因為G極以及D-S極間信號屬於脈流,元件引腳或是PCB、導線除了電阻外還會有寄生電感以及寄生電容問題,造成電路不必要的額外容抗以及感抗,較普遍的改善的方法就是在引腳加上磁珠或是在小信號控制線採用隔離線材盡量避免掉這類問題。
電壓回授部分,大多數電源供應器僅會在3.3V上將回授設計在最終處,也就是連接器,主要是避免掉線路壓降的問題,但設計嚴謹的電源供應器在5V以及 12V同樣會將回授設計在連接器上,回授用意主要是回饋信號給控制電路,隨電壓變動去調整輸出,所以當線路加長時,回授點也需要改變,否則容易在末端產生較大壓降。
加上EMI磁環的好處是可以過濾掉不必要的雜訊,但是因為成本問題,目前少有電源供應器如此做。
(一整串討論最好重頭看到尾)

网友:
但設計嚴謹的電源供應器在5V以及 12V同樣會將回授設計在連接器上,回授用意主要是回饋信號給控制電路,隨電壓變動去調整輸出,所以當線路加長時,回授點也需要改變,否則容易在末端產生較大壓降。
加上EMI磁環的好處是可以過濾掉不必要的雜訊,但是因為成本問題,目前少有電源供應器如此做。

這也簡單的解釋了.
為何"全漢"的power正常會賣的比其他品牌貴一些的原因之一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声?不知楼主的+5VSB是否正常?从一楼看下来好像没说到这个事情啊

网友:
樓主在#1已檢查至高壓區有不正常電壓,應是不能開機直接檢查板子,跳過了檢查 5V 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