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製作

楼主(2009-03-23):
某客戶有多座大型的冷凍庫,分別為-20度及-40度,雖然已使用防凍燈具,但是裡面的低溫環境還是使燈具非常容易壞掉,而且其每具500W消耗功率使公司每個月的電費居高不下,所以試作一盞LED燈看看是否能替換原有的燈具。

詢問網拍LED賣家後得知目前的功率LED以美國CREE產品居多且品質較好,所以選用Q2及Q5兩種試用,由於功率LED有發熱問題,所以買了一個大型的散熱器及安裝總共12個功率LED。如下圖︰

圖三是用LM317做成的定電流,不管Q2或Q5都使用0.9A,想試看看在相同條件下Q5到底比Q2有無差別,但是看起來有點失望了。下面是將室內電源關閉的照片︰

接著是打開LED的照片︰

對著LED照一下︰

Q2和Q5的亮度實在用肉眼看不出來,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製作,用此電流時只要買Q2就好。
大家知道那個燈罩是什麼做的嗎?那是一個不銹鋼的面盆,自己看了都覺得好笑,不過真的是蠻亮的,明天拿去公司照看看,或許應該加個透鏡的效果好一些。

最後看一下它的耗電流︰

用110V供電只有耗電0.33A,很省電吧!如果用500W的燈泡因是P=VI,所以是500/110=4.54A,差很多吧!

网友:
CREE的晶片確實不錯!

如果要看差別 要拿照度計...不然就是流明計。

如果成本想再壓低推薦首爾半導體的High Power!

晶片一樣價錢較低~還有台產的奧斯特只是缺點是不夠白!

亮度的話就都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似簡單但如果是我可能作不出來,這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技能

謝謝分享..

萬一測試後可行,不就有得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

用不銹鋼面盆做燈罩, W大充分發揮DIY的精神,讓我大開眼界!

我看LED的排列是 3 X 4,若是 4 X 4 或 5 X 5....,不知這樣會不會比較亮?

Q2、Q5 是LED的規格嗎?價錢有一樣嗎?

我看現在電子材料行都在賣LED改裝套件,有的單價蠻高的,自己DIY頭燈、方向燈不知容易否?有點想試試看的說!

网友:
回复 网友B:

Q2~Q5是LED的規格~價錢不一樣Y拍搜尋的到n_115|

网友:
請問 W大 LM317用多少外加電壓做恆流
想必消耗了不少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為手頭上還有一些LM317,所以拿來使用,我是用18V供電,以0.9A恆流的情形下每個LED大約分配到3.5V,18-14(4個LED壓降)=4V,4*0.9=3.6W。
當然我可以用LDO元件來節省損耗,甚至用昇壓式來做,但是並非所有設計都是以節省損耗為考量,以我這個例子來說,我是要應用在冷凍庫,我必須要故意適當製造熱源,除了LED會發熱外,還有LM317及電阻都會提供些微熱量,這些熱量可以抵抗低溫,否則整個LED會積滿冰柱,這也就是為什麼冷凍庫會用一般大瓦特燈泡並且24小時點燈的原因。

网友:
原來W大買那麼多的絕緣墊片就是要做這個喔!?

网友:
粉亮~~~當是外照明.....都夠用了....而且粉省電......整個成本可能都不及那個臉盆貴...

成功~~~~這下可省多了...24H開ㄝ....省下的給W大加薪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剛剛看一下網拍,Q2一個170元,Q5一個220元,我用12個,臉盆有那麼貴嗎?

网友:
W
如果把幾顆LED照明角度稍微改一下是否會更亮些
在您現在垂直照地的角度向外倾斜30度(也就是LCD內側底部墊高30度)...不是往臉盆照喔!

為在密閉式空間周圍的LED向外斜30度角.照明範圍應該會在大一些.應該也會感覺亮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什麼!~~~~那LED居然要170-220一個....

果然事情沒我這笨蛋想的簡單......

我家沒白鐵臉盆......都用塑膠的.......勤儉到了極點

网友:
大大太酷了  下次我該也來DIY一個

网友F:
不豬到色溫是多少 ?? 拿去水草缸用用 , 應該比我的鹵素燈省電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豬到色溫是多少 ?? 拿去水草缸用用 , 應該比我的鹵素燈省電吧 !!

哈哈 hope大大跟我第一次看到時想的一樣,如果省電照明又夠水草用的話就太好了
魚缸用臉盆蓋著也是個特色呢n_118|

楼主:
回复 网友G:

功率LED也是一個會發熱的零件,它必須靠散熱器才能長時間工作,如果鎖斜的則無法緊貼散熱器(除非把散熱器磨成斜的),雖然我是要將它放在冷凍庫沒有熱的問題,但是如果遇到要年度維修時冷凍庫會停機,那LED就有散熱的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知道W大製作的電路有無專利,我想到我同學家賣羊肉爐那個紅色塑膠水缸了..

把一般鎢絲摩砂燈泡250W換成LED應該很符合環保節能省碳目標...

楼主:
回复 网友I:

P=IV,250W/110V=2.27A,如果你用三個Q2放水缸內,我想就很夠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嗯~畢竟不是照明用,而是當作招牌的光源....遠處看的顯眼就行了...

甚至改造成居家使用.....

网友:
CREE Q5 LED很有名氣~網拍上所賣的Q5手電筒都號稱可以照射100米
改制成家用應該是不錯得選擇,小弟上次還無聊用5MM 白光LED製作~但效果不彰

网友(2009-07-04):
LED 照明在特殊場所及應用可能可以代替傳統照明,但是離家用還是有很長的路,目前一般用途使用新型日光燈是最佳的選擇.

目前我想的應用是檢查用照明,需要高亮度高頻的閃光及低用電量.

另 水草缸的照明除了觀賞外,也要提供能量給水草.光波波長要比較.不要省了電費瘦了水草.

LED 是負溫度電壓, 測試範圍25~100 C, 負40 C 時電壓可能要提高很多光線才會射出來.(電路要有溫度補償電壓)

724.86 KB, 下載次數: 151

网友:
目前也是把HIGH POWER LED替代公司機台電眼辨識用的鹵素燈光源,照明效果不錯,而且壽命變長了,也可以達成節能效果。

网友K(2009-12-06):
你好,能不能吧电路图给分享一下啊,我挺感兴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能不能吧电路图给分享一下啊,我挺感兴趣的。

已說明圖三是用LM317做成的恆流源,不管Q2或Q5都使用0.9A...
這,因該不用分享電路圖吧?

网友:
俺真的很白,电都白学了。什么都不会

网友L(2010-09-23):
是否直接採用交流降壓的方式呢?
能否提供電路, 讓我學習一下

楼主(2012-01-12):
引用 网友L:
是否直接採用交流降壓的方式呢?
能否提供電路, 讓我學習一下

以我的習慣是不會用直接交流降壓的,為什麼?舊文就有說過了。
如果你要用這個電路,你可以下載LM317的Datasheet,它裡面就有恆流源的範例及限流電阻的計算公式了。

說到這個燈還真耐用,到現在還在服役中,主要應該歸功當時負責灌防水膠的那位tommy。

网友:
wiish 大, 您也回得太久了, 那個是一年前我剛來的時候發的問題
後來在bx大那裡找到電路了, 還是謝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