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mage 19液晶塋幕 開機白屏

楼主(2009-03-23):
量了高壓板電壓,大都正常,除了adj只有0.32,請問這樣正常嗎??/

网友:
算正常吧 白屏就不用理會adj之類了 請往AD版與T-CON檢查
能白屏就是燈管部份都是好的(包含高壓) 電源版部分要看提供哪些電壓過去AD版
不過通常都是修AD與T-CON
AD好像都是看到檢查MCU跟換公版的做法
T-CON通常是檢查電源管理IC 與往面板輸出的電壓相關電路
您可能要拍一下內部的照片或是寫出正確型號
畢竟論壇上作液晶維修的人好像不少 多提供資訊給他們會很有幫助

网友:
發文前一定要看版規阿! 型號 照片請提供!

白屏的話,看屏線有無脫落! 面版的3.3v有無提供?

如都有的話就要往AD去查了!

楼主:
嗯嗯 有圖片是可以讓人看的清楚是那兒有問題,可是不會貼...而且這裡好像要等級夠才可以貼圖,是不是這樣....
型號就是viewmage 19吋的 好像是大陸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噗!~我沒仔細看我看成ViewSonic...

回覆滿10篇就可以貼圖~可以去趣味貼圖區灌灌水!

很快就可以貼了!

网友:
viewmage跟ViewSonic不多看一眼,還真的會看走眼,但ViewSonic雖也大陸製,但有一定的品質!

网友B:
哇勒~~我也看成"三隻鳥"的嚕

但最好有液晶面板的型號(非外殼廠牌型號)
建議往AD板及液晶面板背部電路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勒~~我也看成"三隻鳥"的嚕

應該是三隻雞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胡錦鳥....三隻雞=山寨貨?!

网友:
回复 网友D:

a大
那烏骨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烏骨雞...你問W大他一定會叫你聯繫"烏骨雞"學姊...看你要採購幾份回去吃...

喂~~別離題了,繼續看下去....

白屏,昨天看資料~裡面提到說~

白屏一般是屏驅動電壓出問題,先換驅動板、驅動屏線測試,若不行就檢查
屏背板供電電路;驅動板5V轉3.3V穩壓塊(AIC1084)是否有供電輸出,屏線
驅動板保險=>3.3V=>DC、DC轉換電路=>負壓型成IC(-7V)=>行列驅動IC..

以上參考一下..

网友(2010-04-10):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讓我們更上ㄧ城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