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版電容怎麼焊

楼主(2009-03-23):
各位大大~主機版電容怎麼焊接才會水水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焊的水水滴,需要一把好的烙鐵跟焊錫,建議爬文一下你會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atai大的發的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33&extra=page%3D1

以下有教你焊電容技巧
http://selan500.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主機版電容怎麼焊接才會水水阿

基本上如果用烙鐵
如果要焊的漂亮....助焊劑是少不了的

下多少錫也是重點....
另外就是一定要有一支好的烙鐵.....
不要用那種一支100元的烙鐵....瓦數不夠,錫熔解不完全,就不會有漂亮的焊點了

然後拿廢板來實驗

我自己有吸錫的習慣,方便插電容(至少一孔要全部吸掉)

另外就是要看主機板的Layout
大鋪銅的區域....就沒有辦法焊的跟拆電容之前一樣了.....因為沒有辦法一次全部熔解.....
會有層次,錫量也會比較多一點

网友:
我銲電容都不用 吸鍚器

我在銲電容時都只用鉻鐵,不用吸鍚器,這樣銲出來又快又好看。

网友:
焊主機板更換電容,這我倒是有點小經驗

工具三樣:烙鐵.焊條,吸錫筆
美觀工具:斜口鉗.酒精(去漬油也行,微揮發性的都可)
部驟一:將要焊起的電容腳將錫熔多一點最好兩腳熔成一陀
溫度到電容有點搖晃慢慢拔出.
部驟二將要熔上新的電容對準腳位將底部那陀在熔熱成液'狀
慢慢插入到底就OK
部驟三將多的錫吸光.再用斜口鉗整平凸出腳高度差不多1m/m
在用焊鐵觸碰腳位微微感覺有再溶時將電容在壓一點這時錫會變很薄
看來和機器黏的相近度98%後用酒精清潔.就大工告成,小經驗分享!!

网友:
哇~~ YJJ999 大大說的方法好像不錯~~

我之前都介熱風槍來搞= =

比較簡單>"<

网友(2009-09-03):
時代在變,請試試螺旋電容吧! 不用雞絲麵就可換 qq.rar (38.99 KB, 下載次數: 270)

网友:
有好手的經驗指導,更要自好好練習才能有好功夫吧!

网友(2011-07-11):
很寶貴的經驗
Thx

网友(2011-10-20):
注意方向跟空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