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賤的下場

楼主(2009-03-23):
放在這裡給各位大人笑一下........

在老家用的ASUS P4C800前兩天忽然不能開機, 把4PIN拔起來可開機, 確定是12V短路.
把CPU, RAM, 顯示卡跟排線拆光, 但沒把12V 4PIN電源拔掉, 再開機就聽到"碰"一聲......慘劇就這樣發生, 請看附件:

燒兩顆晶片的P4C800

燒兩顆晶片的P4C800

感想:
1.如果確定12v短路, 還是別拿自己的板子開玩笑....
2.對不起W大, 沒好好讀您的文章......

BTW, 想請教各位先進的是: 這片板子修復的機率是多少?

网友:
"有火光對不對"、"眼睜睜看著它燒起來"
別難過,我也與您一樣"手殘"!!!
只是"被害人"不同,我的是"ASUS P4P800-VM"!!!
燒同樣的地方~~~
目前是已修復,但"代價"亦不小...
據維修的"師傅"說,"南、北橋"都掛了,
電源管理IC及相關AP開頭的均掛~~~
燒毀的電感銲點也沒了(用ok線補)

所以除非"不可替代",不然就別修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啦,

只是想到他是INTEL 875P晶片組, 網拍開價至少1500大洋心就痛...........
(雖然這片是ASUS把P4C800當成P4P800送修回來的板子)

就留著當修機零件跟拆銲練習板吧.

网友:
大大真替您心痛,請節哀順變(引以為鑒...)

网友:
爆機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
每次心跳還是會加速

网友:
爆機,
真是會讓人害怕,
維修時候,最重要的是不要恍神...
因為這個時候容易手殘...

网友(2009-05-30):
我覺得是修的好!因為我在公司常見這種情形!

网友:
第一次都是會的~~我也有好多第一次~~以後就比較不會心痛了~~

网友:
這個好修,找塊12v正常一樣的板,全部零件換過去,保證可以好.
厲害吧!這要10個腦才做得到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