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台達電 DPS-300KB-1 D REV:00 學習維修分享![已修護]

楼主(2009-03-2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KuSyXcN2lw

http://www.flickr.com/photos/44625697@N00/sets/72157615807856500/

之前有一顆台達電的 Power 壞很久了, 一直想拿來研究! 不久前在網路搜尋找到了這個網站, 努力的爬了不少文, 感謝各位大大的不吝分享!

但讀了半天, 還是不是很瞭解! 雖然技術資料都有分享出來, 不過實際實做時, 還是心驚膽跳的, 怕被電或弄壞!

經過 w 大 與 p 大的分享, 終於看懂高壓與低壓分為兩個區塊!
維修前先焊下所有電晶體部位測量, 都有順向導通, 都推測正常! 然後拍照焊回!
AC通電及 PS-ON 接地後, 所有電源輸出無電壓輸出, 散熱風扇也不轉動! 使用電表測量高壓部份有 300VDC, +5VSB 電壓高達 7V 多! 不正常, 之前看到別的版有說過 +5VSB 紫線旁的稽納容易損壞, 故拆下用電表二極體檔測量, 順向導通 1.7 , 逆向 1(開路) 應該正常.
說實在的還沒搞懂, 就跑去網路搜尋了一下, 意外發現有別的論壇討論到這顆 Power 的 C901 容易故障, 就姑且一試, 焊下 C901 (電容值 47uF 25V), 找一顆替代品 47uF 50V 焊上, 再開機測, 結果就修好了! (瞎貓碰上死耗子)

結果都有輸出電壓, +5VSB, 12V, 5V, 3.3V, -5V, -12V 都有了! 風扇也正常運轉了! 仔細看板子上 C901 位置上都有被溫度燒黃的痕跡, 可見這顆電容工作的辛苦!

雖然修的不清不楚的, 但也借由來研究學習, 對電源供應器設計有些許瞭解! 說真的還有好多問題想要請教各位大大! 先問幾顆問題, 希望往後還有更多問題能向大家請教! 謝謝! ^^
Q1. 有些元件我沒見過, 不知能否跟我說明一下? 謝謝!
       下圖主變壓器下方的粉紅色像電阻的元件及靠板邊的藍色寫 UEI 250 豆豆元件及板上印刷 D251 D252 圖正中央灰色圓圓像二極體的元件, 這三個元件是什麼元件? 謝謝!
Q2. 台達電這顆 Power 與其他板所 po 電路圖三顆變壓器設計不同, 只有兩顆變壓器, 這樣的設計利弊有何差別?

謝謝大家! 還要繼續努力跟大家學習! ^^

网友:
謝謝 H大的維修分享,

到現在,我還沒有勇氣去修POW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呀!

據網路上的傳說, 好像是台達電Power的機瘟, 好像都是這顆電容有問題! 真正原因我也不清楚, 也許是工作負擔大或電壓高, 要去追線路畫出來看設計才知道!

一起努力學習吧! 學習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恭喜你修復成功,其實有很多電源案例5vsb電壓過高都跟這顆電容有關,只是

我也不懂電路設計原理,一般都是用電容錶先測再說,去電料行也會多買一些回來

備料,讚..

网友:
為什麼這個電容會影響5VSB的高低?其實這是整流電路的問題,有示波器的朋友可以將示波器的輸入切在AC檔看5VSB的輸出電壓中的交流漣波,然後再複習一下論壇裡整流電路的文章,你應該會更了解電路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 P 大!
不知是否知道我1樓照片中的幾個零件? 我在1樓有提問! ^^
還是說有其他大大知道, 可以跟我解說一下? 謝謝!
(沒接觸過, 好多東西都不認得!)

回复 网友D:
謝謝 W 大, 我再想想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實我也沒看過,藍色好像突波吸收器,粉紅色是電阻,灰色就不曉得,會不會是高頻二極體?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是稱為快速二極體。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W大解說,所以對岸說的高頻二極體就是我們說的快速二極體..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一般高頻是指射頻,雖然Power的工作頻率很高,但是它並非是射頻,如果是你貼的那一張圖,它應該是射頻用而非快速二極體才對。

网友:
d251&d252是diode, 但是陶瓷材質封裝(耐熱)的外體,比一般常見的圓柱體塑膠封裝較少見,通常是大電流(2A以上),或高壓用二極體較常見(電視機內),從見diy AMP時跟光華商場佑昇買零件,最常見的進口的philips 二極體 幾乎都長這德行!

     很感謝有此版的存在,我也正在修台達dps-300kp1,他山之石,我也是壞同一棵47u/25v濾波電容,拆下來測容量只剩35u,故v-out 漣波值增高,提高穩定電壓電流的能力也會下降, 我隨手找了100u/35換上,上電再測5vbs=5.2v,  ps-on=4.2v  ,

     短路ps-on,一樣風扇不轉,次級低壓無輸出,換完c901測uc3842的7腳已有11v(固定),換之前為0.4v,也算向前邁進一步了,接下來還有uc3842不震盪的原因要抓....有點傷腦筋..!!

网友:
謝謝W大,N大2位詳細解說,讓我又長知識許多,N大歡迎你..

或許你可以另開一篇來討論,也讓我偷學一下功夫 (開玩笑)

PS:H大不好意思,借你的帖發言..

楼主:
N 大! 你可以參考 W 大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87&extra=page%3D1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

网友:
電容有凸頂嗎
如果沒有要如何知道是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用電容表量...看容值是否和標示差很大...差20%以上..

電容外觀正常的不見得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電容沒爆! 沒凸! 看起來正常!
但我電表沒電容檔, 沒法測量, 以實機換件正常後, 判斷這顆電容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J:

嗯....知道了

网友:
C901 容易故障, 就姑且一試, 焊下 C901 (電容值 47uF 25V), 找一顆替代品 47uF 50V 焊上, 再開機測, 結果就修好了

~~~~我也有這顆POWER ...也是更換那顆 電容就 OK囉...
這台{POWER )還真不錯 很夠力~ 我用了 很久還在用.

网友:
回复 网友J: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小小投資買各電容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那現在這顆電容器已經變成是通病了,搞不好其他型號的線路設計都部份雷同...

光靠換這顆可以修好30%的故障..

网友(2009-05-07):
谢谢,看样子要努力 攒钱买块电容表

网友:
恩C901就跟七盟的C10一樣是通病

网友(2009-06-23):
大家好我是新來的~~
我的台達電也是壞電容
參考這篇之後修復了~~
謝謝樓主分享

電容16v 1600uf快爆了

拔下來就是這樣

換一顆同型號的

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不過要是壞掉高壓部份...導致保險絲燒了
那要修理自己就要注意= =+

昨天無聊才剛修殼牌的 換保險絲 一通電
排插就產生藍煙....掛了  再拿去直接插座
就閃藍光 POWER保險絲燒了.... 好再沒爆=.=

燒了一個插座..... 去電子材料行時老闆就說
保險絲燒成焦黑 要修的話自己要注意....

网友:
通常保險絲管若爆成焦黑一片,表示熔斷電流大,可能代表負載有短路,此時不可以使用更大的保險絲取代,以免造成更嚴重損壞。

网友(2009-08-08):
小弟最近也在要修壞掉風神350WP4
找不到水泥電阻的編号容量無法講買
無法下手

网友(2009-09-14):
天啊!是 6*12 TY系列嗎?

网友(2009-10-26):
回复 网友L:

+1,狼大說得好。沒找到燒保險絲的原因前,建議別把保險絲換上。不然要庫很多保險撕來燒喔

网友(2010-10-29):
真是有意思小小電容也可以弄得這樣,學到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