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主機板南橋問題

楼主(2009-03-24):
我現在的T42主機板....
有點虛焊的問題

就是我USB2.0裝置插進去....
只會有USB1.1

然後按一下南橋區域再插入隨身碟就會恢復USB2.0 (所以我現在在南橋上面跟無線網卡中間墊泡棉,增加下壓力)
但是最近又開始不安份了.... >"<

這樣是拿熱風槍吹一吹就好了
還是要re-ball ?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有很多人都說加焊就可以,但是或許我遇過的板子不夠多,以我的經驗大多是失敗,當然你可以先溶一些焊油進去它的焊點底部再加焊試看看,不過我還是認為重新植球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网友(2009-10-24):
感謝分享,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水型態的助悍劑 看過ㄅ 噴點進去 熱風槍在加熱一下施壓一下應該可以挽救 最壞打算 拆下一一從新直球在和回去一一

网友:
是否有可能非南橋,而是週邊電路在搞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