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754 以後假負載針腳定義(求助)

楼主(2009-03-24):
小弟買了一套假負載,裡頭沒有說明書,所以有些地方搞不清楚,希望有說明書或懂的

朋友能告訴小弟,謝謝先...

紅色框裡是蝦咪意思...蝦咪是VTT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電子這個領域裡一般都用VCC來做為直流電壓的表示,當然在主機板上我們也常會用此命名,例如︰
VCC 3.3V、VCC 5V、 VCC 12V等等。

如果你有使用假負載來修主機板,你一定會看到像VSS、VDD、VID或是playx提的VTT,VSS其實就是電源的負極,但是VDD卻並非一定是指什麼,所以它只是一個稱呼,簡單說就是只要是主機板上轉換過來的應該都可以在前加上VDD,例如︰VDD 1.5V或VDD 3.3V等等,當然這包括由電源管理晶片等IC轉換出來的也算。

而VID就比較特殊了,它是電源管理晶片上用來選擇CPU電壓的專有訊號電壓,這個有看過我寫過的舊文朋友應該不陌生。

在主機板也有一個常見的電壓叫做︰VCORE,我們知道它是指CPU的核心電壓,這個有注意硬體的人應該都知道。

最後我們來談一下VTT,VTT其實它是指一個參考用電壓,大家最常見的 DDR 1.25V負載電壓如何表示?就是VTT 1.25V,大家只要記住,如果這個電壓是做為某樣功能的基準、參考等用途,都可能被稱為VT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W大的解說,這下我了解了..

网友:
知道囉.....Playx大你買這樣一套花多少兩銀子阿?

网友:
請問 P大,這套假負載是不是最新版的?是在“掏寶”買的嗎?
跟我看的完全不一樣!

楼主:
回4,5樓,這套是過年前拜託朋友從大陸帶回的,我好像有說過是700元

總共24件,因為是帶回所以不含運費..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朋友在大陸,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順便請教W大 datasheet 有些IC上腳位標示 VEE 那是什麼作用呢?
我的英文很破@@" 問到鳥問題請見諒=.="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你貼一張給我看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朋友在大陸,真好~!

沒錯....這樣就可以補齊基本裝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貼一張給我看好嗎?

不知道跟 LM324 LM358 之類的有什麼不同? 要比較好壞的話 要看那裏??
這張圖是 LM1458M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如果是以你的例子,VEE是負極的意思。

网友:
能不能請朋友也幫我買一套,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這個有困難,我朋友的弟弟因為工廠生產線移到大陸,所以只過去技術指導,並未定居

在大陸....

其實有很多人說要團購,我是一直沒表示意見,大陸製品質一直很xxxx,很多網友都只看到

價錢,並沒有考慮代購者的難處,試問若是缺件或運送過程毀壞、使用一個月就壞該找誰負

責,所以有朋友在大陸就拜託朋友,不然就是在台灣買....

网友:
回复 网友I:

無奈在台灣賣的電腦維修工具幾乎都來自大陸,但是價格卻高得很,他們做的保固最多也只有三個月,之後也只有靠運氣了!
所以,想要買大陸的工具,我想大家的心理多少也有最壞的打算,運氣背一點的,買來沒多久就故障,好運的就讓你用個半年一年的,就算買台灣的,不也是這樣的嗎?

网友:
那個940腳位的主機板不好找了

而且是伺服器方面的主機

這個東西是不錯

可是我比較希望從頭學習,這樣好像速成法

基礎都會學不到

但是我還是很想要一套

网友:
在台灣買的除錯卡一組(24件)1800元,也是大陸製

网友:
真是好用的[雞絲]..真想要一組
不過功力尚淺....
等有機會搞一套來試試
也謝謝W大詳細解說..受教了
再來爬文去...祝大家功力大長..身體健康...天天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