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開一帖,電源供應器維修,麻煩大大進來

楼主(2009-03-25):
小弟又上來麻煩大大了,小弟黑棒接了com端,紅棒分別接了第14腳與第8腳,分別量到了4.4伏與4伏特。

又將14腳與接地短路,量灰色線及其它的線,都量不到電壓,電壓始終為0,請指示下一步該怎麼做呢,

還有我很好奇的是,為什麼大家的power都這麼整齊,在元件的佈置,而我的卻如此亂,如下:

网友:
綠線與黑線短路時風扇有轉嗎,把紅棒插在大4P12v接頭上,黑棒插在大4P的黑色接地,綠線與黑線短路瞬間看看有沒有電壓

网友:
先量紫色的線有無5v
有-修低壓
無修高壓
w大說過

网友A:
還有我很好奇的是,為什麼大家的power都這麼整齊,在元件的佈置,而我的卻如此亂?

因為這顆電源供應器是雜牌中的雜牌, 還是不要使用為上 .
看到還有pcb鎖在散熱鋁片上, 真是令人無言的亂

网友:
回复 网友B:

FSP GROUP=全漢, 我想您那顆POWER應該是全漢代工的.
那個在散熱片上的電路是控制風扇, 在他的POWER上很常見.

网友:
乍看之下很亂 的確很像是雜牌  可是看到全漢的標誌後
在看看他有做溫控電路(鎖在散熱片上的好像就是)與保護電路版(另外那塊小的好像是)
2階的電源濾波電路也作足了料  輸出端電感還那樣大  主電容好像是智寶(台系來說算好了)
覺得應該算是很足料的設計了

楼主:
tagk大大,你說把黑與紅接在4pin上,我測是沒有電壓
tdsong,這個我知道,w大還有po高壓與低壓的分界照片
emc88888大大,你說的沒錯,上面那個是控制的fan
小龐大大,沒想到在acer的品牌電腦上會出現用料不錯的power, 可是根據我的內線消息,是這種power用沒多久就
掛了說。

网友:
acer  看到這名子我只會認為是acer的問題(沒辦法 我就是討厭它 )
如果無負載時可以量到待命與ps on 但是想強制開卻開不了而且會量不到電壓
你就先想成他是保護電路起作用 遇到無負載會關閉
試著接個光碟機或串幾個風扇增加負載 看能不能啟動
還是不能啟動時就要開始檢查2次側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ACER 跟 AOPEN 好像有不少是全漢代工的.
我手上有一顆AOPEN迷你殼的TFX POWER, 用了幾年後開機一段時間會自己關機 (要再開得拔電源), 拆開殼來看....低壓側的3300uf/10V 跟 2200uf/10V 各兩顆電容都凸頂,
但因為是TFX, 電容尺寸比別人小一號....總不能蓋高架橋放電容吧....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有我很好奇的是,為什麼大家的power都這麼整齊,在元件的佈置,而我的卻如此亂?

因為這顆電源供應器是雜牌中的雜牌, 還是不要使用為上 .
看到還有pcb鎖在散熱鋁片上, 真是令人無言的亂   ...

先說我不是幫廠商打廣告,純粹只是個人經驗...

這種 Power supply 我也用過,那是8年前自己組裝電腦時買的英誌350W Power
我一開始看到的感想跟你一樣,線路怎麼這麼雜亂,一堆電子元件都擠在一起,還有一堆板子鎖在散熱片or主機板上
不過,那顆Power的品質挺不錯,使用到現在只有在三年保內送修一次,目前仍然正常服役中
那時我對保護電路、溫度控制等原理完全一竅不通,也是到後來才知道我當時買的價格都貴在那些東西上。
這類Power supply就有修理的價值,只是它本身也不太容易故障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