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版大,南北橋的好壞要如何測量?

楼主(2009-03-25):
請問要如何測量南橋和北橋的好壞?順便和大家問安一下,(我是新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人都不知道南北橋內部結構,所以都靠幾點粗略來判斷:

1. 待機時不觸發pw-sw,用手摸是否嚴重發燙

2. 南橋-- 打pci插槽ad線的對地阻值,理應相同
    北橋-- 打記憶體、agp插槽ad線的對地阻值,理應相同

3. 測南北橋周圍電容的電壓或對地阻值是否短路

4. 換橋替換法

5. 當南北橋內部局部短路則需靠周邊線路零件來大致判斷,需要經驗來判斷
     例:
                測pci的a14腳的電壓來判斷南僑有無待機電源
                測usb的對地阻值是否短路來判斷南僑是否短路..等

目前只想到這些,等想到在補充或等其他大大補充..

网友(2009-05-30):
可以透過data 或 address bus 的阻抗值得知,也可以量電源的阻抗值,但量電源的阻抗值時必需先做斷路!

网友:
南北橋不是單純的邏輯晶片,要能完工的工作才算是好的,但是手工無法完整的檢測.(專用的測試機很貴)
基本的供電測試,也只能檢測是否短路,斷路,內部電路仍可能有其他的損壞以致無法工作.
因此機板能工作就是好的,不能工作時,若其他的P C R 都是好的,就要推是南北橋問題.
是推論的(因為檢修的人,無法完整測量南北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