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視電容器(水平枕形失真)已修復

楼主(2009-03-25):
老家20年的26吋電視枕形失真(瘦腰),初步診斷有顆電容暴開,但小弟看不懂不知要如何買,請教

各位前輩是蝦咪,謝謝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應該難不倒你才對呀!先看壞掉那一顆印在電路板上的零件代號,如果是C起頭的一般都是電容器。
圖片這一顆應該是0.018uF/630V電容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來是這樣算,我還在查q-f183h是什麼特殊電容,謝謝w大

這下糗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教w大你有碰過阻值這麼大的電阻嗎?我4顆電錶都無法量,最好電錶最高只能量到

43M歐姆,每個電錶量起來都近似短路....

橙,白,灰,金------3900M歐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可能有這種電阻值吧!會不會是橙白銀金?
看附近還有沒有第三環是一樣顏色的電阻拆下來量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對喔,有可能喔,不然電錶不會測不出來,謝謝...

网友:
那是金屬薄膜電容,現在買應該都是紅色的吧?

我只看過紅色跟藍色沒看過黃色= =

妳可以把他分屍 看裡面有沒有類似烤肉再用的鋁箔紙!

有就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不太曉得,這台是TOSHIBA 韓國製,已有20幾年了,那時應該沒有大陸製...

我從偏向線圈輸出端的校正電路沿路一直查到垂直IC都沒有零件損壞,只查到

在垂直IC旁有2顆電容漏液,整個板子都油油的,可能是這些電容的問題,才

造成電視水平枕形失真,考慮把電容全換掉,但不知是要一般電容或日系電容,

正考慮中,希望有前輩能提供一些意見,謝謝...

网友F:
那是村田(Murata)出品的電容器啦!不是松下的。

老電視如果還想多看幾年是很值得將內部電容器全部更新,要不要用日系大廠的就看您的預算了。
以前我也換過幾台,全部用台製的電容,懶得到外面買日系的都是到工廠內的庫房領現成的來用,換完後一切的怪問題全部都解決了。

電容器要找 105 度的,體積愈大愈耐用,Low ESR 則不要求,應該兩三百元就能打發了。
順便清一清內部的灰塵,檢查焊錫點,尤其是會發熱的零件都要將舊焊錫吸掉補上新錫,內部的調整點沒把握的不要亂動。
還要等無線電視台收播或開播前的測試圖來調整(不確定現在的電視台還有放),調一調聚焦、RGB與垂直水平線後就像一台新電視了。

网友:
回P大第四帖電阻值是W大寫的橙白銀金一般都當限流電阻
枕形失真瘦腰沒記錯應該查水平線路(太久沒修電視了努力回憶中)
電容跟可變電阻都可能有老化
如果有錯大家要提醒我一下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謝謝k大,小弟心理已有譜了,在電源跟水平、垂直電路上有給他加焊,來去買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小弟也不是很懂,在水平電路上已更換d1248水平電晶體(漏電),情形未好轉,後來參考

這篇文章給他"黑白舞",謝謝提供寶貴資訊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9154827.html

网友:
左右針墊失真(side  pincuhion) 俗稱 小姐腰   .
在水平偏向線圈迴路,應有一顆鐵磁電感 ,這電感至是針墊失真補償用,如非用鐵磁電感會用變壓器(感應電感),初級圈連接垂直輸出端.

楼主:
回复 网友I:

請問J大這電感容易壞嗎?我上網也有查到,只是我很肉腳,只能加焊跟用電錶查有無斷路,

我朋友也有小姐腰的情形發生,因為我不懂所以就幫不上忙,可是家裡電視不修不行,修不行

就只能換電視...

网友:
電感不容易壞 ,如為電磁性電感,它是有極性(插腳上方有一白點),如拆下量,記得方向.
如是CRT監視器一般會再增加可調整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J:

謝謝J大詳細解說,小弟會特別注意,要來去買零件,感恩...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資訊,小弟也算修好,但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行幅會變大,字體會

變彎,更換20幾顆電容,用2sd1880代換2sd1428....

修前.......調諧器不能選台

更換20幾顆電容,用2sd1880代換2sd1428,板子都加焊過,變成可選台..

畫面有時會發抖,抖一抖又小姐腰然後又正常..

希望各位前輩給個方向,謝謝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還要等無線電視台收播或開播前的測試圖來調整(不確定現在的電視台還有放)

那個測試圖好像也叫檢驗圖.......

挖!!現在總不會都要等到半夜四五點的時候才開始調電視吧....

网友:
祝P大順利維修成功,受教了

网友:
P大看圖感覺你的枕形失真沒有抓到問題
變成 H.size(水平寬度)變寬把枕形失真拉出視距外
你更新的金屬薄膜電容附近的金屬薄膜電容再確認一下有否容量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對啊..我也覺得問題沒解決,壞掉那棵電容我用0.018uF/800v代,周遭電容也都拆下

來用電容錶測過都ok,從水平--->偏轉線圈--->垂直都檢測過....

現在問題是29~40台無法看,其他台都可看,以前都不能看(換電容後可看),真頭疼

問題不知出在哪?

网友:
P大麻煩你照幾張圖給我看一下
從高壓馳返線圈到垂直IC這部份的圖詳細一點
另外問題29~40台無法看是剛轉到感覺有一下就沒有了還是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29~40感覺有一下就沒有,可是後來都可以,很奇怪..

照片我明天再補,太晚了怕吵到家人,先說聲謝謝...

楼主:
壞掉的金屬薄膜電容..

水平----垂直,能用電錶跟電容表檢測的都檢測過,剩2個vr跟返馳變壓器..

C大麻煩你,也希望各位前輩給個方向,謝謝先..

网友:
回复 网友M:

第 18 帖的第一張圖好像看到的是電視機上頭有外接選台器。
在選台器內的調諧器旁邊有一個小鐵盒稱為中頻解調器裡面的幾顆電解電容器您有沒有換?
這會影響到選台影像不穩的情形,再換換看吧!

您的電視水平垂直部分有哪幾顆調整用的  SVR?有動過嗎?
用電視台的檢驗圖或筆記型電腦的 Video 端子輸出個方格圖就能輕易的調整水平垂直的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N:

圖5   C446--L442--L441------這幾個測試看看 c446可能是問題點.
調諧器不能選台 與 左右針墊失真應是不同問題點.

楼主:
回复 网友O:

謝謝k大,svr我沒動過,因為不懂也不敢亂調,其實是我野心比較大,想一起都修好,

也不知該如何調整..

楼主:
回复 网友P:

電容方面有用電容錶量過,L442,L441有用電錶測過沒斷路也加焊過,現在是有顆電阻

搞不清楚,給各位大大看看...

這顆電阻(R441)不知是幾歐姆,他會不會是元兇?謝謝先..

水平枕形失真,跟垂直IC是否有關,想替換垂直IC試試不知可行嗎?

很陌生的DATASHEET,看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Q:

小姐腰跟換這個IC無關,所以先不用換。
以前的電視有很多地方是靠半固定電阻調整的(包括小姐腰修正也是),你說這台已經用了20年了,或許半固定電阻接觸不良了,但是一旦你亂調反而越修越壞,你可以像下圖一樣在半固定電阻旋轉處畫一條線,真的不行還可以轉回原處。

楼主:
回复 网友R:

W大,小弟先用VR復活劑先擋,那2顆半固定電阻只能調行幅(東西向)大小並不能調整

小姐腰,還是要調整另2顆...謝謝先

网友:
拍謝,外行人插一下嘴:
以前的印象,不是說電視裡面有什麼高壓需要先放電的地方,問一下各位大大是否有人知道?
如果確認,我就把家裡的中古電視拿來實驗一下囉^^

网友:
P大先給你方向
零件邊號3開頭為垂直部份
零件邊號4開頭為水平部份
零件邊號D開頭為VR可試調整看看
VR確認一下好壞調整方式你照W大的作法處理
另外K大說的中頻解調部份處理對你來說可能不好處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其實在舊文W大有文字提到,有興趣可以參考看看...

我是在當兵時,有位班兵教我的,不然也不敢亂放電,

因為涉及高壓電,所以大家都很低調,怕引起災害,畢竟

這裡非電子科系的人約佔6成以上...

网友:
P大你像機開微距近照一下

网友:
??P大你VR圖怎麼不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我發現是一顆0~18K的VR,有一腳稍微斷裂正在補,不知是我拆下時弄斷還

是本來就接觸不良,未證實是元兇就刪帖請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S:

高壓放電並不一定要做,你只拔掉電源後過幾分鐘後再去動手就是安全的。
但是要通電調整或做測量時就要很小心水平電路、影像管色彩驅動,並遠離返馳變壓器與高壓帽。

我還是來說一下標準的放電程序,要有較長的絕緣螺絲起子與鱷魚線。
鱷魚線一頭夾螺絲起子絕緣柄較前面的金屬端,另一端夾住電路板上有接地的金屬導體。
先從返馳變壓器外殼以絕緣螺絲起子前端一直往高壓線與高壓帽方向磨擦過去,這是先放靜電。
要拆高壓帽要多用一支絕緣度好一點的尖嘴鉗,先拉起高壓帽的帽沿一角將已接地的絕緣螺絲起子伸進去放電。
再扳開高壓帽約 1/3 邊後再用尖嘴鉗夾開內部的金屬扣。

安全姿勢:
要用右手拿放電棒(已接地的絕緣螺絲起子),因為心臟在左邊。
左手要放在褲子口袋中,這樣子左手才不會亂摸東西。
腳上要穿絕緣好的橡皮底鞋子。
站著不要坐在椅子上,這樣要逃跑會比較快。
身體任何部分都不能與高壓體或桌面有任何接觸,要完全斷絕人體通電迴路。

网友:
K大你寫的安全姿勢好好玩
"左手要放在褲子口袋中,這樣子左手才不會亂摸東西"
"站著不要坐在椅子上,這樣要逃跑會比較快"

网友:
這是為了讓大家牢記在心才這樣寫!

我是有被電過幾次的人,真的很麻很痛。

楼主:
最新報告....用橙橙橙一般電阻替換rd105精密電阻(電錶測3.3k)後,不再小姐腰畫面也不會抖,但是2邊的字

會變形,已調整vr為最佳狀況,傷腦筋希望各位前輩給個方向,謝謝...

网友:
P大麻煩你這張照片重照一下盡量線路可以清楚一點換掉的精密電阻先不要丟

楼主:
回复 网友U:

謝謝c大,照片可能要明天才能補上,qd01  綠色b688電晶體--ok

RD01(返馳變壓器第5腳) 15歐姆--OK,RD02 4.7歐姆--OK,其他RD--小W的歐姆--OK

這張照片上所有零件我都檢測過,只剩VR....

我明天要去買電源供應器的電位器順便買這2顆回來試試..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現在好嗎我想我看到問題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V:

那要等我10分鐘,我要拆解電視...

网友:
你確定一下RD15是不是有跑線到CD06+  CD07-量看看

网友:
RD15到CD06-才對這段線有問題
你補這段線

楼主:
回复 网友W:

斷路,銅箔線路燒掉,我以為是助焊膠,刮一刮真的沒有銅薄,我把線接好試試,

真厲害,不愧是"老獅",我還需要注意什麼嗎?謝謝..

网友:
把你換掉的精密電阻換回去看看

楼主:
我把板子洗一洗,發現還有其他燒毀處,線路沒燒斷,可能其他地方還有短路..

裝上精密電阻後,情況已好轉,剛開機畫面不再抖動,不過已比之前好太多,

現在又有新方向,非常謝謝C大...

网友:
為什麼你畫面還是有腰身VR沒調整嗎

楼主:
回复 网友X:

那2顆VR有調整,只能水平左右擴大,應該還有其他短路,必需再查看看..

网友:
那應該一顆是H.size(水平左右擴大或縮小)另一顆調整有變化嗎

网友:
回复 网友Y:

感謝k大苦口婆心的講解,小弟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2顆都有變化,但變化都不大,2顆都是擴大或縮小,不管如何調都無法把字內彎喬直的,

VR不知是否出問題?還是要到系統裡去調整,可是這台電視已有20年,那時有這麼進步嗎?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適時無私傳授經驗,也特別感謝CMW895大最後看出問題點,讓我這"肉咖"

能修好這台電視(調諧器也OK),小弟也對電視有了皮毛基礎,都要歸功於各位前輩,我跟我媽

在這向各位前輩說聲謝謝,感恩...

PS:  TONY6605 版主,跟你說聲抱歉,當初只是要問電容器的問題,沒想到會討論到其他電路,整體的討論似乎發錯區

     不是有意的請多多見諒....

网友:
不要這樣說啦! 我看也看到覺得精彩!

至於板規這點,我在幫妳移到家電維修區跟改個標題就是經典文章嚕!

恭喜你成功的修好他了!

网友:
哇看留言時間大家都不睡覺喔太猛了罷
TO tony大不好意思犯規了

楼主:
非常感謝版主,也謝謝cmw895大,在這說出一點心得,其實這台電視主要兇手就是電解電容,

因為不懂剛開始更換水平電晶體,發現情況沒好轉,仔細看datasheet才發現這電晶體裡頭

有集成二極體跟電阻,害我誤判是漏電,又換回去隨後更換20幾顆電解電容,10幾年無法選台

功能也恢復了,因為電解電容漏液跟短路而造成電路燒毀,幸好沒有零件損壞,在這呼籲各

位網友家裡若有電視機齡超過10年以上,本身若有能力維修,盡早把電容換掉吧,以免災

害發生...

网友:
恭喜!恭喜!

有志者事竟成,賺到一台好電視又學到寶貴的觀念與技術。

网友:
恭喜p大維修完成

感謝各位大大..真是精彩的討論教學..小弟從中學了不少

那這樣看來p大的那塊pcb板線路不是因零件過熱燒毀的而是電容漏液因時間久遠而腐蝕掉的對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我覺得電容漏液或短路2者都有可能,反正主兇就是他.....

网友:
回家也把我媽的電視拆開來修修看^^
症狀式開機畫面會出現然後變一條白線,就這樣往復,完全無法看
但適用無敵鐵沙掌敲一敲螢幕後方的機殼就會出現畫面了
但是看10~30分就又會出現,不知道跟版大的問題一不一樣
來試著修修看
老媽已經用他的鐵沙掌敲好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B:

你的問題好解決,拍拍就好表示是虛焊,請小心放電,把各焊點補焊就行,若是

水平一直線在垂直電路上多補幾下,若是機齡很久順便把電容全換過,省得以後在拆

一次,祝你維修愉快..

必殺技:雖然w大跟k大,j大(請爬文,我放電只用一條三用電錶的錶筆)都有說如何放電,你若是老手請自動漂過....

隆重登場..嚴禁仿效,版權屬"黑白舞"所有...放電時請戴著才不會誤觸被電嘰嘰叫..

网友:
感謝P大熱心的指導^^
先依照大大的方法修看看
太難的對非本科的我也是作不來的
再感謝P大一次^^

再問個笨問題:若我不放電,而是把電視插頭拔掉放置一天後再拆開修理這樣還會有高壓電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C:

若是補焊不換電容是不用放電,但一定不能插電(廢言),20吋以下我就不放電,返馳

變壓器的焊點要特別注意還是有電,大型電視若不放電把板子取下很難工作,這些你要

自己考慮....千萬要小心不然會把故障點擴大...

网友AD(2009-09-28):
以前修過TOSHIBA類似情型3~4部了,請找一顆2.2UF 有變色的電容,換這一個就對了,
非常好認,因為只有這一顆與其他廠牌不同,toshiba計算的不錯,時間到一定會壞。

网友(2010-01-30):
引用 网友AD:
以前修過TOSHIBA類似情型3~4部了,請找一顆2.2UF 有變色的電容,換這一個就對了,
非常好認,因為只有這一顆與其他廠牌不同,toshiba計算的不錯,時間到一定會壞。 ...

我有一台電視板子也是和這塊一樣,畫面有時會出現大片紅色拖尾,還有顏色(水平粗線條樣式)跳動現象,切到AV有類似干擾的白線跳動,選台時華視中視是如此,台視時畫面全為黑白,還有整個畫面不像以前細緻,好像有細網格蓋在上面一般,這是什麼情形阿!!

网友:
george12 大大 你是CRT的電視嗎? 如果是CRT的話 請檢查CRT後面的小塊板子,RGB三槍電晶體輸出的c腳DC電壓不足所引起,三個電晶體的共同電源上的電容(2.2U~10UF/150~250V), 容量不足or漏液所造成,用久了常見之現象,更換即可。

网友:
看了這篇我又回憶起幾年前開店修電器的情況

一般日製美規東芝(或是美製美規))與三凌CRT電視20"~32"很容易壞電解電容尤其是高壓電解電容

曾經修過一種三凌34"日製日規的電視每每都要換了將近5~60顆有時會高達100多顆的高低壓電解電容才能搞定

東芝電視很容壞垂直用的電解電容 2.2UF(或是1UF視機種)豬肝色顏色電解電容...時間一到它就漏液給你看

在下修CRT電視還稍為一點點行至於LCD我就沒有辦法了
有點年記眼睛又老花且散光1/4W的電阻色碼沒帶老花眼鏡已經看不到了

网友(2010-03-10):
這篇真的是看的很精采,修好東西的成就感與喜悅真的是無法用言語形容

网友:
哇太精彩了~~我又學到一點點~~沒法全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