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A7S266-VM ,DDR供電異常3.3v

楼主(2009-03-25):
我今天在修主板時遇到一片華碩A7S266-VM/U2的板子,DDR插槽主供電是3.3V,這個數值是過高,正常是2.5V才對,我之前遇過好多片
華碩P4800外頻的合板都是RAM插槽供電過高?都是3.3V請問大家有遇過這個情形嗎?你們都是怎麼解決的?

發文請參造版規,標題代為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 RAM 工作電壓3.3V?那你的主機板能正常工作嗎?
如果你的答案是可以的話,那就想請問你說的3.3V電壓是如何測得的?
如果你是直接測量記憶體插槽的話,那就是往記憶體的電壓供應電路去找問題
怎麼找?2#的大大已提供給您了。
若你是使用所謂的打阻卡測量的話,那你量到的3.3V電壓是正常的。
因為打阻卡上並沒有提供真正DDR VDD 的測試點
它上面所謂的VDD其實是VDDSPD,也就是供應給SPD所使用的電壓

楼主:
現在的情形是有過電沒畫面,RAM供電不良是直接測插槽上的,快順便謝謝2樓的大大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真的有那種沒有提供VDD的打阻卡嗎?

我的量出來是2.5v沒錯。

妳試試看 打BB檔 量ATX橙線也就是3.3v跟DDR 第一腳就是VDD有無短路!
有短路的話查查看供電的MOS有無擊穿!

可以的話貼張照片上來吧!

网友:
有過電沒畫面?表示已經上cpu和記憶體測試!是否有嗶聲?
除錯卡顯示甚麼代碼?
P.R.C是否正常?
先確定除錯卡是擋在 C1之前還是之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為我手上的跟朋友手上的都是一樣沒有的,
但我也不敢妄言說真的沒有,但你只要看看打阻卡上所謂的VDD是否是連接到184腳,
若是,那它就不是真正的VDD,正確的VDD是在7腳及其他的引腳。

网友:
嚴格來說應該說從哪算起為第一腳,如下圖腳位184腳=B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678&highlight=ddr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P大的說明,本來我也想照張相片上傳的,可是相機被我妹借走了..(已經快一個月了)
不過P大您這張DDR腳位圖與您同一帖的另一張DDR腳位圖有點出入喔。
您另一張的DDR腳位圖上就寫著184(B1)是VDDSPD,也就是供給SPD使用的電源喔。
換句話說,您的打阻卡上所謂的主供電2.5V應該也是錯的,因為它極有可能是3.3V。
但您另一個2.5V,那個應該才是正確供給RAM 的電源。
我記得上次我遇過ㄧ個板子(好像就是P4P800),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害我一直以為我的記憶體電壓有誤,查了半天,才在網上找到這個解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實我的阻值卡基本上都還沒用過,我都從供電mos跟電源ic測量,我來拿一張廢板試試,

晚點再上來報告..

我的阻值卡是準的..照片有點模糊,沒有多餘的手請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我沒說清楚,我指的是阻值卡上所謂的主供電並非是真正給RAM使用的電源,
而是給SPD使用的電源。也不是每個板子量出來都一定是3.3V,也有的是2.5V,
我記得好像是ASUS P4P800 SE 還是P4S800 的板子,我從阻值卡上的主供電所量出來的就是3.3V,當然也有更多的板子量出來的是2.5V

网友:
回复 网友G:

原來如此,因為我未曾用阻值卡測量過電壓,所以沒給他注意,有機會碰到我會留意,謝謝

提供寶貴資訊..

楼主:
沒錯就是RAM插槽上的B1電壓過高,改天比較閒時再把圖貼上和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努力爬文中...感謝各位大大熱心教導,基本功要先練好,才有辦法維修零件

网友(2009-12-31):
有些板子,第184腳(B1)真的會量出3.3v

手邊剛好有一塊 msi pt880 neo-v 就是這樣,要量 B5才行

网友(2010-02-03):
這個問題也一樣困擾我很久..通常放上阻值卡量測上面2.5V測試點..有些版子是2.5V有些是3.3V(華碩板子居多),都以為是記憶體供電出問題..該找的找 該量的量..該換的換...問題依舊
終於看到這個網頁才恍然大悟...原來阻值卡的測量點是錯的...XD
http://www.docin.com/p-3623163.html

网友(2011-01-01):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