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目前新的NB如何DEBUG

楼主(2009-03-25):
目前市面上DEBUG卡都是PCI + PRINTER PORT

但是目前很多新一代NB 沒有這2個PORT 請問大家有誰知道怎麼維修嗎?

謝謝~

网友:
上網拍看 有USB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NETBOOK小筆電好像才沒有..標準NB應該都有

USB的我沒看過,那好像都是接取電源用的..

楼主:
沒錯 那個我有買ㄧ套回來,USB只有提供5V給IC使用,然後你是接PRINTER
POR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修理NB必須要LPT Port、Mini PCI介面來安裝除錯卡,前者較為方便不需
拆東西....

那Netbook這種小筆電.....不知道有無出mini PCI-E介面的除錯卡...

若這些介面都沒我想大概也不好修理喔...

网友(2009-08-12):
Mini PCI
聽對岸說 有些機子聽說 沒辦法全面支援....還要 飛線\

网友:
NB用的有smbus除錯卡也有印表機port也有lpc port(線要自己牽)的...前面兩種是我最常用的
SMBUS的電路圖等我去公司找找再放上來...印表機port的比較簡單就第2~9腳接顆電阻再串個led到地就可以得到二進制碼了
ex:pin   2 3 4 5 6 7 8 9 代碼為B6 從第9看回去
         L H H L H H L H

网友(2009-11-10):
可以使用MINI-PCI-E介面的DEBUG,但是由于有的板型在PCI-E上没有LPC信号,所以需要参看电路图,从有LPC信号的IC上飞线过来。不然DEBUG是不工作的。

网友(2009-12-21):
哇^^
原來還真的有這種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