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電磁爐的維修

楼主(2009-03-26):
現象:開機燒保險絲。
拆機量測IGBT(CT60AM)三隻腳互相短路,更換CT60AM,開機不燒保險絲,面板控制正常但無法加熱,繼續量測發現CT60AM驅動IC TA8316S 輸出與地短路,更換TA8316S後一切正常。
後查網路得知,電磁爐無論有什麼故障,在更換元件後,一定不要急於接上線圈盤試機,否則容易會引起燒壞IGBT和保險絲,甚至整流器。在不接線圈盤的情況下,通電測試各點電壓,比如5V、12V、20V(有的18V、22V),和驅動電路輸出的波型(正常是方波),
也可以用數字萬用表20V檔測試(正常電壓不斷波動)。因為一般電磁爐都有爐具偵測保護,大概30秒左右,偵測無爐具自動關機,
看不清楚可開机再試,一切正常后再接上線圈盤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謝謝 liouwh大的維修分享,

請問零件好買嗎?電磁爐的電壓最高可到多少?

网友:
沒錯,沒錯,IGBT很貴的.不小心燒掉再顆第二個就不如換新的電磁爐了.上次在新竹看到,一個居然要300元.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楼主:
IGBT(CT60AM)我是出差高雄時順便於高雄火車站旁"巨將"買的 NT1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L大分享維修經驗,你們討論IGBT是這東西嗎?

覺得來這論壇後,學的東西越來越多,謝謝各位大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80819651583

网友:
"巨將"高雄有這家嗎???
還是中將

网友:
唉..我的老家就在火車站附近(八德路),既然不知你們在說"蝦咪碗糕"

真想挖個洞躲起來...,重點是各位大大要常來,我才能多學點技術..

网友:
電磁爐還是少用,電磁波超級高的,比基地台還高不知幾倍,這也是台灣才有的特殊產物。

网友(2011-01-18):
回复 网友B:

   沒錯,IGBT好貴的,我在中壢買的是230元,另有大大買到150元,那真是很便宜的了!

网友(2011-05-27):
感謝!我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