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信息:您的請求來路不正確....

楼主(2009-03-26):
如圖,會不會是上傳檔案太大?我同一個話題上傳5個2m的檔案至寶藏文獻區n_081|

提示信息

提示信息

网友:
你也可以放在免費空間讓大家下載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話說....小弟還沒玩過免費空間呢,晚點去找一個來試試n_131|

楼主:
我已經用好免費空間了,上面的訊息應該是不能一次傳那麼大的檔案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上傳檔案超過2m或者照片尺寸太大才會出現這訊號,跟防火牆沒關係,我常常碰到

這情形,把檔案壓縮成幾個2m一一上傳或把圖片縮小即可,不行的話再重新上傳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每2M壓一個檔案,好像沒發生問題耶!還是我每次傳的檔案都不大的關係。

网友:
回复 网友C:

空間差別我解釋如下..

免費的不能放永遠,時間到或者太久沒人下會被刪除,放論壇可以避免後來
的人下不到。放論壇缺點是一但論壇壯大、檔案多可能就會耗用相當資源與
網站流量了。所以我提免費空間可以把傳輸流量轉嫁給免費空間去負擔...
而且論壇是公司網站,本應該作生意用,萬一開銷大增老闆可是會不高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確是這樣沒錯,有時候晚到想下卻下不了,是真的會很惋惜~
不過凡事很難兩全其美的,還是要以論壇生存為優先考量啦n_116|

网友:
回复 网友E:

論壇需要把server託管到ISP機房,需要買流量...隨著流量增高開銷也越大,
弄論壇是很燒錢的。尤其是痞酷網這種營利為出發點的屬性,如果哪天流
量的成本開銷與老板的營收數字沒成正比提升,老闆可是會不高興的.....

所以....server主機、機房託管與網路頻寬流量成本可不小.....
總不能讓W大沿街叫賣來撐論壇吧........

規模大的幾千、幾萬流量的開銷可是X十萬起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