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開一帖, 除錯卡維修求助

楼主(2009-03-26):
各位大大小弟實在太天了
把除錯卡插在PCI-E開機,還插反向
大概開機五秒發覺發像插反
趕緊關掉電源,重新插在PCI上
不過啟動後聽到趴ㄧ聲,然後燒焦味出現
所幸PCI-E介面插槽插上顯卡後沒壞
壞的只有除錯卡,但上面的IC都被磨掉號碼了
我該如何修復呢?

全貌

全貌

型號近拍

型號近拍

网友:
這塊板子看起來,上頭好像沒有裝二極體當電源反相保護耶...
若是板子插反了,有可能會把MCU給燒了吧!
我想若是MCU掛了,光是換一顆新的好像也沒救
除非你有第二塊一模一樣的板子,或者再買一塊一樣的
才有可能將韌體從另一顆MCU COPY 到新的mcu上
上頭的PAL也可以這樣做,但MLCC包裝真的不好拆

网友(2010-12-24):
除錯卡就不用修理ㄌ.因為便宜沒有修復的價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沒打算修了...ㄏ
     不靠除錯卡,靠經驗判斷準確率已達99%
    只是以前買一堆配備都擺在旁邊當裝飾

网友:
壞了,就可順勢換~中文的精準王糸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