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OM HUB 電源板(PWM 無輸出)(已修復)

楼主(2009-03-26):
3COM HUB 電源板 停電後復電後.掛給你看
可能是被沖到了.
如圖
UC3845B DATASHEET
K2645 DATASHEET
小小的電源板.還是研究了好久.
UC3845的VCC 有輸入 8.04V 但無OUTPT ,
VREF 只有 0.4V 不足
可是去買了 UC3845P
裝上去還是一樣 VREF 只有 0.4V
DATASHEET 看了不是很瞭解
敬請大家指導一下

网友:
你變壓的那個燒壞的也太明顯了,還是我看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膠

网友:
可不可以拍零件面的另一側角度零件? 因為角度問題, 看不到 3845 那邊的插件! 另外背面也沒有拍到全部的線路圖!

感覺上是高壓這邊的問題, 基本上到橋式輸出到大電容 150V 電壓已到位, 再來就是要查 3845 的 Vcc 工作電壓及各腳工作電位! 應該往這邊方向去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片補上
Vi 是 8.04v 在第七腳

网友C:
3845上方的電解電容有考慮換一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5上方的電解電容有考慮換一顆嗎?

同上~ 要不要先換看看~ 追線路可以看到 Vi 電壓是由變壓器上方的電阻引來, 感覺電位好像有點低, 不知是不是原設計的電壓?
而且你 3845 的第 8 腳 Vref 也沒輸出 5V 參考電壓! 感覺有點怪!, 你找一顆相同或大一點的電容換上, 耐壓值要夠, 那顆是 3845 的穩壓電容!

第8腳輸出5V經過電阻 3.3k歐姆 接到第 4 腳, 接 C8 積層電容到地! 第 4 腳是 Ct/Rt, 沒電沒有工作頻率唷!  你第 8 腳電位才 0.4V, 可見沒輸出. 第 8 腳也接到光耦合器上, 沒電, 光藕合也不會動作!
(有點想看主變壓器下方的零件, 看不太懂變壓器的繞線組, 不是 AC 進來那顆)

网友:
K2645先拆下來量一下好壞.
K2645是好的就裝回去, 再來量一下光藕合的輸入及輸出是否正常.
順便也量一下蕭特基二極體(應該是鎖在另一個散熱片上).

楼主:
報告各位大大.
小弟修好了.
換掉那顆 100uf 25v 的電容
用 100uf 50v 代用(突波把它沖壞了吧)
白花了60元買 3845 (30*2)
通電. 量輸出 3.2v (板子上寫 5v )怪.
不管先上線操一下
power ---->ok
上網路線 晶片一的模組----->link ---->ok
上網路線 晶片二的模組----->link ---->ok
上網路線 晶片三的模組----->link ---->ok
這是 24port 的hub 所以有三塊
分別上網測試---->ok
互傳檔案測試---->ok

网友:
看來PWM附近的那顆電容 以後可以列為優先檢查的對象 ^^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分享維修過程就會回饋這個站的最好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各位大大.
小弟修好了.
換掉那顆 100uf 25v 的電容
用 100uf 50v 代用(突波把它沖壞了吧)
白花了60元買 3845 (30*2)
通電. 量輸出 3.2v (板子上寫 5v )怪.
不管先上線操一下
power ---->ok
上網路線 晶片一的模 ...

先恭喜你~ 感覺還意猶未盡說! 手邊沒那麼多東西可以實驗. 看別人修東西也蠻有趣的.
你說到輸出 3.2V, 可是板上寫 5V, 要不要測一下 3845B 的第 8 pin 輸出電壓跟第 7 pin Vi 電壓(你換電容的那顆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E:

vi 是 7.9v
8pin 量是1.5v 依 datasheet 上 要 5v 才對.對吧.
換下來的電容 量只有2.x uf
算是 pwm 供電不穩
電源板帶去公司了.
星期一給它24port 滿載測試跑看看會不會掛

网友:
引用 楼主:
vi 是 7.9v
8pin 量是1.5v 依 datasheet 上 要 5v 才對.對吧.
換下來的電容 量只有2.x uf
算是 pwm 供電不穩
電源板帶去公司了.
星期一給它24port 滿載測試跑看看會不會掛
 ...

給你一個打搜尋看到的部落格寫到 384X 動作原理, 你看看先!
http://tw.myblog.yahoo.com/ming3815/article?mid=1846&prev=1851&next=1799

W大的這版,你要細細品味!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87&extra=page%3D1

网友:
很精采的一篇文喔

小弟會慢慢看的

好好吸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H大
我說的3.3v輸出不是uc3845b的第8腳
是電源板的輸出電壓
經過兩天的實際上線RUN..(24 PORT 滿PORT RUN)
OK.沒有當機
輸出電壓為3.3V
不過電壓會跳動.
會不會把晶片搞掛

网友:
你有沒有去看W大的這版?!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87&extra=page%3D1

因為你之前說到板上標+5V而量測到+3.3V 加上你也提到 uc3845b的第8腳 輸出電壓不是+5V工作(這個電壓有可驅動關係被拉低)! 所以我還在想到底修好了沒?

你說到電壓會飄動, 也許是滿載跟 3.3V 低電壓的關係, 很容易飄動! w大的這篇也很有趣, 你可以去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41&extra=page%3D1